【求助】白光474吸锡器DIY其它吸锡手柄问题。【有图】

楼主(2013-12-15):
小弟对电路与电子方面不懂。最近淘了台白光474的吸台。本来想配下我原有的一只吸枪不是白光的但发热芯也是AC24V的。那知接上线后。什么都正常。泵也能工作。就是可控硅是关闭起的。触发不起来。手柄发热芯温度很低。想了解下白光474手柄发热芯见是两线的。没见温控线啊。它是怎样进行温控的。这个问题怎样解决。求助各位达人。谢谢    照片

楼主:
如果短接可控硅的T1与T2。这时发热芯就能发热了。但不能温控啊。。郁闷这是才淘的三个吸锡手柄就是没泵啊。这几个手柄能DIY下用上474吗。谢谢!! 照片

网友:
474发热芯是两线的话,应该是发热芯内串联有热电偶,和T12发热芯是一样的,这样才能实现温控

网友:
不懂这个!!

网友:
如排除主机故障,很有可能是发热芯阻值不匹配造成主机上一个15欧上的检测信号太低,如有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
测一下手柄发热芯阻值,再用万用表200mV档接发热芯两极,用打火机烤发热头看有电压产生并不断升高,且刚才测的发热芯阻值在8欧左右,那这个发热芯的控制器就可能是和T12通用的,在坛里搜T12控制原理就知道了,T12是不能用可控硅控制的,网上有很多T12控制器便宜的几块钱,数控的几十块钱

网友(2016-03-19):
请问你的484手柄还在吗?出不出?

网友(2017-05-23):
807手柄出吗,出的话留言

网友:
中间那个手柄 单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