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楼主(2013-12-15):
我用一块指针万用表测一个变频管,用dcv5伏挡测基极对地是一伏,测发射极1伏基极也是一伏,测ube是0,7伏,用dcv10伏挡基极比发射极才高0.2伏,用一块数字表测才正常,请问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网友A:
因为指针万用表內阻低.特别是低档指针表的灵敏度低.内阻低.并接到电路.特别是高内阻的电路.会改变原电路的各点电阻/电压值.

所以我很多时劝初学者先买数字表.就是这原因.很多初学者.是因选用太低灵敏度的指针表.学不得要领而离开了无线电界

特别是买了贵价的电工用万用表.其灵敏度只有333欧/V.   〔一般无线电用万用表达20K/欧V.好的表如MF--10. 达100K欧/V〕

就更难学无线知识了.--得到的数据全是相反的.有个别爱好者为此三/四年学习不到修机技术.一台单管机也修不好

楼主:
原来是万用表内阻低于电路,由于并联等压,电流流过万用表降低了电压。

楼主:
看来不能光靠一个数据,有时还要靠数字表才行,我这块表盘下写着dcv20k/v。

网友:
在小信号测量的时候,还是数字表比较直观而且准确,但指针表反应快,测量一些脉动的信号比较直观。

网友:
用10型表测就差不多了。

网友:
建议还是用数字表,

楼主:
数字表好象有时候测直流也不太准啊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有一次我用了指针才测准。我那块指针表测0.5ma以下的电流不准。

网友(2014-03-02):
      看来以后要注意用指针式万用表与数字式万用表测三极管的选表问题!

网友:
国产数字表测电流不一定有国产指针老表准确.尤其是测量低压几个伏特几十毫安小电流

网友:
如果您了解晶体管电路工作原理就会清楚了,呵呵!

早年的指针式万用表内部是用电阻分压来进行分档测量的,所以5V档的内阻要比10V档的内阻小。

如果您直测量基极电压,那等同将万用表的内阻并联到了基极与地之间,也就是说它改变了与上偏流电阻的分压比。

10V档的内阻要比5V档的内阻大,所以影响会小,测量出的数值会更加接近现实。

网友:
测振荡管 叠加了振荡信号 应该用示波器测

网友:
当年很少有数字表,都是指针表
所以很多正规图纸上在标明 测试点的电压的同时,会标注上一句“数据用mf-xx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指针万用表內阻低.特别是低档指针表的灵敏度低.内阻低.并接到电路.特别是高内阻的电路.会改变原电路的各 ...

谢谢大师指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指针万用表內阻低.特别是低档指针表的灵敏度低.内阻低.并接到电路.特别是高内阻的电路.会改变原电路的各 ...

周总理说得对,听他老人家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