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许老师电桥问题2

楼主(2013-12-16):
由于上一帖无法编辑。故再开帖
校准后还是无法用啊

我的测tl082的1脚波形视频
h    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5MDM2NDcy.html
我的校准视频
h   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4NjM1MzAw.html

100HZ

1khz

7.8k

视频
去空格你们懂的

楼主:
1khz的交流电压为126mv
7.8khz的交流电压为65mV
100hz的交流电压为133mv

楼主:
找到一出错误。R23的100K用了10K但是结果还是一个效果

网友:
看来这个电桥DIY还真不容易。

网友A:
你的套件有问题还是其它????我用小林电子的整套散件一次组装成功!!!正不知你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套件有问题还是其它????我用小林电子的整套散件一次组装成功!!!正不知你怎么搞的????

套件当然容易。小学生都能装出来。我的是自己覆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件当然容易。小学生都能装出来。我的是自己覆铜的

还是你牛!佩服 !!!!呵呵

网友B:
你说:“因为我用100hz跟1k测100u电容的数值都在89u左右。但是7.8K测得60u多。这三个频率测电阻的数值都差不多。就是电容相差太大”

这个是正常的。
现在已经可以测量了,还有啥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因为我用100hz跟1k测100u电容的数值都在89u左右。但是7.8K测得60u多。这三个频率测电阻的数值都差不 ...

如果是正常。那就没什么事了

网友:
很显然7.8K的Vpp不正常。

查7.8k输出和激励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