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压电式蜂鸣器做了个压电耳机

楼主(2013-12-16):
之前用压电式蜂鸣器做了多个用压电耳塞, 配T725的10K阻扩效果不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90154-1-1.html

也做了廠制的和自制的陶瓷压电耳塞大比拼, 发现自制的的比廠制的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id6648964

现在再用平宜(6元一个)的压电式蜂鸣器和廢耳机支架做了个压电耳机, 两个並联, 配T725的5K阻扩效果不錯.
如不用变压器,要在耳机两端并联一个 100 KΩ 电阻,否则可能不响,
因压电片是一个电容, 積在压电片两端的电荷要有通道流走,才可另压电晶体返回原狀再发声

1. 用这種35mm直径,中间白色部分是一整片的压电式蜂鸣器,效果最好

2. 找这一種耳机支架

3. 用铬铁在压电式蜂鸣器的两端烧兩个洞, 把廢耳机支架裝上

4. 再用AB胶把耳机海绵贴上

5. 完成.

6. 接矿机和T725变压器使用.

7.压电耳机 和 压电耳塞 比較, 还是压电耳塞的音感較好.

网友:
做得有模有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好,这种蜂鸣片阻抗多高?

是乎不同的压电片.
一个约10K
两个并联后约5K
电容量约20,000pf.

网友:
和sc2-300比怎样?

楼主:
压电耳机当然不及sc2-300的音色美.
但在不用T725变压器的前提, 陶瓷压电耳机更能用于弱台的收听.
例如用于FM矿机時用SC2-300听不到的, 用压电耳机/耳塞就可收听.
不用带T725出外,AM/FM便携式 矿机 便會来得輕便.

网友:
做得漂亮,压电耳机重量轻我也做过还可以。

网友:
做得漂亮,音质咋样。

楼主:
我没儀器测试, 估计偏高音点. 如配合T725 变压器的40K 或100K 能把低音加强一些, 但高音卻相对减弱了.

网友:
好办法,有时间也做一个试一试

网友:
做的真心不错

网友B(2021-04-23):
楼主这款蜂鸣器的规格多少,就是蜂鸣器的外壳直径和厚度,还有压电片的直径和压电陶瓷的直径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款蜂鸣器的规格多少,就是蜂鸣器的外壳直径和厚度,还有压电片的直径和压电陶瓷的直径多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n16d8sl8a15

这个压电片当矿石机耳机效果也不错,便宜实惠,阻抗相当于舌簧耳机,可以直接和场管矿石机匹配,基本上不会坏掉,可靠性高,当然音质不是太好。

网友:
压电陶瓷要输入方波声音才大,再搞个装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7d632e8dM4wCGa&id=35560881689&_u=n16d8sl8a15

...

谢谢,这玩意便宜,买几个玩玩

网友:
要并电阻啊,难怪以前折腾不出声

网友:
我之前试过压电陶瓷并联一个电感,100mH左右,有时候效果也可以,当然之前没有2200欧耳机的时候我也拿1K电阻加压电陶瓷凑合过

网友:
昨天在中波矿石收音机上实验,用直径5厘米的电话几乎没声,里面是铜片两面覆瓷的,用在晶体管收音机上低音很好,而且很大。用自制的耳塞机,里面是直径2厘米的压电片做成,并联200千欧电阻声音最大,当我用2千欧的变压器当电阻时声音比1500欧耳塞大的多,但两千欧电阻不行

网友:
我的压电喇叭,220V/6V变压器倒接升压驱动,哇哇响。

网友:
10块钱包邮买了各种直径的蜂鸣片,准备用矿泉水瓶盖做外壳,看看那种做耳机比较好。

网友:
自制的压电耳机,灵敏度不如800欧耳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