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可调温的电热鼠标套

楼主(2013-12-16):
       之前买了一个插USB的电热鼠标套,插上只有一点点微温,拆开里面是很小的五片并联碳纤维布,实测接5伏电压功耗只有1瓦,这点温度真是打酱油,于是12年买了一片12伏10瓦的碳纤维布对折塞进鼠标套,具体过程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0507-1-1.html

       一年使用下来觉得10瓦的发热功率还是不够,且这种鼠标套太小,手伸进去半个手背露在外面,还是冷,今年决定自己做一个。

       发热体选择:要求发热功率在10瓦—20瓦之间连续可调,如果选择碳纤维布,碳纤维布单位面积发热量较小,小面积的都是12伏电压以下的,如果选两片12伏10瓦的碳纤维布串联或并联,电源则要求24伏或12伏可调,因为可控硅调压器输出电压做不到这么低,只有选可调开关电源,导致电源太复杂。

       如果选电热毯电热丝,每米电阻约30欧姆,额定电流约38毫安,这里取了5.8米,约170欧姆,当功率在10瓦—20瓦之间可调时,对应实际有效输入电压在40伏—60伏,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器调压,电路简单,实际电路如图,电路必须选两节RC的,这样才能得到较低的输出电压。

      电源外壳采用手机充电器外壳:

      全部材料除了毛毡和电位器及旋钮是现买的,其余都是利用多余物资。毛毡,大小1.2米×0.8米,厚3毫米,包邮9.9元,取19厘米×21厘米一块,将5.8米长电热丝缝在上面。

      全部完工:

     应用:

       制作体会:由于可控硅调压输出的电流电压都非正弦波,且功率因数小于1,所以用交流电流电压表测出的数值都非实际数值,测了也是白测,只有用功率计量插座测出的功率才是真实的,实测功率可调范围在10-20瓦之间。300K电阻实际由270K+22K组成,这电阻稍差几K输出功率就差许多。

补充内容 (2013-12-17 09:26):
      缝电热丝花了三个晚上,排版刻电路板花了一个晚上,昨天花了一天焊接调试、缝袋子,发热部分在手背上,上面总共四层毛毡,电热丝与手背之间一层,电热丝上面三层,以便保温,完成后把鼠标垫塞进去。

补充内容 (2013-12-17 19:12):
当电压230V时,实测
功率最大时:电流=0.32A,功率因数=0.27,则功率=0.32×230×0.27=20W;
功率最小时:电流=0.20A,功率因数=0.22,则功率=0.21×230×0.22=10W

补充内容 (2013-12-18 08:56):
更正:上面38毫安应为380毫安,下面计算功率=0.21×230×0.22=10W中0.21应为0.20,提交后无法修改。

网友A:
挺好的  很实用  但是 我看不太懂  呵呵  不过还是支持你  自己做的就是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  很实用  但是 我看不太懂  呵呵  不过还是支持你  自己做的就是放心

       这几天天冷,几天使用下来,这东西还是挺实用的,淘宝搜了下,只有10—20瓦开关切换的,没有连续电压可调的。这东西如果有朋友要复制,认为电源还是使用可调开关电源为好,一是心理作用,低压电安全,二是电网电压必定有波动,当电网电压波动10伏,实测功率有8瓦波动,也就是若电压在225伏—235伏之间波动,则鼠标套最小功率为6瓦—14瓦。

网友:
我也想有这么个东西   天冷了  手真的很难过的

网友B:
好是好就是电磁干扰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是好就是电磁干扰大不?

       电磁干扰应该是对中波收音机而言,不听中波,没比较。仔细听发热布有轻微“滋——”电磁声,不明白电热线都缝紧的,居然还能振动发声,当然只要选开关电源或碳纤维发热布,就不会有电磁干扰和电磁声。

网友:
楼主那帖子是了11年的。。。等了这么久才动手的啊

网友C:
这个直接接交流电源,用的时候可要小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直接接交流电源,用的时候可要小心点。

安全还是有保证的,电热丝是电热毯电热丝,再者还有2mm厚(卖家称3mm厚,实际2mm厚)毛毡隔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全还是有保证的,电热丝是电热毯电热丝,再者还有2mm厚(卖家称3mm厚,实际2mm厚)毛毡隔开。

哦,因为170欧姆电阻比较小,调压电路必须非常可靠,电压不能升高,一旦双向可控硅击穿电热丝将马上烧断。建议加一个0.5A的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因为170欧姆电阻比较小,调压电路必须非常可靠,电压不能升高,一旦双向可控硅击穿电热丝将马上烧断。 ...

确实唯一担心的是可控硅击穿,那不是电热丝烧断,而是电热丝发红起火燃烧。正常情况可控硅不会击穿,为安全这东西必须人离开断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唯一担心的是可控硅击穿,那不是电热丝烧断,而是电热丝发红起火燃烧。正常情况可控硅不会击穿,为安 ...

是的

网友D:
我担心安全问题,倒点水上去会是什么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担心安全问题,倒点水上去会是什么后果?

如果接头绝缘做好了,倒水上去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冬天好实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