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沪通KR350气保焊机

楼主(2013-12-18):
此焊机型号为 KH350 一般型号是K?350或k?500皆为仿松下KR350 KR500,列如通用的NB-KR系列
焊机故障,客户描述:可焊接,无气,换过气阀无果。
先上主角:

主角

主角

通常此类故障点为主机到送丝机的6芯控制电缆开路短路,电磁阀线圈开路短路,P板气阀控制路故障
先查6芯控制线,分别测航空插一段到另一端,包括母头端

控制电缆

控制电缆

母头端
正常 ,继续电磁阀线圈,测的约71欧,为正常阻值
只剩下P板了,动手,
可以看到是全贴片的,确实看着清洁。。又喜欢又讨厌
这下基本算是简单了,O(∩_∩)O,目测保险已坏,测试气阀路元件无短路上电走着
下图为,气阀继电器,正常
接上一24V继电器做负载,测电流,后来换用1.5A的风扇做负载 老化1小时,无问题,(忘拍照)
维修这基本算是结束了,分析原因客户说原来换过几个电磁阀经常坏,应该是电磁阀质量有差异,
虽然他的电磁阀是好的,可我还是给他换了专用的电磁阀,原来那个拆开线圈可以看到是铝线,而且通电2分钟有点温度了
故障常见点:控制电缆,P板(保险坏一般会伴随着其他元件的损坏,这台运气比较好嘿嘿),气阀,航空母端线头脱落
最后附上两张图分别是这台的贴片仿制板和原装KR350
原装看起来更亲切O(∩_∩)O

网友:
看着简单,其实很深奥

楼主:
呵呵。一般这类故障收取人工费200.材料费另算,这台机器就是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