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6N2+6P15单端【仿白版主6N2+6P14稍加改动】

楼主(2013-12-19):
廉价6N2+6P15单端【仿白版主6N2+6P14稍加改动】。准备改造成6P14和6P15两用机【准备阴极加开关转换阴极电阻】。电源变压器采用27厂拆机变压器。次级高压250伏*2.电流75毫安。刚好能满足6P15两只加上6N2的最大电流。低压6.3伏0.6安灯丝一组接6Z4整流管。另一组6.3伏2.5安接主机三个电子管。灯丝线圈没有抽头,采用两只56欧电阻中心接地。前级和6P15帘栅极150伏采用WY-1电子管稳压。6P15阴极电阻采用两只150欧电阻并接。为了转换6P14时好用。降压滤波电阻采用10瓦510欧珐琅线绕电阻【降压电阻可能大了一点,直流高压输出200伏】输出变压器采用晶体管测温放大器电源变压器。用初级220伏线圈加上一组双18伏的次级线圈。直流电阻正好和一般3瓦6P1输出变压器阻值相等。大约270欧。铁芯没有重新插。喇叭接在6.9伏输出接头上了。线圈直流电阻2欧。。耦合电容选用70年代的方形纸介金属化0.22UF400伏。三个滤波电解采用拆机150UF450伏日本电解。电源开关-电源插座-管座-喇叭接线柱都采用拆机的。底台采用拆机车载低音炮带散热片外壳。由于采用了电子管稳压管线路。整流管开机不跳火。前级电压稳定性好。整机采用无接线板就近搭棚焊接。
四只电子管都采用普通拆机管,接电一次试机成功。没想到这6P15听起来很受听。输出功率也能达到2-3瓦。先听一段时间再作调整改造成6P14-6P15两用机。

楼主(2020-04-24):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个电路图看看?

稍加改动功放管改成6P15了。

网友(2013-12-19):
祝贺老师成功!

网友:
祝贺装机成功、都是国产老物件、无架搭棚高手!!!

楼主:
接电试听2个小时温升正常。

网友B:
输出变压器我也有两只不知抽头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变压器我也有两只不知抽头定义

和我的一样的吗?发个图片看看。一样的话我给你实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我的一样的吗?发个图片看看。一样的话我给你实测图

网友:
一位老师傅给的 ,本来想绕2A3的输出牛。你看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图一样的,明天白天拍照给你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图一样的,明天白天拍照给你数据

好的!先谢谢你!有2A3的机器也拍几张图,原件面的

网友C:
没有  看明白  。 那两个  油电容是咋用的  。 上个图 就好了 。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这样搭篷不乱有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  看明白  。 那两个  油电容是咋用的  。 上个图 就好了 。

那是两个0.22uf400v方形纸介密封电容。用于6N2屏级与6P15栅极耦合用

网友:
内部走线很好,就是外壳太难看了,换个外壳档次马上上来了

网友D:
这搭棚工艺,咱是做不出来!图中的绿电阻好熟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搭棚工艺,咱是做不出来!图中的绿电阻好熟悉啊。

熟能生巧。焊接前多摆位几次,有时一个元件需焊好几次才能最后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共是两种接线图。我用的是第一种变压器。相应的接线图是下边的纸条上的。4和7串接。2接6P15屏级。9接高压。如果还嫌阻抗低,还可以和别的绕组串接。17-18接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是两种接线图。我用的是第一种变压器。相应的接线图是下边的纸条上的。4和7串接。2接6P15屏级。9接 ...

非常感谢您!辛苦您了

网友:
可以上张图吗?

网友:
不错的主意,一台机器可以做两种(6p14、15)管子的功放,可谓一举两得。

网友:
低价也发烧,支持平烧

网友E:
6P14*2,6N2,6Z4,还有一只什么管???6P14屏极电流48MA,电源牛电流不够用呀,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6P14*2,6N2,6Z4,还有一只什么管???6P14屏极电流48MA,电源牛电流不够用呀,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另一支管WY-1。现装机是6P15,屏流应该是30毫安。如换接6P14时开关转换应该是三极管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支管WY-1。现装机是6P15,屏流应该是30毫安。如换接6P14时开关转换应该是三极管接法

明白了,学习了,,,,

网友(2014-02-12):
工艺很好,搭棚的手艺更是超级棒。
电源变压器充当输出变压器?电阻大小是一方面,阻抗匹配更重要,

网友A(2020-04-22):
楼主上个电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个电路图看看?

稍加改动功放管改成6P1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