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00示波器格栅小灯泡大家换过么

楼主(2013-12-20):
cs-5400示波器格栅小灯泡坏了,查型号是lamp:b30-3016-05
不知大家换过没有。从图纸看它是三个串连的,怎么三个都烧了。要烧也是只烧一个啊?请教有懂的大侠那儿买得到。图中pl101-pl103就是。

网友:
先量一下电压;用汽车(摩托车)6V/12V仪表盘的夜间照明灯代换。

网友:
看图纸中电源是接V7(+14.8V),受控于Q101、102,看看这两个管子有问题没?
看能用6.3V指示灯泡代换不(体积或螺口有多种的)?串联光源代换时要电压、电流一致。

网友(2014-05-25):
你好,这位矿友能否将整机电路图传一份?我这有CS5405多余的灯泡,看看能不能代换。

网友(2014-07-01):
不妨用几只带色的高亮度LED发光管子串联加串一只限流电阻替换,耐用省电,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