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6P推挽机制作实践小结

楼主(2013-12-21):
在《6P3P推挽机制作实践小结》帖子中(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88000-1-1.html)介绍了我的制作实践,电路照葫芦画瓢、原件东借西凑、搭棚飞檐走壁、焊接蜻蜓点水 ,制作完成后开声试听,那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好听!好听!那些诸如“交流声、啸叫、噗噗、.........”等一切噪音都没有,真是高兴啊
我听胆机有个习惯,就是要摸一摸变压器,结果不摸则已,一摸吓一跳,电源变压器烫手啊,经过一番折腾,能勉强听一张碟了,但电源变压器的功率不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最后痛下决心换成低功率的6P6P,B+电压调低一点直接插上试听,能听,但声音不好听,而且听完一张碟后变压器依旧烫手,真是欺负老头我不会设计工作点啊 。我就不信了,就一个变压器发热都搞不明白?翻书、向tty111 老哥请教,今天非搞明白不可
下面介绍介绍我的实践经验:
1、设计原则是原电路图的整体架构不变,同时前级工作点不变。
由于换成6P6P后整机负载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调整电源部分的降压电阻以保证前级部分的工作点与原来的一样,将下图中电源部分的1.8K电阻换成2K电阻,扼流圈位置换成680R电阻,采用1N4007整流,电源变压器高压输出为(350V:0:350V),房间的市电为230V,插上管子后测量前级各工作点电压与原图基本一致,测量6P6P阳极电压左边为347V,右边为343V,均接近该管的极限阳极电压350V,这个电压很重要,后面设计工作点要用到。
先发上去了,不然出问题这么多字白打了

网友A:
这个电路我做过,可以用6l6,el34,6p3p,kt66等等好多管子,还可以用fu7(调整阳极电流及环路反馈).我感觉fu7音质胜过山寨厂家生产的kt88推挽.欢迎砖头

楼主:
2、参照《电子管功放设计和装调技术》(郑国川,李红英)一书88页“3.3.3 AB1类放大器工作点设计-----6C19和FU-50应用”的相关内容以及向tty111老哥请教,下面自己设计6P6P的工作点
6P6P的特性曲线见下图,该书是76年版的,是我的一战友送我的
设计工作点时选取6P6P的阳极极限工作电压350V,根据书中介绍的经验公式计算阳极极限静态电流=4×350÷(负载阻抗),我的输出变压器阻抗最大是8K,若有10K或许更好,计算得阳极极限静态电流为175mA,考虑画图方便以及保守设计取160mA,这样就可画出图中的红色斜线,斜线与Ug=0曲线交点为C点,其对应的阳极电流约为105V,根据AB1类工作点的选取原则,105÷4≈25mA为阳极电流工作点,过该点画水平线得到D点,D点的坐标值就是6P6P阳极的工作点,此时的栅极负压约为-18V,这个电压也就是阴极电阻的压降,这样计算阴极电阻为18V÷25×2mA=360R。
也不知对不对,先传上去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我做过,可以用6l6,el34,6p3p,kt66等等好多管子,还可以用fu7(调整阳极电流及环路反馈).我感觉f ...

感谢关注

楼主:
3、实际制作时阴极电阻的压降是23V,阻值取500R,这样静态阳极电流是23V÷500R÷2=23mA (除以2是因为有2个管子),这样做主要是考虑电源变压器只有100mA的输出能力,但电压则有350V,因此6P6P的使用原则是高电压,低电流,23mA的阳极静态电流,4个管子正好在变压器的输出电流范围内,以确保变压器不发热,实际考核使用2个小时,变压器温热。而阴极电阻取250R时,阳极电流是23V÷250R÷2=46mA ,4个管子就是184mA,远远超过变压器的输出能力,考核使用1小时变压器烫手。
若按此方法,不知将6P3P管子阳极的静态电流也调整到25mA,变压器是否还会发热那么严重 ?等有时间再试试。
机器考核时拍的照片,整体外观没有使用6P3P时好看,主要是因为6P6P的管型为直筒型,没有6P3P丰满

基本定型的内部照片:

网友B:
交流负载线画的不对,它是通过工作点的一条线。工作点选择原则是阳压乘阳流必须小于最大板耗,6p6p最大阳极板耗13.2W,350V时最大板耗电流37mA实际取25mA是可以的。25mA阴极电压约18V,电阻360欧。交流负载线给你几点坐标你连一下。350V25mA、400V18mA、240V50mA、160V62mA。
  为何阳压能到400V以上那是因为变压器的电感起的作用,即电流下降时他就会产生电动势阻止电流下降,这个电动势和电源相加就会超过350V。这是一个动态的电压。所以喇叭不能空,不接喇叭阻抗无穷大,反射到初级也是无穷大,有一点电流波动就会产生很高的电动势击穿变压器。从初级说这时变压器纯粹就是一个大电感,很小的电流波动就会产生很高的电压。

网友C:
好机器 !好手艺!羡慕,我啥时才有这水平

网友D:
动手能力强,羡慕

网友E:
引用 楼主:
2、参照《电子管功放设计和装调技术》(郑国川,李红英)一书88页“3.3.3 AB1类放大器工作点设计-----6C19和 ...

你这负载线画的,穿越了功耗限制(就是那虚线),实际工作中,还是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负载线画的,穿越了功耗限制(就是那虚线),实际工作中,还是过载了。

感谢海版指导
是不是极限电流取大了?取120就不会穿越了吧?
不小心玩了一次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负载线画的不对,它是通过工作点的一条线。工作点选择原则是阳压乘阳流必须小于最大板耗,6p6p最大阳极 ...

感谢老哥指导
第二段话没看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机器 !好手艺!羡慕,我啥时才有这水平

多谢夸奖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海版指导
是不是极限电流取大了?取120就不会穿越了吧?
不小心玩了一次穿越 ...

我一般是这样:
推挽机,P—P阻抗是8K,那么折合到每个管子上就是2K。
先找极限阳极电压的350V,然后350/2=175毫安。先别画,用一个透明的三角板“虚拟”连接175毫安和350V这两点。这个三角板保持不动,找第二个三角板比着第一个固定化的三角板下斜边,比住了之后,第二块三角板保持不动,推动第一块三角板,使刚才虚拟的那条负载线在屏耗限制以里,就行了。 这种做法在制图技巧里叫“推平行”。就是说只要第二块三角板不动,第一块三角板的那个边所画的线就是平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这样:
推挽机,P—P阻抗是8K,那么折合到每个管子上就是2K。
先找极限阳极电压 ...

多谢海版夜半指导
我画的线可否认为只有穿越的部分过载,而其他部分没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手能力强,羡慕

感谢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指导
第二段话没看明白啊

电感在电流突变时能产生一个电压反对他的突变,这是物理常识。如电流减小时电感就会产生一个反对电流减小的电压,电压正和流出电流方向相同,这个电压和电源电压相加就会超过电源电压。从图上交流负载线看当电流为零时电压为480V。你把交流负载线从画一遍,给你的几个点连起来是一条直线,阻抗根据这条线求出,某段变化的电压除变化的电流。算出是5K,因推挽电路所以总阻抗取10K。

楼主:
感谢老哥热心指导 ,您每天都起得这样早啊?
“电感在电流突变时能产生一个电压反对他的突变,这是物理常识。如电流减小时电感就会产生一个反对电流减小的电压,电压正和流出电流方向相同,这个电压和电源电压相加就会超过电源电压。”这段话我懂。只是.....
1、给我的那几个点是咋来的?都是工作点吧?(350V25mA、400V18mA、240V50mA、160V62mA)
2、我又看了一下郑国川的书,书中只说说我画的斜线上的D点是6P6P  AB1类输出的工作点,线上的其他点是不是没说,这条斜线就是你说的负载线吗?
3、电子管负载阻抗不是唯一的吧?比如6P6P推挽是10K,那么根据现有8K的输出变压器,不能设计一下工作点吗?
4、我按你提供的点画了一条斜线,见下图,用变化的电压除以变化的电流得出阻抗就是这条线的斜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加分

看帖长知识,加分算是回报。不客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热心指导 ,您每天都起得这样早啊?
“电感在电流突变时能产生一个电压反对 ...

新画的交流负载线对了,直流工作点D必须在交流负载线上,画线时一不要超过虚线,二要使线性范围尽量大。----------------这条线定了,那么最佳阻抗也就定了,(线的斜率决定阻抗)这是理想状况,实际由于负载变化略有出入。比如说10K是最佳阻抗,你用8K变压器也是可以工作的,只是最大功率略有下降,最大功率时失真略有增加,但一般不影响使用。实际8K曲线更陡一点。最佳工作点应该使D点向左即降低电源电压,没必要了。甲类中变化的电压除以变化的电流就是最佳阻抗,推挽稍复杂算出的只是单臂的阻抗。给你的数据就是从交流负载线取得,先画的线。
起得早是给儿子上班准备早餐,有时晚了还要开车送他,上班地方没停车位。

网友F:
模范父亲!!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海版夜半指导
我画的线可否认为只有穿越的部分过载,而其他部分没过载?

昨天晚上睡觉了。
就是穿越的部分过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模范父亲!!
.....................

也可能结婚以后就不用管了,现在我有时间多尽点义务吧。

楼主:
4、装机完成后测量工作点,在输出端接2个10W15R的电阻

测得的工作点数据如下:
左 6P6P(3)343V        右 6P6P(3)342V
            (4)315V                    (4)315V
     阴极电阻 23.5V             阴极电阻 23.2V   (阴极电阻值500R,这个值使得整机功率变小,后面会尝试使用360R)

    6N7P(3)233V             6N7P(3)233V
           (6)232V                     (6)233V
           (8)82V                       (8)82V

    6C5P(3)233V             6C5P(3)233V
           (8)2.6V                     (8)2.6V

以上数据与当时使用6P3P的差不多,估计这样的数据是该电路架构的最佳数据了。

5、在符合我的条件要求下,即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为8K,6P6P阳极静态电流不超过25mA,设计工作点画图时不太准确,但瞎猫碰到死耗子,图中D点的数据还是被我正确的找到了,正是根据这个点的数值才能准确的选择阴极电阻阻值及阳极电压、电流。
这里要感谢tty111老哥的热心帮助和指导,以及白版的指教。

该机调好后用10寸落地大音箱试听效果非常好,这个音箱是我的300B单端都不敢接的,真没想到推挽也能出好声啊。
另外对机器进行长时间工作考核,电源变压器也只是温热。这次装机实践证明功率管的工作点不合适,也会导致变压器异常发热的。

伴随着音箱中缓缓飘来的小提琴美妙的乐声,小结就写到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画的交流负载线对了,直流工作点D必须在交流负载线上,画线时一不要超过虚线,二要使线性范围尽量大。 ...

感谢老哥的热心指教

我理解后画的应该是10K负载的工作点线,而我画的则是或近似8K负载的工作点线,但我无知的画出了穿越
不知对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的热心指教

我理解后画的应该是10K负载的工作点线,而我画的则是或近似 ...

一般不要穿越禁区,他是最大板耗值,过了有可能屏极发红。后画的是理想状态交流负载线,应该满足输出功率最大、失真最小、工作稳定安全可靠。看来变压器发热最可能的就是灯丝3A接了四个6p3p0.9*4=3.6A长期使用发热,换6p6p灯丝电流小了0.45*4=1.8A就不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要穿越禁区,他是最大板耗值,过了有可能屏极发红。后画的是理想状态交流负载线,应该满足输出功 ...

老哥,我还有问题要请教
1、那个6P6P的特性曲线是帘栅电压为250V时的曲线,而机器实际工作在315V帘栅电压下,这个对工作点有啥影响?
2、需要在帘栅极串接电阻降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我还有问题要请教
1、那个6P6P的特性曲线是帘栅电压为250V时的曲线,而机器 ...

只要工作稳定,不超过帘栅的板耗就没事,有时超点也没事。如fu-7规定最大帘栅压300V,许多电路都用到350V。井冈山103GX电影扩音机就是阳压600V、帘栅压350V负栅压-35V。我做过一台fu-7推挽阳压480V、帘栅压350V、栅压-32V工作都挺好。
6p6p最大帘栅压就是310V。帘栅压升高造成静态电流增大。你把阴极电阻加大了,工作点就调好了,原来算出是360欧,因帘栅压高了,阳流大了,改成500多欧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工作稳定,不超过帘栅的板耗就没事,有时超点也没事。如fu-7规定最大帘栅压300V,许多电路都用到35 ...

谢谢老哥
我的输出变压器有超线性抽头,把现在的帘栅级直接接到抽头上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这样:
推挽机,P—P阻抗是8K,那么折合到每个管子上就是2K。
先找极限阳极电压 ...

海版,初中数学里叫平移

网友:
不就是推平行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