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仪

楼主(2013-12-22):
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仪(以下称:测试仪)本测试仪产于84年武汉压敏电阻厂、电路技术岀自武汉一中【青少年科普器

材服务部】潭维纲 老师
测试仪内装电池大号四节用了好多年记不清了近来终于停摆。买电池就要跑路,干吗不用以有的锂电呢,于是就有以下

内容。
测试仪的测试精度除(Vrb)反压以外、(Hfe)放大倍数、(Vce)饱荷压降等,都是以6V整算计的,不象数字表里面有基准供

电高低一点无事。这测试仪显然用一节锂电电压太低、升压也行但那个有干扰不好、装两节地放宽敞无问题,加稳压就

可以了,可以鸟还想再好一点。(我想爱折腾之人、好捣鼓之人都有这毛病吧)!再把高压50V、1000V弄成可调压的可

以用来对比万用表千伏以下直流档。

改好后使用指针很稳、也很准,不象用干电池那样指针会漫漫下降还不准(旧电池更招)特别是找对管开始测80倍测到

无数个又岀现个80倍、高兴……再重测又不一样了、烦……。
这样算是崭时满足下心意鸟、说不哪天高兴把(Hfe)放大倍数、(Vce)饱荷压降等基极控电流弄成恒流、就更完美了,哈

哈,这是后……

(下图1)测试仪,下面靠中间扭子开关是以前第一次修改加上的,原因是测反压时原件没插好、容易打穿。装开关加两

电阻K串50V档K串1000V档,经过开关转接、原装或串接减小电流之后再也没有打穿管子了。还有个好处通过转换开关可

大至看岀击穿区转折曲线。(有的管子包括稳压管、短接串电阻反压升高、有的就升高很小或不变)
(下图2)以加装好高电压调压的外观(图中是1000V满度)。多圈电位器、加扭子开关并在按扭开关上(三按扭中间就

是)、可长时间提供高压不用手按,方便比对万用表或校准。
(下图3)外观和原厂制造。
(下图4)以改好的内部,其实那块铝片不须哪么大、为了好固定管它的有吗就用上鸟。
(下图5)内部全貌。
(下图6)洞洞板面PCB。
(下图7)测试仪,增加的稳压电路,电路特点压降非常小只有0.00几伏,省耗也就1点几毫安。(本稳压电路空载到1A

负载指针表不注意、看不岀电压降)这款稳压电路用到老收音机,改锂电池供电也算不借的选择。
顺便多费话几句,这款稳压电路从 05年开始捣鼓折腾,有环温高电压降低型、早年用于12V电瓶节能灯12V升220V,有用

于交流整流电子滤波型,等 总之就是要压降小、电路自身费电小为目的。以上算是电流大的【1点几毫安TL431】、稳压

要求不高可做到毫安级以下【稳压二极管】(更适老收音机改锂电)。小心地说这款电路在其他地方没看到过、或者我

孤陋寡闻,好相是算首创吧,不敢说。

网友A:
我第一把自己的电烙铁,就是在一中旁边的科普器材服务部买的,还一起买了焊锡丝。之前是在厂里借电工班的电烙铁用,电工不胜其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把自己的电烙铁,就是在一中旁边的科普器材服务部买的,还一起买了焊锡丝。之前是在厂里借电工班的电 ...

现在的科普器材服务部门面己经很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科普器材服务部门面以经很小了。

是的,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到,过去是很大一间,现在分割出租给别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到,过去是很大一间,现在分割出租给别人了

你现在还在外地吗?快过年了回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现在还在外地吗?快过年了回来吧。

还在外地哦,要到阴历二十三才回得来。不晓得您用不用qq,有一个qq群,里面,连我一起三个武汉老乡,玩收音机的,群号1009473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外地哦,要到阴历二十三才回得来。不晓得您用不用qq,有一个qq群,里面,连我一起三个武汉老乡,玩收 ...

有qq但用得很少,主要是写字很慢。你的qq记下了。我的QQ:144390423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qq但用得很少,主要是写字很慢。你的qq记下了。我的QQ:1443904236。

可以,您看有时间就加吧,我会加您的qq好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您看有时间就加吧,我会加您的qq好友的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把自己的电烙铁,就是在一中旁边的科普器材服务部买的,还一起买了焊锡丝。之前是在厂里借电工班的电 ...

呵呵,我的第一把电烙铁是用一个1.5K国产陶瓷电阻做的,就是把像筷子粗细的紫铜棒插到电阻里外面在拿石棉包上,在包个铁皮搞个把,完事以后差不多有鸡蛋粗,哎......就这样将就用了一年多...

网友:
利旧性的改造值!

网友B:
自己装了一台这个一样的测试仪,好用!是照“无线电”杂志的电路装的(功能一模一样),可惜图纸丢了。用电池是有楼主说的现象。这次改用稳压电源,(6V、0.3A)电力充足了!但问题来了,用它配对81、83、93还正常。可后来配对3AD6、3AD18,开始还可以,可后来停摆了,表针滿偏,查了好久!一只自绕鏮铜丝电阻断了。现在用JS—7A配对了。

补充内容 (2013-12-23 19:31):
该仪表该上大功率的电阻己加大功率,己修复,正常使用。

网友C:
这个仪器无线电上发表过,以前看的时候觉得测试原理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装了一台这个一样的测试仪,好用!是照“无线电”杂志的电路装的(功能一模一样),可惜图纸丢了。用电池 ...

本测试仪图在“无线电”84年第8期(我的还在)你的那电阻功率可能用小了。其实当时的产品也有一些小问题,你注意看本机波单开关处就有改动,还有走线也进行过优化(这个图中看不岀)。在当时除配对有点烦以外其它还是很好用的。现在有内置稳压就更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仪器无线电上发表过,以前看的时候觉得测试原理有缺陷。

是有点点缺陷,这对当时的爱好者不是问题,可以调理好的。在我的记意当中这测试仪算是当时市场第一台,这以后又岀现外接电池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测试仪图在“无线电”84年第8期(我的还在)你的那电阻功率可能用小了。其实当时的产品也有一些小问题, ...

是的!现在看来电阻功率小了点,有两点能使仪器用了几十年。1﹕用电池———电源功率不大,2﹕当時只能测3AG1、3AX31等小功率管,象3AD6、3AD18等根本买不到,价还贵,不象现在大把大把的,容易搞到。就是完成儿時梦————玩。 我的“无线电”杂志被小孩当废报子卖了。我的测试仪己修复,自己装的有点印象,但理线路也理了一天,线路走通,才能维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有点点缺陷,这对当时的爱好者不是问题,可以调理好的。在我的记意当中这测试仪算是当时市场第一台,这 ...

是个大问题。

它的Ic选择是个摆设,只有管子的放大倍数在满量程的时候,实际Ic才达到设定值。这是个颇为愚蠢的设计,它是通过测Ic来测放大倍数,这没问题,但是Ic被放大倍数所控制,是没办法设定的。它的Ib值是用PN结压降的统计值来计算Ib,不是直接测量得到的,而实际元件的PN结压降是个离散值,不会是准确的0.6V或0.2V等,因此它的Ib实际上是不准确的,测试精度只具有参考价值。如果要仿制这个表,没有必要使用高精度电阻,用了也是白用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调节并测量Ib,来获得指定的Ic,表盘上标定两者的比值,数值分布呈倒数关系,不是线性,看着不是很舒服,用起来麻烦,但是没有Ic和Ib都不可靠的问题。

这仪表还有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如果你插了一个小功率管在上面,不小心放在Ic=1A档,管子就会巨热,或青烟一冒,它没有什么防范措施。实际上由于它的原理有缺陷,无论Ic在哪一档,只要管子放大倍数足够大,Ic就会暴涨而无法限制,就会冒烟。

年少的时候,我就打算改进下这个仪器,用电位器控制Ib,表头测Ib,表盘标定计算出的倍数。最后还想用一个恒流电路直接控制Ic,这样就不需要用电位器一个管一个管的调了。还要让小功率管插座用不上大Ic,最多用到10mA,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直接烧管。

不过几十年过去,什么也没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个大问题。

它的Ic选择是个摆设,只有管子的放大倍数在满量程的时候,实际Ic才达到设定值。这是个 ...

几十年都过去,就不去纠结它了,那个時代的产物———怎么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现在看来电阻功率小了点,有两点能使仪器用了几十年。1﹕用电池———电源功率不大,2﹕当時只能 ...

以前我也是测小管视放管多数,有次测视放管3DA87反压没插好打穿了就有那次加开关电阻。 测大管(黑白电视机行管电源管3DD15类)很少,……年代不同了,这玩意用得少了不过把它捣鼓好追忆下当年的乐趣也蛮有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大问题。

它的Ic选择是个摆设,只有管子的放大倍数在满量程的时候,实际Ic才达到设定值。这是个 ...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三极管本来就是非线性元件它的PN结压降也不是定值,但差别也不是很大。一个三极管用10块带有三极管测试功能的万用表测试,不好意思地说就有10个不一样的接果 。目前我有5块带三极管测的表,只有这台测试仪最接近有参考价值。晶体管图示仪(有)在有些方面还不如它要搬机器要插电。

巨热,或青烟一冒,怎么说呢,这台测试仪是先插好原件再按扭通电的,作为爱好者地说,玩指针表是要有技巧的。如果有人按住不放……, 总的来说这测试仪在那年代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D:
我的Jc1晶体管测试仪   安徽一校办工厂的产物  黑胶木壳体应该古董级,属于稀有产品了。

外观看,两者量程一样,电路应该基本相同。

朋友给我时,有故障无法使用,电路搞到手后,很快就修复了,现在还能正常使用。
使用时,外接电流表(比如50微安的),也可接三用表用电流档。
因为不常用,电源现在也改为5V外接的。从电路上就可看出,受电路转换开关的限制,测NPN管和PNP 管的测试条件不完全一样,因而,准确性正如楼上的坛友所说,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个大问题。

它的Ic选择是个摆设,只有管子的放大倍数在满量程的时候,实际Ic才达到设定值。这是个 ...

年少的改进梦想,没有做成,不是你的错。
其实,原理知道了,实际电路不一定都是理想的。实际中使用管子的电流放大系数Hef,大概值就行了,没有必要绝对准确,就拿管子配对,你能选到Hef绝对一样管子吗?耐压值也这样。没有那个设备要求管子必须是准确的什么参数的,在一个范围就可以了。

这个测试仪电路,在测NPN和PNP管,Ic测试点不同,记得转换后,用测Ie的方法取代测Ic,电流表串连在射极,数值误差大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三极管本来就是非线性元件它的PN结压降也不是定值,但差别也不是很大。一个三极管用 ...

是的,玩指针表要有相当技巧的,就拿这台来说,上IC来说一定得从小到大,VC也是一样,测试之前选择十分重要,配对也是,先用万用表挑选,合格的才上机,上机后∶1、2、3对管就出来了,要说的是,在同一仪器出来的对管,在别的精度高的测也是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Jc1晶体管测试仪   安徽一校办工厂的产物  黑胶木壳体应该古董级,属于稀有产品了。

呵呵、这测试仪用黑胶木壳没用表头足可说明当年节约的思路,真的够古董了。好好待它。

我的这台测试仪测NPN和PNP,  Ic测点一样。它是通过转换开关改变电池、表头、高压50V极性来达到一样测试条件。只是PNP档1000V不可用。如果你须要原理图知个声照个像给你发上去。等你有时间又高兴时折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玩指针表要有相当技巧的,就拿这台来说,上IC来说一定得从小到大,VC也是一样,测试之前选择十分重 ...

你说的是, 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这测试仪用黑胶木壳没用表头足可说明当年节约的思路,真的够古董了。好好待它。

我的 ...

来张原理图研究研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张原理图研究研究,谢谢!

白天照个像,图来鸟。退休了众乐乐,谢就不要了。(哪个小图是不同表头和电阻)。

网友(2014-12-13):
老前辈们聊天,嘿嘿我尖耳朵偷学,我也有一个,换转换开关时不知那没搞对停摆10几年了,不过还没丢,有空也学楼主的和前辈们的精神把他修好,我也是武汉的,我的QQ 575168408请前辈们加我我好麻烦您们

网友:
谢谢展示仪器。

网友:
武汉的同学有得玩了幸福哟

网友:
次不大意看着真累

楼主:
本人怕冷,好多天没上网了,没及时回复各坛友,不好意思啦谢谢各坛友关照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E(2016-09-04):
不知上面那个突出来的铁片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上面那个突出来的铁片是做什么用的?

那铁片是固定大功率三极管外壳(集电极)用的。

网友:
哦,谢谢老师讲解,我一直想不出那个东西的用处,今天得到答案了。真心谢谢回复,祝您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