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5带6.5寸的全频喇叭可以吗

楼主(2013-12-22):
是4欧的还是8欧的更合适呢??

网友:
4欧,不超过30W的最好,功率太大1875带不起来。个人意见。

网友:
LM1875带6.5寸的全频喇叭应该没有问题,可以。

网友:
个人认为很免强!

网友A:
能带,但比较勉强。

网友B:
4欧8欧都可以,4欧音量大点,8欧音量小点,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欧8欧都可以,4欧音量大点,8欧音量小点,你试试看。

我看好一个8欧5瓦的喇叭,能用么,还是得买4欧的,我主要听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带,但比较勉强。

8欧5瓦的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8欧5瓦的可以吗

可以的,8欧没有问题。4欧时要降低电压,具体可百度参数。

网友C:
1875很勉强吧?用个3886好过  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8欧没有问题。4欧时要降低电压,具体可百度参数。

用双12V的变压器驱动可以吗,我刚才买了4欧10W的喇叭,这样组合合适吗,主要用CD机听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75很勉强吧?用个3886好过  效果更好!

有点贵,想先弄个套件试试练练手法

网友:
这个尺寸稍微大点,但是还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1875假货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双12V的变压器驱动可以吗,我刚才买了4欧10W的喇叭,这样组合合适吗,主要用CD机听人声

电压太低了,发挥不出1875的优势,正负20V左右才好。

网友:
电源要合适才能发挥1875的最佳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