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移相振荡器设计调试心得

楼主(2013-12-23):
先上图看下结果:
这是输出的效果。这次试验是一次定性试验,只要振荡电路起振和输出像样的正弦波即可,幅值,频率先不予考虑。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
这个电路受温度影响很大,秦皇岛现在最冷零上-9度,最高温度零下-1度。在我的实验室,暖气不靠谱的情况下,振荡电路有时
不能起振,用手捏下,或者用电烙铁靠近一下就可以起振。换到相对温暖的研究生实验室,就可以百分百正常起振。电路图见下:
原图中,R4,R5是1K的,这时,电路是不能起振的。断开基极和反馈回路的接线,用示波器对反馈回路上的每节移相器经行测量,
在基极加入扫频信号,分别测量A、B、C三点,对比输出端的电压相位,可以断定,反馈回路可以起到移相作用,在频率达到52kHz附近会出现刚好反相。然后测量放大电路的放大率,大约36左右。但是,当撤去信号源将基极与反馈回路接上,却是不能振荡。
将信号源输出频率调到52kHz。断开基极与反馈间连线。测量C点电压和输出电压间的比值。这个比值就是1:32。理论上可以产生振荡。但是不能起振。
后来才想到,我这种测量只是测量一个二阶滤波器的输入输出相位特性,事实上我这个电路的三节移相器中,第三节移相器是由电容C3和三极管的输入电阻组成。这样就明白多了,按照理论每个移相器上的电容电阻参数需要接近。这样我用一个52kHz的信号注入基极测量放大器的输入电阻,这个值是9.7k。于是把移相上的电阻换成10K,结果马上起振,但是一会又停振。用手拍下,捂下又能起振。
原来的波形没那么好看,集电极电阻原值是7k5,但是负半周有点削顶,把集电极电阻改6k8就是图片中的效果。

网友:
不错的电路设计,如果用仿真软件模拟试验一下,调试也许会变得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