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解决XP系统虚拟内存不足

楼主(2013-12-25):
以下的所有都是系统吧以Windows XP操作系统为例

      工具/原料

      当你游戏玩得正酣,或者在激情冲浪开启多个窗口时,你的系统总会在右下角出现提示虚拟内存不足,机器此时就慢如蜗牛,刚才好的心情顿时没了,那么此时虚拟内存的作用是什么?到底设置多少为好?现在我就来对虚拟内存进行详细的介绍。

      步骤/方法

      打造虚拟内存的“标准间”,充分最好的利用虚拟内存

      当系统运行时,先要将所需的指令和数据从外部存储器(如硬盘、软盘、光盘等)调入内存中,CPU再从内存中读取指令或数据进行运算,并将运算结果存入内存中,内存所起的作用就像一个“二传手”的作用。

      当运行一个程序需要大量数据、占用大量内存时,内存这个仓库就会被“塞满”,而在这个“仓库”中总有一部分暂时不用的数据占据着有限的空间,所以要将这部分“惰性”的数据“请”出去,以腾出地方给“活性”数据使用,这时就需要新建另一个后备“仓库” 去存放“惰性”数据,由于硬盘的空间很大,所以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就将后备“仓库”的地址选在硬盘上,这个后备“仓库”就是虚拟内存。

      在默认情况下,虚拟内存是以名为Pagefile.sys的交换文件保存在硬盘的系统分区中。

      手动设置虚拟内存,打造最完美的操作

      在默认状态下,是让系统管理虚拟内存的,但是系统默认设置的管理方式通常比较保守,在自动调节时会造成页面文件不连续,而降低读写效率,工作效率就显得不高,于是经常会出现“内存不足”这样的提示,所以还是让我们自已动手来设置它更好。

      ①用右键点击桌面上的“我的电脑”图标,在出现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选项打开“系统属性”窗口。在窗口中点击“高级”选项卡,出现高级设置的对话框

      ②点击“性能”区域的“设置”按钮,在出现的“性能选项”窗口中选择“高级”选项卡,打开其对话框。

      ③在该对话框中可看到关于虚拟内存的区域,点击“更改”按钮进入“虚拟内存”的设置窗口,选择一个有较大空闲容量的分区,勾选“自定义大小”前的复选框,将具体数值填入“初始大小”、“最大值”栏中,而后依次点击“设置→确定”按钮即可,最后重新启动计算机使虚拟内存设置生效就行。

      以上是Windows XP操作系统中虚拟内存的设置方法,笔者在此也简单提一下在Windows 98操作系统中的设置:

      在Windows 98系统中依次进入“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系统→性能→虚拟内存”,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中“用户自己指定虚拟内存设置”选项,将虚拟内存的位置设在合适的分区中,并设定好虚拟内存的最小值与最大值,最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

      友情建议:可以划分出一个小分区专门提供给虚拟内存、IE临时文件存储等使用,以后可以对该分区定期进行磁盘整理,从而能更好提高计算机的工作效率。

       个性彰显,量身定制虚似内存

      普通设置法

      根据一般的设置方法,虚拟内存交换文件最小值、最大值同时都可设为内存容量的1.5倍,但如果内存本身容量比较大,比如内存是512MB,那么它占用的空间也是很可观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设定虚拟内存的基本数值:内存容量在256MB以下,就设置为1.5倍;在512MB以上,设置为内存容量的一半;介于256MB与512MB之间的设为与内存容量相同值。

      精准设置法,不差一分一毫

      由于每个人实际操作的应用程序不可能一样,比如有些人要运行3DMAX、Photoshop等这样的大型程序,而有些人可能只是打打字、玩些小游戏,所以对虚拟内存的要求并不相同,于是我们就要因地制宜地精确设置虚拟内存空间的数值。

xp系统下载2013最新版电脑城专用   blog.sina.com.cn/winxp2013
      ①先将虚拟内存自定义的“初始大小”、“最大值”设为两个相同的数值,比如500MB;
      ②然后依次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性能”,在出现的“性能”对话框中,展开左侧栏目中的“性能日志和警报”,选中其下的“计数器日志”,在右侧栏目中空白处点击右键,选择右键菜单中的“新建日志设置”选项;
      ③在弹出的对话框“名称”一栏中填入任意名称,比如“虚拟内存测试”。在出现窗口中点击“添加计数器”按钮进入下一个窗口;
      ④在该窗口中打开“性能对象”的下拉列表,选择其中的“Paging File”,勾选“从列表中选择计数器”,并在下方的栏目中选择“%Usage Peak”;勾选“从列表中选择范例”,在下方的栏目中选择“_Total”,再依次点击“添加→关闭”结束。

      ⑤为了能方便查看日志文件,可打开“日志文件”选项卡,将“日志文件类型”选择为“文本文件”,最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返回到“性能”主界面;

      ⑥在右侧栏目中可以发现多了一个“虚拟内存测试”项目,如果该项目为红色则说明还没有启动,点击该项,选择右键菜单中的“启动”选项即可。

      接下来,运行自己常用的一些应用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进入日志文件所在的系统分区下默认目录“PerfLogs”,找到“虚拟内存测试 _000001.csv”并用记事本程序打开它,在该内容中,我们查看每一栏中倒数第二项数值,这个数值是虚拟内存的使用比率,找到这项数值的最大值,比如图中的“46”,用46%乘以500MB(前面所设定的虚拟内存数值),得出数值为230MB。

      用该数值可以将初始大小设为230MB,而最大值可以根据磁盘空间大小自由设定,一般建议将它设置为最小值的2到3倍。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虚拟内存打造得更精准,更完美应用,使自己的爱机运行得更加流畅、更具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