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超级指针万用表评测

楼主(2013-12-25):
   不知怎么了,近来烧得厉害,又对指针表发生了兴趣,“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不知不觉进了不少表,特别是所谓的“超级指针表”。嗨!无语了,但是梦话又多了。唠叨唠叨吧,憋在心里难受!

十多年之前,DZB不断介绍推荐超级指针万用表,该表后来又不断进行改进,先是900D、后来是M2000、再后来是M2000A,另外还有专门测量高阻的绝缘表。那时候这表要四五百元,心想带运放功能的表,精度一般不会好到什么地方去,也就没有心思去占有。时光流逝,前几年听说,这个公司已经不生产这些表了,这就是说,这些表都变成了绝版了,想买到新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近期在各个坛上守株待兔,终于等到了900D 表和M2000表。目前还没机会得到一块M2000A表,等以后有机会在测评了。(为了描述方便,把900D为前表、M2000表为后表-------下同)。收来的几个都是有点问题的表,经过一番捣鼓、测绘电路、修理、调整,最后都圆满地解决了问题。恢复如初。各项功能使用正常。
先对这两块表在精度、功能、量程、使用方便上进行评测:
*   两表都是采用集成电路的,还都是把普通的芯片和一些电阻电容等零件固封在一起(名为模块,可能生产厂家是知识产权或者为了保密原因)。这给使用者修理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不过,好像M2000A采用了集成电路直接焊接了,一目了然。
*    内部放大器调零钮,一次调整之后,几乎不用调节,看来放大器还是比较稳定的,另外电阻调零、电容电感调零采用同一个电位器,使用时候也不需要频繁调整,这给使用的时候带来许多方便。
*   先看精度,精度对于测试仪表来说是首要的且重要的指标。没有精度其他都是废话。如图所示:两个表的直流电压档10伏,用的是5伏基准。嗨!几乎都压线。再用20伏直流档,用十伏基准测试也几乎压线;再看看10欧100欧1千欧1兆欧,几乎也是分毫不差,想不到带运放的表的线性会这么好,还真有点奇怪了。
*   这两个表都是可以测量电容的,取了几个误差很小的电容,测量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如图。
*   这两表都能测量高阻电阻,看看结果如何?手上只有20兆欧的电阻。测试结果也比较满意。
再看看功能和量程:两个表都能测量交直流电压,量程是0.2伏-400伏,(后表可以到2000伏);
*   测量电容电感:从几个PF到几个微法;前表用的10千赫兹;后表用的是1千赫兹或者100千赫兹(可以转换);用这个档,可以简单测量一下电容器的ESR值,应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几微法以上的测量是用电阻档充放电方法,虽是简单但精度还可以,因有专用的刻度。
*   这两表的最大亮点是内部都有一个高电压发生器,前表有40伏、200伏、400伏、1000伏、2000伏;后表是40伏、200伏、400伏、1000伏;各个电压输出都有一个限流电阻接着,防止电源短路和用作测试时候限流用;
选用不用的电压和电流来测量晶体三极管、二极管、稳压管的耐压极其方便,当然测量LED一点问题都没有,测量氖泡和几十伏的触发二极管也很方便。另外可以替代兆欧表(摇表)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
*    两表都有一个按键开关,使之表头灵敏度提高10倍。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不是很方便,一不小心按下这个键,有时候会使表针严重打到头(超量程10倍)。
*    两表都有一个电源指示灯,开机都是用微动开关启动的,前表没有【不使用时候定时关机】功能,后表有此功能;前表关机时候,表针会发生往前或者往后的漂移;后表可能线路改进了,一点也不会漂移;
*    前表测量直流时候要注意表笔的正负极,对的话,表针向前偏转;错的话表针反打。而后表则表笔可以随便接,表针都是向前偏转的,用表盘上面的两个红绿指示灯来表示,红灯亮为正接、绿灯亮为反接;
*    前表使用的时候,要拧两个大钮;后表只要拧一个大钮,看似方便,实则反而麻烦,因为拧大钮的时候,拧过不同的测量参数时候,机子会自动关机,(如从电容测量拧到电阻测量或者电压测量拧到电容测量)要继续测量一定要再按一下启动按钮,这样比两个妞的前表还麻烦许许多。
*    前表采用的是波段开关形式的搭棚焊接,牢靠、绝缘性能好;后边采用的是线路板开关结构,与数字表结构类似,采用了六个弹性铜片在印版上面滑动,寿命肯定没有前表好。
前表采用的是16分之一的色环电阻,后表几乎全部采用了贴片电阻,为了增加功率有的电阻采用并联最多的有十个八个并联起来;为了增加高阻采用串联,也有十个八个串联成为一个电阻的,可想而知,设计者为了缩小体积动足了脑筋。
*    前表的工艺质量很差,还比不上自己DIY呢!机箱和面板的材料很脆弱、特别是九个插座,用铜片卷起来,没用几下就完蛋了,后表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插座、旋钮、开关结构和精度、双面线路板中的金属化孔等看似很正规了。
*    后表增加了可关掉的蜂鸣器功能,增加了数字表外接功能---可以更准确的显示测试数据;增加了遥控器测试功能;增加了温度测量功能;
   再说说这表的缺点和不足之处:
*    这两个所谓的超级表几乎不能测量电流。前表测量电流的时候需要使用附带的一个测试盒,后表测量电流,实际上使用的0.2伏电压档接上一个10毫欧的电阻之后,只有2安的电流档,依靠扩展按钮,也只能测量200毫安电流;平时用的时候,这两档电流测量根本不够。我看了一下最后生产的M2000A表说明书,完全没有测量电流的功能了。
*    后表增加的毫欧测量功能,拨盘拧到该档位时候,指针表猛打,但是说明书上说的就是这样的,另外在测量温度时候,如果没有插温度探头,表针也是猛打到头;确实有点可怕,怕把表头的表针打弯了。
*    两表内部都是采用了放大电路,照理说,电压测量的内阻完完全全可以比普通指针表要高得许多,而相反,前表所有电压档的内阻都是100千欧,不可思议;后表正常测量也是100千欧,但是可以通过电压乘以100倍之后再通过增益增加十倍(操作起来麻烦),此时2伏档和所有的电压测量档内阻才为10兆欧。
    结论:这个表使用确实比较麻烦,前表有两个钮再加上表笔插头转换,后表虽然只有一个钮,但是还要开启开关按钮和插拔表笔插头;一不留神高压进了放大器就完了。但是经常使用的话,操作也不是难。
如果现在还没有数字万用表的话,该表确实是一个测量的多面手,该表目前比较实用和常用的是:电阻测量包括高阻测量、耐压和绝缘测量、简单测量一下电容器的ESR值。而其他测量电容、电感、频率、温度还是数字万用表来得方便。举例说,如果修理一个晶体管放大器什么的要测量基极或者发射级的电压,用这个超级表(特表是前表)去测量肯定要影响放大电路的工作状态,因为这表的电压档内阻太小的。
下面图片次序可能有点乱,不过图片上多数有说明。

网友:
希望将许多专业仪器的功能集合在一起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表的表盘太复杂所以可靠性很差。

表盘太复杂是一个不足之处,但其最大的败笔是测试时候需要的动作太复杂,如:测量电阻之后,转换到测量直流电压,M2000表:1、先按一下关机键、2、把正表笔从RLCVZT拔下插到V/F/D插座上、3、把黑表笔从RLC*t插座上拔下插到接地插座上、4、把转换开关转到直流电压的档位上、5、再开开机按钮。
如果不进行第一步,在转换开关的时候关机指示灯也会灭掉,怕损坏,还是先关掉好一些,就增加了第一步。实在是太繁琐太复杂,正因为繁琐和复杂就容易出错
900D这个表,从电阻转换到直流电压,只要拧动一个功能转换开关即可以了,把开关从R/CD转换到V/A即可了。如果有不同量程,再转换一下量程开关。该表虽然有两个钮但是动作反而简单多了。
相对于一般指针万用表,如MF14表,从电阻测量转换到电压测量只要一个动作即可,那就是转换一下转换开关。

网友:
还是头次见,好表,功能太多,复杂,但是太复杂反而容易误操作,.

网友:
无愧超级二字,,现如今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收藏品了。

网友:
老表像老人,数字表像小孩。

网友:
可惜一直没有看到过实物表

网友:
内部放大器调零钮,一次调整之后,几乎不用调节,看来放大器还是比较稳定的

--- 过去的分立器件构成的差动放大器姑且算了,集成运放的性能一般都很好,因为影响差动放大器输出失调的主要原因是输入差分级的两个输入管的集电极电流差异(可用镜像电流解决)和这两个具体的三极管自身的差异(beta 值、温度等),集成电路工艺很容易把它们做到一致。所以用分立器件年代的眼光看集成运放,>_<

*例:非斩波的通用集成运放 LT1012,输入偏置电流 100pA,失调电压最大 25uV,失调偏移 0.6uV/度 <---这意味着环境温度变化 50 度,已经调整好的零点只偏 3uV!

这还是非斩波运放的性能,而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普遍使用斩波运放以解决失调电压和输入偏置电流的矛盾,基本上斩波运放都能实现 1uV 失调,0.1uV/度以下失调偏移,且输入偏置电流能到 10pA 甚至更小。

想不到带运放的表的线性会这么好,还真有点奇怪了。

--- 这有什么奇怪的  ̄▽ ̄

网友:
看的眼晕了。。。。。。。。。。。。。。

网友:
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读初中),我也在电子报上看到这种超级万用表的广告,当时也挺向往的,但到了很久以后才知道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中国极其落后的技术水平的体现。

1、就模拟电路来说,国外 70 年代就发展出性能很好的集成器件,并在其基础上实现了 6 位半分辨率的数字万用表,跨越 100mV(分辨率 100nV)-1KV、100 欧姆 - 1G 欧姆量程且有完善的输入保护能力,不会因为误接超过范围的电压或在电阻档输入高压而损害输入运放。

实际上这一点到今天为止,国产表也还没几个做得好的。

2、就数字电路来说,国外 70 年代就发明了微处理器(CPU),且在数字万用表中得到广泛使用,控制逻辑和继电器、模拟开关结合,因此数字万用表的操作普遍简单,对应测试功能只需要按下一个对应按钮,不需要做别的事情,具体测量的量程也能实现自动化而无须人工干预。而国内到了 90 年代,一个使用了如此多集成电路元件的表,居然还没有微控制器(MCU)实现这些功能,不得不遵循极其复杂的操作流程切换档位和输入插孔,一不小心就能导致损坏(这又牵扯到 1 说的模拟电路保护问题),这是何等落后的技术体现?

网友:
平时使用不是很方便。

网友:
晕啊晕。。。
看到密密麻麻的刻度盘、众多到插孔、旋钮、按钮。。。头都大了。。。难怪昙花一现。。。

网友B:
请问楼主,我的M2000直流电压档测量值偏大,应该调整哪个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我的M2000直流电压档测量值偏大,应该调整哪个电位器?

只要调整KW1可变电阻就可以了。如图所示:
补充一句,调这个可变电阻比较麻烦,不是把后盖打开了就可以调了,因为螺丝刀直接够不到那个可变电阻,还要把整个开关组件从面框中卸下来,拧掉四个自攻螺丝即可。如果不想卸下来的话,也有方法,就是自己做一个弯的一字螺丝刀,进到里面去,能调整了就可以了。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两个表在不同测试状态下的耗电量有多大?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的表

网友D:
当工具表吧,操作太复杂,不实用,当高精度表吧,精度又不够,所以这种表没有普及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工具表吧,操作太复杂,不实用,当高精度表吧,精度又不够,所以这种表没有普及开

目前看来该表比较实用的倒是:测测稳压管,40伏以下稳压管的可以使用三种不同的电流进行测量;200伏以下的稳压管也有两种电流可以选择,因目前可以直接测量稳压管的功能指针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似乎还没有,另外作一个摇表用用比较轻便一些。
其他如测量电容、电阻、电压只能作为辅助功能了。-----该表有点生不逢时,且价位偏高,当时四五百元可以买一只很好的数字表了。

网友:
该表诞生于九十年代中后期,那个时候数字万用表早已普及,890、930之类的价格都比较低。这个表的价格相对于当时半个多月工资加奖金,没有竞争力(在很多报刊杂志做广告,推广费用不低的!),现在成为收藏品了!

网友:
开眼界了,这表也不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两个表在不同测试状态下的耗电量有多大?

两个表我都测试了一下:都是使用3伏电池的,把电流表串联在电池供电回路里面。
两个表开机之后的所有档位,不测量时候电池耗电电流都是19---22毫安之间。
电容测量,短接表笔使之指针满偏,M2000表:1k档耗电电流为33毫安;其余档位电流为 24--28毫安;900D表:所有电容档在21---23毫安;
电阻测量,短接表笔使之指针满偏,M2000表:X10档耗电电流为43毫安;其余档位22---24毫安;900D表:X10档40毫安,其余20--22毫安;
高压高阻测试:测量高阻方法,拨到高阻各档之后,短接表笔使之指针满偏;
M2000表:1000伏10M欧档电流为120毫安,400伏2M欧档电流为90毫安,200伏1M欧档电流为70毫安,40伏20千欧档电流为100毫安,其余档位都是在22--32毫安之间;
900D表:2000伏100M欧档电流为45毫安,1000伏50M欧电流为33毫安,400伏2M欧档电流为76毫安,200伏1M欧档电流为48毫安,40伏20千欧档电流为85毫安,其余各档都是22--33毫安之间;
交流直流电压测量:两个表测量与不测量电流基本上一样都是在19---22毫安之间。

网友:
M2000的200毫欧档耗电也较大

网友(2014-11-15):
您好!我有一块VC900D,但是质量太差,里面的量程开关刀接触不良,不敢修,里面密密麻麻的线,刀片不对位,歪歪斜斜的,不知道怎样解决,望指导一下,,

网友:
表盘太复杂了,眼睛都会看花。所以当年对它说不。

网友:
开眼界,没见过这么复杂的表,虽然集成了一堆功能,感觉可靠性有问题。操作读数都不容易,正像瓦数所说,好歹弄个单片机控制一下啊,估计也是个老先生设计。今天来说完全不必要这么复杂的表,许多数字表电感电容频率温度一体,这么复杂的表,只有当展品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