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老式喇叭的重生

楼主(2013-12-25):
    收了台老机子,在快递的暴力下喇叭磁铁脱胶了,一般来说脱胶的喇叭只有报废,换一个新喇叭很简单也便宜,但不能保持机子原貌了,最主要的是老喇叭灵敏度很高,同样的输出,老喇叭放出的声音比新喇叭大许多。估计是当年很多机子都是使用电池的原因,要考虑节电,而且3AX81的功率有限,这就要在喇叭的效率上下功夫,所以那年头的喇叭灵敏度都很高。于是我决定将它修复。
1.找来一块中纤板边角料:
2.在上面开个孔,第一次开得太大了,其实在要能容下磁铁即可:
3.将喇叭装上并固定:
4.背面露出磁铁:
5.用2毫米厚的角铁料做个可以调节的定位架(架子的强度要足够,薄料不行,否则不能对抗强大的磁力):
6.揭下喇叭前面的防尘帽,细心调节下面四个螺丝,使铁芯处于线圈中间,用手按动纸盘,感觉不到擦边为准,调节的过程要多练习几次,确保熟练掌握技巧,为下一步做准备,然后稍稍松点调节螺丝:
7.将磁铁撬起约2毫米,用一次性筷子垫起,用薄片将调好的AB胶涂进缝隙,注意不能涂太多,经免粘住线圈:
8.取出一次性筷子,让磁铁自由吸合,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重新细调铁芯的中心位置,以视觉周边均匀并按动纸盘不感到擦边为准,从调好A胶到调好中心位的时间不得超过2分钟,否则中心点还没调好,AB胶凝固就坏事了,所以在第6步时要多练习几次,确保万无一失。
9.粘上防尘帽,一小时AB胶完全凝固后取下喇叭,大功告成

网友:
为了这份执着  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我还没看到调节螺丝。

这四个就是调节螺丝(角铁上面开有螺牙的),可以精确调整磁铁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四个就是调节螺丝(角铁上面开有螺牙的),可以精确调整磁铁位置。

现在明白,如果说调节4个螺丝好理解点。

网友B:
还需要加4个调节 圆柱软铁 的螺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加4个调节 圆柱软铁 的螺丝

除非这里没有脱胶

网友:
还是高手有办法,真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这里没有脱胶

是的,上面那层没有脱胶,一般来说上面那层受力小些,没那么容易脱胶。

网友C:
LZ点子想绝了,还开发了一套工具

俺是用在磁隙垫纸的方法来处理的

网友:
一看到这种红灯牌喇叭就倍感亲切。

网友:
呵呵,真是有心人啊!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学习了。好办法,谢谢

网友:
精细活,好手艺。

网友:
值得借鉴,这个创意要记住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顶楼主。

网友:
呵呵  佩服楼主

做了个专用的工装  还做了个四爪卡盘 呵呵

网友:
充分证明了高手在民间,好!!!

网友:
真想不到这方法简单易做材料还好找,不过现在的AB胶在气温低的时候没有那么块凝固的。

网友D:
不知道这个喇叭的磁铁这么爱掉下来,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喇叭,爷爷家的,是当年生产队发的,但是要叫20斤口粮,换这么个东西,一次都没有用,挂在房梁上了,要是早看到你这个帖子我的喇叭也就有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喇叭的磁铁这么爱掉下来,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喇叭,爷爷家的,是当年生产队发的,但是要叫20斤口 ...

    你是说你的那个一模一样的喇叭几十年前一次没用过就脱胶了?生产队发的怎么能一次没用呢?生产队为什么发这种8欧的喇叭呢?一般都是发高阻的舌簧喇叭,队长发号施令用的。
    正常使用很少会脱胶的,我的是快递暴力造成的,机壳也多处开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你的那个一模一样的喇叭几十年前一次没用过就脱胶了?生产队发的怎么能一次没用呢?生产队为什 ...

的确脱胶了,也算不上发的吧,生产队欠大伙粮食,就用这个抵债了!

网友:
生产队后来也用1-2瓦的小动圈喇叭音箱到农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喇叭的磁铁这么爱掉下来,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喇叭,爷爷家的,是当年生产队发的,但是要叫20斤口 ...

楼主的爷爷辈就是电子爱好者,敬佩。

网友:
高手厉害,顶一下

网友:
红灯的,修好太值了,

网友:
技术贴 要顶

网友:
十几年前,喇叭线圈烧了,按书上步骤,拆下重新绕过
楼主调整中心位置方法是大亮点,赞一个

网友:
有创造力。过去都是拆下纸盆处理的。这个办法效率高。

楼主:
效果杠杠的
因为没拆动过纸盘,粘好磁铁后又能保证线圈没擦边,应该跟没坏之前是一样的。

网友(2014-09-13):
这个办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还是高手有办法,真没想到!顶一下

网友:
恩不错,可以记号一下,楼主好办法,赞一个

网友(2014-10-15):
这样用夹具来固定和调节软铁柱比用纸条容易调节;好方法,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寸喇叭能这样沾接吗?

12寸喇叭要这样修的话估计整个架子的强度要很高,至少比现在要加强许多才行,因为磁力很大,架子稍微有点扭曲变形都无法将磁芯架牢在中心位置。

网友:
楼主手艺和技艺及钻研精神值得学习!顶你!

网友:
这套DIY小工具实用啊

网友:
以前有过一只这样的喇叭,不知道怎么弄,丢了.

网友:
高手,记号一下,学习了!

网友(2014-11-24):
楼主调磁缸的方法的确是一绝,超赞。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手艺不错值得称赞

网友(2015-02-03):
44l楼说的方法很好

网友:
好方法  作为坛友  即使弄个专业的 好看点的工具也不为过啊

网友:
嘿嘿,又偷偷学一招。

网友:
很好的办法!

网友(2015-03-05):
逆向思维,比拆纸盆效果好多了,省事多了,我都是拆纸盆按正常顺序修的

网友:
值得借鉴,学习了!

网友:
好,以前玩不好找中心学习了

网友: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只要用心。

网友:
很好的办法!
不过这种小喇叭全靠手也能弄到居中的,俺就粘过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点子想绝了,还开发了一套工具

俺是用在磁隙垫纸的方法来处理的

LZ点子想绝了,还开发了一套工具

网友:
可以用电池试,免得按坏纸盆。

网友:
不得不说 你太聪明

网友(2016-04-09):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