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三极管震荡电路

楼主(2013-12-26):
大侠们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图(图1)
s3开关的时候led产生不同颜色,同时产生不同音色。
这个是怎么原理,有人说是三极管震荡,但是网上学习了一下(图2),
是由于三极管分别饱和,c1,c2分别充放电,导致轮流导通。
觉得和这个差别比较大,帮忙给分析下工作过程,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Q2,Q3组成正反馈发声振荡,发光管可能是个自换光模块,输出脉冲通过三极管Q4,和隔离电容对Q1调制,使Q1控制声音变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Q3组成正反馈发声振荡,发光管可能是个自换光模块,输出脉冲通过三极管Q4,和隔离电容对Q1调制,使Q1控 ...

发光管是为了s3档位选择不同的颜色,没有脉冲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1中:Q2Q3等組成了震蕩電路,雖然電路形式與圖2不同但其工作原理和圖2的相似——兩次倒相後,反饋網絡就是 ...

q4是一直导通的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是怎么充放电,产生震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光管是为了s3档位选择不同的颜色,没有脉冲生成

哦,我看明白了,当选择不同开关投向时,三极管Q4导通或截止,控制控制C2接地或与地断开,从而影响声音振荡频率,产生变调

另本电路的振荡是一种正反馈振荡,即使无电容,照样振荡,与双管多谐振荡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看明白了,当选择不同开关投向时,三极管Q4导通或截止,控制控制C2接地或与地断开,从而影响声音振 ...

好的  我去学习一下

网友:
好的  我去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看明白了,当选择不同开关投向时,三极管Q4导通或截止,控制控制C2接地或与地断开,从而影响声音振 ...

的确如您所言,我仿真了一个电路,但是出来的是三角波?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反饋環路裡面不直接串入電容,但是喇叭等效為電感,又有C1、C2的移相,因此,反饋網絡並不是像單穩態 ...

能指点一下频率是怎么计算的吗?
找了几天没找到相关资料,电路有原型吗?

楼主(2014-02-09):
引用 网友B:
雖然反饋環路裡面不直接串入電容,但是喇叭等效為電感,又有C1、C2的移相,因此,反饋網絡並不是像單穩態 ...

这个频率是怎么计算的?能否帮忙分析下,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谐振荡器,振荡产生多种频率的成分,RC改变高低频比例实现变调。

多谐振荡器?
你是指图1吗?
RC指R2 C1 C2吗?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C:
这可是双稳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是双稳态电路!

双稳态?你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