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体管收音机用输入变压器的阻抗问题。

楼主(2013-12-26):
昨晚在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一张以前晶体管收音机用音频变压器的说明书,拿起来看了看,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两个型号的输入变压器(BB-101和BB-301)圈数比一样,但阻抗相差三倍左右,说明书上并没有说明什么情况下使用哪种输入变压器,翻了几本老书,也没找到答案,所以想向大家请教一下,这两种阻抗相差很大的输入变压器各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谢谢!
说明:以下图片是手机拍摄的,不是很清晰,但还是可以看清楚其内容的。

说明书全貌。

简单的文字说明。

表格。
从表格中可以看到,BB-101和BB-301的圈数比一样,但阻抗相差三倍左右,这就是我感到疑惑的地方。

线路图。

网友:
这是因为电感量不同.从图上的数据可以推断BB-301的绕组电感量是BB-101的三倍左右.

你这样想:如果一个变压器要用在一个电路里,这个电路要求9.3K的负载阻抗,如果这个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只有1mH,会出现什么状况?这种情况下,相当于电路的负载是9.3K的电阻和1mH的电感并联,大部分电流被这个初级电感旁路了,负载上基本得不到输出能量.

收音机如果要求低频达到300Hz,要求负载是9.3K,那么在300Hz的时候,这个变压器的初级电感的电抗要达到9.3K. 而对那个3K的变压器,只要求300Hz的时候,变压器的初级电感的电抗要达到3K.你自己比较下这两个变压器,如果它们的铁心一样大,那么必然的9.3K的变压器用的比较细的线,比较多的圈数.

网友:
一个初级3圈,次级1圈的变压器,与初级6圈,次级2圈的变压器相比,都是3:1,阻抗肯定不一样,这个有啥疑惑的捏?

晶体管用变压器阻抗,主要由供电电压确定,电压高的,圈数就多一些,增加阻抗,使输出有效功率大一些。如果你非要用圈数少,阻抗低的变压器,也是可以的,只是效率低一点而已

网友:
输入变压器5:1的比3:1的能使输出功率大一些,但是失真也较大。
这是由于晶体管的输入特性决定的。

网友:
一个初级3圈,次级1圈的变压器,与初级6圈,次级2圈的变压器相比,都是3:1,阻抗肯定不一样,阻抗是平方比

网友:
比例只是取决圈数比,初级阻抗由次级阻抗决定,次级阻抗由设计所用管子类型,工作点和工作状态决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其实大家前面所说的都是常识,我想知道的是,这两种变压器各在什么具体实际状况下使用?如管子、电压、电流之类,它们是工厂生产的东西,肯定有它的设计依据。毕竟阻抗相差甚大,对于普通调幅收音机来说,单纯认为是频响差异引起,似乎不太说得过去。且它们各自配套的输出变压器,阻抗差异却很小。

网友A:
阻抗高的用在电源电压高的收音机里面,阻抗低的用在电源电压低的收音机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抗高的用在电源电压高的收音机里面,阻抗低的用在电源电压低的收音机里面。

正解!不过这说明书也怪怪的.竟然把输出变压器的抽头给忘记了.变成单端变压器

还有上帖有说输入变压器.5;1的功率大于3;1.这有点问题.应是5;1的比3;1的推动级放大量大.但推动功率小些

顺带讲一下在相同电源电压时.    输出变压器的阻抗与功率/放大倍数的关系;

阻抗大.增益大.输出功率低.工作电流小。   这功率级可用小的推动功率即可推动

而阻抗低时功率放大级的增益低.但输出功率高.工作电流大。   因此这时要用推动功率大很多的推动级.才能使其滿输出

网友:
两个都是一样的,比如3k:1.5k也可以改写为9k:3k。
一般6v推挽变压器输入变压比为2:1,阻抗比为4:1,输出三极管的输入阻抗以500欧姆计算,折合到初级的阻抗则有2k,大部分前级推挽都是失配的,满功率输出时能保证后级输入功率足够就行了。输出变压器使用6v电源,依据3ax31的极限电流设计出来的变压器,变压比是5:1,搭配8欧姆的喇叭,阻抗比则为25:1,总阻抗比在200;8左右。至于我们说的输入和输出变压器的电感量大小只会影响功放的频响,一般的收音机较少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铁芯是一样大的吗?

网友:
低阻B2是推喇叭的,高阻B1是信号放大那里用的。

网友:
好像是使用电压不一样,一个是4.5V,一个是6V.我有一个较详细的资料你看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

如果看不清可下载放大再看。因论坛文件限制在950k不能上传大文件。这个就是海淀产品介绍。

楼主:
关于输入变压器的使用电压和阻抗的关系,我也看到过一些同电压但阻抗明显不同的例子,所以我对“阻抗高的用在电源电压高的收音机里面,阻抗低的用在电源电压低的收音机里面。”有不同看法。
“阻抗高的用在六管收音機裡面,這樣可以讓增益高一些;七管收音機選擇阻抗低的,失真會比選用高阻抗的更小。”这个观点比较新颖,不过我没找到直接的书面证据。大家手里有么?

楼主:
下面这张图片里中间两个输入变压器的工作电压都是6伏,但阻抗相差很大。而最左边的这个工作电压是6伏,最右边的这个工作电压是3伏,阻抗变化却不大。
之所以这样比较,是因为它们的铁芯截面积可以按此分为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