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下我的另类1969小甲

楼主(2013-12-26):
这第二台,用的2N3055的管子加印刷板,
电源外置。
这是第一台,搭棚焊的,用的是东芝管,外置电源

两台机器由于功放管不同,风格也不同,
东芝管的感觉声音没有铁壳的2N3055厚实,但同样耐听
两台电流均调整在每边1.2A,这样发热不是很离谱,
稳定在58度左右。两台机器基本是用手头闲置的器件制造的,
开始搭棚了一台,朋友见了就送了2个板给我,然后才抽空制造了第二台
没有奢华的配置,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个人偏好铁壳管的那台。

网友:
金玉其外乱线其中

楼主: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台,之前的结构不是这样的,是通过一个角铝散热。但是热阻太大了最后才决定改成现在的样子,挺好。建议大家采用角铝结构的用温度表测量一下温度吧,最好还是做成管子直接固定在散热器的结构。
这就是之前的样子

网友A:
如果不是大箱的话,电流应该可以再高一点点  怎么样

网友:
散热不够   不敢加大电流吧   两台的散热 用在一台 还差不多  我没做过  但是看过很多这样的机器  散热不怕大   就怕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大箱的话,电流应该可以再高一点点  怎么样

现在是冬季,室温较低,温升已到60,如果到了夏季,电流再大恐怕就。。。。。

楼主:
根据图纸上所示,供电在27v,静态电流在1.2A已经处于甲类状态,再加大电流还有很大的意义吗?

网友:
楼主做的很有水准!

楼主:
让各位见笑了。机器体积其实很小,宽23cm深18cm高14cm

网友:
1969电路功率不大, 静态电流太大, 是最费电的功放

网友B:
貌似散热片的翅片顺着气流安装效果更好一些,,,散热片热的时候气流是往上流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散热片的翅片顺着气流安装效果更好一些,,,散热片热的时候气流是往上流动的,,,,,

完全正确!但是条件所限只能如此

网友:
楼主做的功放听感不错吧?我正说要做一台呢,眼下被电子管收音机困住了,小甲的备料就暂时搁浅了,等搞好电子管收音机就搞小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