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车最近水温很高,是节温器的问题吗?

楼主(2013-12-26):
以前水温就高,以为水箱堵了,两个月前新换的水箱,水温还是高,等个红灯,电子风扇都要转,这可是冬天啊?有高手给讲解一下!

网友:
水温高不一定是冷却系统堵塞, 点火时刻不对也会水温高, 还有节温器也有可能,  拆节温器下来放水里煮一下就知道好坏, 节温器边缘上刻有温度,不是75度就是89度 还有一个92度,节温器就这几个温度常用。

网友:
共同探讨。想了解一下具体车型?此车几年了?水温高到那种温度?还有那些地方俢过?

网友:
拆下节温器看看。

网友:
应该是管道堵塞 杂质太多了 用高压水枪冲一下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节温器很难拆下来吧。

网友:
我的是五菱面包 用了4年多
都是水箱生锈惹的祸

网友:
看看是不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
一般 机器高温 不会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发动机需要配固定温度的节温器吗?能换用相近的吗?比如水温低了换高一档开启温度的,高了则换低一档 ...

老车就不明白了!  新车都是按销售地域标定好的,  同一种规格的节温器都有2种以上的温度参数,方便具体配置的,   节温器也会根据在发动机上的放置地点有很大温度差别, 设置在发动机冷却水出水口的节温器基本都是89~95度的, 设置在发动机冷却水进水口的节温器基本都是70~87度,  你的想法是可行的, 冬天气温低 可以用开启温度高一些的节温器。结构一样就能安装

楼主:
是老款别克赛欧,12年车了!别的地方没修过!

网友:
还是那句话共同探讨。维修基本思路,先易后难原则。1.热车后关机,摸一下水箱上下水管,同热水路为正常。(也可查一下水温感温器?)上热下冷有故障,2.怀疑点.水路堵塞.节温器损坏.水泵叶片损坏。之前开过的一辆尼桑车遇到过水温过高,导致时常低速行车时开锅。经过更换水箱.节温器.化学除垢(水路),无济于事。之后发现水泵叶轮老化腐蚀,更换水泵总成,故障排除。供参考。

网友:
谢谢旺哥鼓励!

楼主:
楼上的维修经验非常好,水泵叶轮的问题我没有想到,我要认真检查一下,按说这么老的车,水箱换新的了还是水温高,就要考虑叶轮的问题了。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