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论坛收来的2.8寸N270主板,求外壳设计办法。(内图)

楼主(2013-12-26):
自己DIY的全铜散热片,原来的很厚散热效果还不好

全套样子,其实可以不用12V ATX电源的这个板子已经自己改过单5V 3A供电,SSD 8g

主板整体厚度 2厘米多点。

板子支持LCD 和 LVDS ,配套的是8寸的LCD屏幕厚度大约7毫米,现在问题请教论坛的各位前辈们,外壳选用什么材料好呢,自己可以简单DIY加工,还牢固结实。

楼主:
忘记了自己设计的外壳图,但材料不知用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了自己设计的外壳图,但材料不知用什么

建议你先正确贴图

楼主:
不好意思权限不够,现在补上图片

设计图

设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不到 图片怎么帮你啊

已经上图,请多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上图,请多指点。

找8吋报废上网本上盖改装一下就可以了。
提示,这配置上网看个视频都卡,用处不大,你有特殊用途则另说了。

网友B:
直接装墙里面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墙里面算了

打算手持。。呵呵墙里有了。

网友C:
兄弟  我发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电脑用8G  SSD  速度奇慢    是固态硬盘太小了  还是什么   另外  我用测试软件测试固态硬盘   缓存为0KB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望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我发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电脑用8G  SSD  速度奇慢    是固态硬盘太小了  还是什么   另外  我用测 ...

先检查SSD 是否4K对齐。我这个也无缓存的,4K后速度飙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检查SSD 是否4K对齐。我这个也无缓存的,4K后速度飙升。

我用对齐软件对其过了
而且检查 也是对齐了    装完系统之后很慢  打一个软件  很久才会响应   搞不懂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