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8步完美制作内存系统

楼主(2013-12-27):
动动手动动脑,利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制作最完美的内存系统

  一、工具准备:
  VDM 用于制作和加载IMG文件 WinPE 用于复制XP的文件到IMG里,一般的D版系统盘都有WinPE操作系统,推荐深度精简系统。

  二、安装系统:
  这个不用多说了,不会安装系统的,BAIDU、GOOGLE、BING去。推荐安装的时候修改系统盘符为非C盘,否则做好的系统,硬盘的盘符会向后错一位,修改系统盘盘符的方法,正常安装系统,在复制完文件,第一次重启的时候(硬盘安装是第二次重启)用PE启动电脑,打开注册表管理器,选中HKEY_LOCAL_MACHINE加载X:/windows/system32/system/config下的system, 配置名称随便,找到system/mountedevices下的/dosdevice/c:  右击,重命名为/dosdevice/Y:   (Y为你想要的系统盘盘符)越靠后越好,推荐是X Y Z这样的。修改完,重启,等到正常安装完系统,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效果了,你会看到系统盘已经不是C盘了。

  三、正常安装驱动:
  最好用精简的驱动,网上找封装万能Ghost的驱动包,那里的驱动都是比较精简的了。装完驱动后,还得安装firadisk驱动,这个就是做RamOS的关键,没有它,RamOS启动到一半,蓝屏,因为找不到虚拟出来的硬盘。安装firadisk驱动的方法,在firadisk.inf上右击,选择安装,安装完成后会提示重启,重启就OK了,很简单。

  四、安装一些软件:
  越少、越小越好,因为你安装的所有软件,都会增大内存系统对内存的占用,顺便说一下,现在的QQ不是绿色的了,如果不想安装到系统盘(毕竟现在的QQ很大,或者直接做一个精简版的QQ2009到系统盘里),去网上找找网友做的绿色版,或者直接用QQ2008(这个是绿色版)。

  五、系统优化设置:
  手动?OK,优化大师?简单。下面说说我推荐的设置,桌面文件夹移走,方法: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User Shell Folders下面的Desktop键,修改内存到你想要的文件夹;我的文档,移走,在桌面上的为的文档上右击,属性,目标文件夹,移动就OK了;虚拟内存设置到其它盘;关闭休眠,方法,开始,运行,cmd,回车,输入powercfg -h off,回车。这几个设置就OK了,其它的设置,看自己喜好了。

  六、重启:
  用WinPE启动电脑,打开VDM,点创建,创建一个IMG,大小为你的windows  Program Files  Documents and Settings  这三个文件夹大小的总和就肯定够了,也可以适当小一点,选上分配全部空间,OK,IMG文件最好放到某个非系统盘的根目录下,这样比较好找,用VMD装载这个IMG,盘符随便分配,右击,格式化,文件系统 NTFS,快速格式化,启用压缩,开始,OK,然后转到你安装XP的那个盘,复制windows  Program Files  Documents and Settings三个文件夹,boot.ini  bootfont.bin ntdetect.com ntldr四个文件到IMG文件里。

  七、安装Grub4DOS:
  下载最新版的Grub4DOS,把它安装到系统,安装方法BAIDU、GOOGLE、BING去,用记事本打开menu.lst,加入这几行代码:win7系统下载2013最新版下载  hi.baidu.com/win7os

  title ramos
  find --set-root /ram.img
  map --mem /ram.img (hd0)
  map (hd0) (hd1)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ntldr
  boot
  备注:ram.img是你的IMG的文件名。

  八、重启电脑:
  通过Grub4DOS,启动你刚刚做好的RamOS,这样启动到桌面后,会提示发现新硬件,并会提示你要重启,这时选择不重启,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MountedDevices下的dosdevice/X:,(X为你的IMG虚拟出来的那个盘符,可能性比较大为C,查看分区大小就能确定了)还有一项是数据和它一样的,名字类似于/??/Volume{xxxx-xxxx-xxxx-xxxx}这样的,把这两项留下,其它的全部删除,然后把dosdevice/X:改我dosdevice/Y:(Y为你实际安装系统后的系统盘符,就是在第一步安装完系统后,看到的系统盘的盘符)做完这项工作后,选中system项,右击,导出,保存类型为注册表配置单元文件,导出范围是所选分支HKEY_LOCAL_MACHINE/SYSTEM,文件夹名为system,点保存。这时用VDM加载你的IMG文件,然后把你刚刚保存的System文件复制到windows/system32/config内,替换原文件,卸载IMG就OK了,到这步,这个RAMOS就完成了,大家尽情享受RAMOS的飞一般的速度吧。

网友:
不用这么费劲吧   深度有款RAMOS软件的  比这个省事多了!

网友:
雨林木风有款U盘系统  岂不是比这个更省力

网友:
没搞懂楼主这样繁琐到底目的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