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5b表问题

楼主(2013-12-28):
各位大侠好,有谁知道fluke 15b资料的请不吝赐教。故障原因:表笔接触到高压了,板子上的貌似热敏电阻的器件击穿了,是否别的部分也有损坏,另外貌似热敏电阻的器件上标的型号是R112是多大的阻值(是1100欧姆吗)谢谢!

内部

内部

此大功率电阻也烧了

此大功率电阻也烧了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吧我在此谢过了!

楼主:
看样子真是难题,浏览的不少,解决方法不多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张图上的是什么器件

图中RT1/RT2

图中RT1/RT2

网友:
这种情况牛屎芯片击穿的面大,可以考虑换新表了就算修好成本也不会低
当尸体处理吧

楼主:
到此为止了吗?

楼主:
完了!我的15B呀!!

网友A:
不能开机了?有没有显示?
X宝有卖那个芯片的,可以买来试试。型号FS9721_LP3。

网友:
高级炮灰表光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开机了?有没有显示?
X宝有卖那个芯片的,可以买来试试。型号FS9721_LP3。

开机可以。和另一块数字表对比测量AC、DC电压值是正常值的将近1/2。电阻档:表笔不接触,屏显有阻值显示,转换到测二极管量程后蜂鸣器响。我上面提到RT1(R112)击穿,不知是什么元件。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能告诉我图中RT1(R112,图纸上标的是1100_OHM)是什么器件吗?谢谢!

图纸

图纸

PCB板实际元件位置

PCB板实际元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高手!快来帮忙啊!!我在此谢过了!!!

楼主:
谢谢了!能告诉我图中RT1(R112,图纸上标的是1100_OHM)是什么器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能告诉我图中RT1(R112,图纸上标的是1100_OHM)是什么器件吗?

我就知道那电阻两端阻值是1K,好像是什么保护电阻吧,你可以装1K电阻看看有什么变化呀,我估计你那板子的IC烧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张图上的是什么器件

热敏电阻。

网友:
LS说得对,是热敏电阻。 原理图上面有2个,可以对照一下的。另外可拆下该元件量一下,如果烧坏了,阻值可能变成无穷大。

楼主:
谢谢了!!是正温度系数的吧?应该是PTC 1100欧姆,误差在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买个配件板子吧。因为我以前也有个15b板子,其它各档都是好的,就是打到电阻挡不显示无穷大。而是显 ...

这种芯片不是可擦写的吧?

网友:
过来旁观学习一下。

楼主:
谢谢!我在网上看看多少钱可以拿下!

网友:
估计牛屎都击坏了  放弃治疗吧

楼主:
那我真得买一块板了

网友:
温度保险电阻

网友(2014-02-15):
呵呵那个rt1是输入端的热敏电阻按照图纸更换,至于蜂鸣器长响跟这个电阻没关系,烧坏了fs9721了,换主ad转换器吧。

网友:
照楼主的情形来看,还是不要修了,搞不好不如买新的,或找人维修吧。

楼主(2014-04-10):
无奈,放弃了。300多大洋啊!

网友:
呵呵,那个确实是一个1100欧姆的热敏电阻,RV1 RV2 RV3蓝色的是三个压敏电阻,这表用电阻档量高压,导致蜂鸣器报警不用说了,击穿主IC FS9721_LP3,这个F15B和F17B,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多数坏的比较多的就是FS9721_LP3,所以,同型号换主IC,至于那个输入端的PTC,若你找不到规格可以飞线短接上,不耽误测量,那个只是个保护元件,  买一片FS9721_LP3也就50块钱,换上去就可以搞定,对于修F15B和F17B这种表没有技术含量。。。个人这么认为,外围连个运放都TM没有,就一片74驱动小数点,主IC外接一个4M晶振做时钟振荡器,如果是17B的话,外围温度挡有两个运放LT1097和LMC7111和一个温度传感器TMP35,比较容易坏的就是电压挡保护三极管Q1和Q2。。。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奈,放弃了。300多大洋啊!

放弃了,要不然给我邮过来,我 给你修啊,我这里正好还有一片IC,

楼主:
谢谢,怎么和您联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怎么和您联系啊!

加我QQ,  101973349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机可以。和另一块数字表对比测量AC、DC电压值是正常值的将近1/2。电阻档:表笔不接触,屏显有阻值显示 ...

差一下,电压挡保护三极管Q1和Q2击穿没击穿,如果击穿了先换掉,   不行的话,联系我QQ 101973349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一下,电压挡保护三极管Q1和Q2击穿没击穿,如果击穿了先换掉,   不行的话,联系我QQ 1019733492,

谢谢,我先查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先查查看。

好的,如果修不了,联系我,QQ 1019733492。。。  我这里有芯片...    最后一片,需要的话,我帮你修。。。 你出运费就可以了。。

网友B:
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出了两天门,刚刚看到您的帖子,再次谢谢!

楼主:
测了一下Q1  Q2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Q1  Q2 应该没问题。

你的主芯片坏了,这就不用怀凝了,50块换一个主芯片,还不如多花点钱换一块板,你这个是高压击穿,可能还有别的问题,他们问你这个三极管有没有击穿,哪个有没有击穿,无非也是拿不准,你到底有多少东西坏

网友:
我的15B也出过同样的问题,果断找经销商换内部电路板解决的

网友(2014-05-10):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能告诉我图中RT1(R112,图纸上标的是1100_OHM)是什么器件吗?

保护电阻,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