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电脑噪声来源

楼主(2013-12-29):
早晚用电脑总担心干扰小孩休息. 一直以为 CPU 风扇是噪声的主要来源. 直到今天早上狠心将风扇电源断开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至少我的机箱是这样的).  电源风扇不方便处理, 而且将其档停也没有发现噪声有大的变化. 机箱里面能动的除了风扇就是硬盘了. 而硬盘没有装在机箱里面时感觉声音是很小的. 应该是硬盘固定在机箱上之后, 通过机箱的壁板将振动有效辐射了出来. 想想也是, 扬声器如果没有纸盆, 音圈再怎么振动也很难被人耳听见啊.

振源大致确定了, 下一步就是缓冲了. 看到机箱上面装光驱的格子是空的, 打算用橡皮筋或者弹簧做个"悬挂".

网友A:
台式机噪音主要是CPU,电源及显卡的风扇声,硬盘声可忽略。
提示,如你觉得硬盘噪音大,其实是机箱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噪音主要是CPU,电源及显卡的风扇声,硬盘声可忽略。

可能新硬盘质量较好吧. 我的硬盘是 两年前的 WD5000AAKX.
另外同一型号的硬盘噪声差异也很大. 前些年新装一机器, 开始装的是 WD 的硬盘, 结果没用几天硬盘挂了. 找装机商换了一块希捷的. 但是回去后我感觉那噪声能折寿, 找到装机商, 装机商让我找硬盘的售后. 找到硬盘售后说噪声不在退换范围内. 回到装机商那里装机商说如果我真想换他可以帮忙, 但是要我承担可能存在的风险, 那就是操作失误要重新买块硬盘. 当时一块硬盘大概 800 元, 但是继续使用可能丢了小命, 我就同意了. 装机商用毛巾裹住硬盘, 一拳下去, 我拿到硬盘再去售后那里顺利通过检测退掉了, 前后两次找售后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 对方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可机器还得用硬盘啊. 当时也有很多用希捷的朋友说噪声很小, 这让我觉着硬盘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无论是稳定性还是噪声差异都很大. 不过这次我倒是担心希捷的噪声水平一致性太好. 于是又堵了一把, 再次换了块刚刚让我损失海量数据的 WD, 一直用到现在也没有出过问题.

楼主:
机箱是最便宜的那种, 质量肯定不好. 刚才在中关村在线上搜索了一下, 发现最好的机箱价格能上万.
不过机箱品质不好只是原因之一, 就跟扬声器一样, 纸盆再完好, 音圈不振动也不会发声的.

现在问题已经明确了, 机械硬盘是振源, 劣质机箱是辐射器. 无论换好硬盘还是换好机箱都要花钱. 想省钱就只有自己做悬挂了. 当然也有风险, 悬挂一旦脱落就可能造成机毁数亡的结果. 但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箱是最便宜的那种, 质量肯定不好. 刚才在中关村在线上搜索了一下, 发现最好的机箱价格能上万.
不过机箱 ...

不一定要悬挂的,你这情况我处理过多台,找个空间重新安置硬盘即可,我通常是安装在机箱底部,安装架可加缓冲垫。

网友B:
那你要是用一万五千转的SAS硬盘就不要开电脑了,我感觉机箱很重要,我这3块一万五千转的SAS盘组的阵列,开着机箱盖和盖好了的噪音差距很大。还有如果空间大,可以用自行车内胎做给硬盘做减震垫,也可以减小噪音污染。

网友:
我的电脑放在桌面上,噪音也很大,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是cpu风扇响,后来发现不是,电源风扇叶是静音的。噪音是硬盘,现在准备淘一个二手的厚板机箱,看中了一款7kg左右的。

网友:
我也遇到楼主这样的问题,我是用松紧带捆绑住硬盘,然后吊在硬盘盒下面,让硬盘悬空,彻底杜绝硬盘振动的嗡嗡声;

楼主:
松紧带吊装是个好办法. 就是担心老化. 正在找合适的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悬挂的,你这情况我处理过多台,找个空间重新安置硬盘即可,我通常是安装在机箱底部,安装架可加 ...

好的我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要是用一万五千转的SAS硬盘就不要开电脑了,我感觉机箱很重要,我这3块一万五千转的SAS盘组的阵列,开着 ...

机箱的确很重要. 可现在已经是旧机器了. 单独换机箱不是很划算. 所以打算通过尝试不同的安装位置与缓冲方法来降低一些硬盘噪声.

网友:
这是机箱太单薄了导致的,,做好减震吧。。否则硬盘也会短命的。。

楼主:
是的, 个人装机, 一般不会在机箱上投入太多.
现在将硬盘斜着放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在重新调整硬盘固定缓冲方式之前, 堵住电源风扇启动了一次, 发现开机后声音很小(CPU风扇电源没接), 放开电源风扇后熟悉而强烈的噪声再次出现. 看来这次真是冤枉硬盘了.

这个不好搞, 拆了加点油, 再降低点风扇电压试试吧.

网友C:
风扇+硬盘除了这两个没有任何噪音源了  时间久了最好是换个风扇或者是电源打开给风扇点点油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硬盘除了这两个没有任何噪音源了  时间久了最好是换个风扇或者是电源打开给风扇点点油什么的

请问这种风扇怎么加油, 是不是将风扇拆下从背后找加油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风扇怎么加油, 是不是将风扇拆下从背后找加油孔?

用力向上拔扇叶就下下来了就能看到永磁和线圈什么的了把接触的地方加点油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就是不知拆开后加什么油好. 手头有中华牌 701 钟表油和汽车用的合成机油 5W-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力向上拔扇叶就下下来了就能看到永磁和线圈什么的了把接触的地方加点油就可以了

能拔下来? 我待会小心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拔下来? 我待会小心试试.

我的风扇是这样卸下来的。您结合实际看下毕竟照片是片面的我也不是专业维修电脑的就是个人没事闲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风扇是这样卸下来的。您结合实际看下毕竟照片是片面的我也不是专业维修电脑的就是个人没事闲拆

明白. 实在不行不会硬来的. 前几天有个显卡风扇因为不打算要了, 打算用它练练手, 硬拔过一回, 结果底座断了也没成功.
风扇的结构不同拆的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 实在不行不会硬来的. 前几天有个显卡风扇因为不打算要了, 打算用它练练手, 硬拔过一回, 结果底座断 ...

您一会试试吧 我感觉既然这东西能装上就一定能拆下来不可能是一体的,我曾经干坏个CPU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拔下来? 我待会小心试试.

能拆下的,原本就是这样装上去的,力均点往上提风叶即可

注,必须是定子密封无卡簧安装孔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拆下的,原本就是这样装上去的,力均点往上提风叶即可

好的. 待会关机就拆. 现在还在那里转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固态硬盘SSD,又快又安静

本着节约玩电脑的思路, 先将就将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待会关机就拆. 现在还在那里转着呢.

无固态润滑脂加滴车用机油即可。

楼主:
拆下风扇后看背面有一个不干胶的标识, 以为是封口, 撕下后没看见孔洞. 用手向外拔扇叶, 感觉力量已经很大了也没有松动的意思. 怕拆碎了, 放弃加油.

网友E:
固定硬盘不要用皮筋,用金属弹簧试试,超频3的部分风扇型号的叶片是可以直接拔下来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坏还是先卸下散热片再拆风扇。最好的润滑剂是医用凡士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拆下风扇后看背面有一个不干胶的标识, 以为是封口, 撕下后没看见孔洞. 用手向外拔扇叶, 感觉力量已经很大了 ...

这种风扇就是一次装入后不可拆卸的构造,整个支承系统是预先全部安装好后压入塑料底座中,过盈配合。有些塑料底座的机械精度差,没有达到设计的过盈量,就能把整个支承系给拔出来,属于比较山寨的产品,正常是拔不出来的。
对于这种结构的风扇,你把背面的不干胶撕开,然后用一个3mm左右的钻头对准中心手工小心地钻出一个小孔。如果中心正确,就能看到小孔里面的叶片转轴,这时就可以向小孔内适量地注油。一般,这种风扇都是采用滑动轴承,也就是俗称的“轴套”,这种轴承是含油轴承,精度很高,正常是不需要加油的。但国内山寨的往往机械精度很低,造成很快就磨损发出噪音。
注意:凡是滑动轴承按机械原理都不能加润滑脂,只能加机油。并且,越是微型高转速的,机油就越要选用较稀薄的,不能使用较粘稠的机油。缝纫机油是一种很合适的润滑油,不能用“5W-30”的发动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风扇就是一次装入后不可拆卸的构造,整个支承系统是预先全部安装好后压入塑料底座中,过盈配合。有些 ...

多谢指教. 幸亏没有下重手
请问加注这种中华牌701钟油是不是比缝纫机油更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下风扇后看背面有一个不干胶的标识, 以为是封口, 撕下后没看见孔洞. 用手向外拔扇叶, 感觉力量已经很大了 ...

1,这类风扇理论上一次性免维护的,风叶轴是卡簧式的,无卡簧安装孔的是锥形插入自锁式的,退不出来可在定子端钻个1MM的孔,无钻头可用回形针拉直了烫一个,注油后用原贴封上即可。
2,不论是用滾珠或铜套或什么材料做的轴承,都应使用固态轴承脂,不同材料转速选用不同型号的轴承脂,这是常识,我们在拆开新风扇时就能见到它们,只有在无固态脂的情况下用润滑油替代,注,选用有一定稠度,只能用矿物油,不能用动植物油。用润滑油替代轴承脂,这就是我们注油后使用时间不长又会有噪音的原因。
你这风扇我可能可找到几个,晚上到家拆解上图给你看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幸亏没有下重手
请问加注这种中华牌701钟油是不是比缝纫机油更好一些?

没接触过钟油,对这种机油不是很熟悉,想来应该可以的吧。
但从钟的构造来说,属于速度很低的那种结构,这就要求所用的润滑油要具有比较良好的表面张力,使停留在轴承口的机油不至于很快地流失。
反正我就知道,对表油是有着和一般机油所不同的特殊要求的,钟油就真的不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定硬盘不要用皮筋,用金属弹簧试试,超频3的部分风扇型号的叶片是可以直接拔下来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坏 ...

多谢指教.
用橡皮筋的确有老化断裂的担忧.
不仅要缓冲隔音效果好, 还要安装方便才行. 前几天打算在底板上钻孔, 但是想到要钻孔可能得将主板拆下, 有些犹豫了.
现在准备找个旧光驱的铁壳, 将硬盘装在里面, 四周塞上弹性条块, 留够散热通风的孔洞. 这样装起来比较方便, 就跟装光驱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类风扇理论上一次性免维护的,风叶轴是卡簧式的,无卡簧安装孔的是锥形插入自锁式的,退不出来可在定 ...

如果能看到内部结构真是太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风扇就是一次装入后不可拆卸的构造,整个支承系统是预先全部安装好后压入塑料底座中,过盈配合。有些 ...
这种风扇就是一次装入后不可拆卸的构造,整个支承系统是预先全部安装好后压入塑料底座中,过盈配合。有些塑料底座的机械精度差,没有达到设计的过盈量,就能把整个支承系给拔出来,属于比较山寨的产品,正常是拔不出来的。

不知道你这个逻辑是从哪里来的?

恰恰相反,质量好的风扇都是有加油孔或者可以拔下来的。

楼主这个风扇确定可以拔下来,然后加油后重新装回去。。。这个是液态轴承,上门的扣具不是掐丝。真品超频三风扇的特点就是可以拔下来再装回去。

网友:
装个固态硬盘不就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接触过钟油,对这种机油不是很熟悉,想来应该可以的吧。
但从钟的构造来说,属于速度很低的那种结构, ...

唉, 感觉机械的东西比电子更复杂.

网友:
像CPU风扇这种微型电机的轴与轴套的机械配合精度,都在微米级。这么精密的动配合间隙,采用润滑脂就都会给挤出去根本不会形成一个油膜。而含油轴承,它的特点就是在摩擦副工作时润滑油渗出,在工作面形成一层极薄的油膜,使得金属面不直接摩擦,而在停止工作时润滑油自动收回进含油轴承的细小空隙中储存。因为润滑油膜极薄,这就要求机油要很稀薄才行。
这和滚动轴承不同,一般滚动轴承要求用润滑脂进行润滑。
这些仅和机械的结构原理相关,和常识无关。

网友:
硬盘声可忽略。

网友:
还没那么在意,下次听一下硬盘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看到内部结构真是太好了. 谢谢.

这是个朋友电脑换散热器时拆下的超频3,无故障。

二个均力向上抬,答的一声拆下风叶。

风叶,见轴端面是球形面,大多是球形或锥形,插入时自锁。
注意一下轴根部的固态轴承脂

用牙签挑起轴承脂。

装入时也是答的一声即可,供参考。

网友:
机箱要选好机箱,太薄了的机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