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单管机成功了!开心不得了!

楼主(2013-12-30):
前不久制做了人生的第一台单管机,机子没有收到声音,信心受挫,感觉做不下去。坛里有位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重燃信心。“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件事,没有做不好的”于是我近来反复查资料,不停的实验,这个周末终于将单管机整出了声音,虽然只能收一个台,但它对我的意义是里程碑式的。太高兴了!以前都是制作矿石机,效果不错,单管机的成功标志着我进入晶体管阶段,脱离了室外天线、地线,机器小型化,知道了再生、来复、集电极、发射极、基机等许多无线电知识,最主要的重燃了信心,看到了希望。通过制作这台实验机(外形简陋,制作粗糙)得出以下结论:单管机对零件的要求很高,应对每个零件质量严格测试把关;焊接前认真处理管脚,对照线路图焊接要严格认真仔细,绝对不能出现虚焊和假焊;电压要稍大,至少3伏以上;空气可变电容比较可靠;一定要用800欧高阻耳机;机子要靠近信号强的地方接收;一定要学好万用电表的使用。有了这次实验与实践,下一步依据此实验机,开始制作外形美观、性能优良的复古单管机。给大家上图看看我的实验单管机。

网友A:
有啸叫声音么

网友B:
恭喜恭喜……,电波的魅力是无穷的

网友C:
祝贺!继续下一步,二、三管、........到外差机!

网友D:
空气单连,        漂亮

网友E:
做单管机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管子不好买,攒下零钱邮购。机子响了那个高兴不是一般。

网友F:
三极管用上了棕色点的,应该不错了。发射极加个再生会更好。

网友G:
看到楼主这个贴子想起了我第一次装响收音机时的情景,那是12年前的事了,由于没有高阻耳机,所以选择了一台不用高阻耳机的两管机电路,好像是1981年具体那期的记不起来了,标题上好像说是太阳能电池收音机,说是两管,效果和单管机是一样的,因为有一只三极管在里面是当检波管用了,记得我是晚上7点多装响的,我从晚上9点多一点就钻进被窝开始听,一直听到第二天凌晨3点半,听得手心都冒了汗了,为什么,因为没有电池盒,我用左手的大姆指和食指顶住的电池,对了,当时听这机是用的一个助听器上的耳机,阻值为120欧,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种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啸叫声音么

可变电容量大时啸叫声极大,旋到中间就好了,同时调整微调电容情况好多了,有一个现象:手摸可变电容声音大、清晰,手一离开音质有所下降,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电波的魅力是无穷的

这次的实验,让我很兴奋,前面很多次都失败了,找不到原因,只能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很辛苦,机子有所突破感到无比的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鼓励一下。

谢谢!我推开了一扇大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继续下一步,二、三管、........到外差机!

探索永无止境,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气单连,        漂亮

没办法,我只能上空气单联了,据说性能好一些,只是装不到小盒内了

网友I:
祝贺!恭喜恭喜!鼓励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变电容量大时啸叫声极大,旋到中间就好了,同时调整微调电容情况好多了,有一个现象:手摸可变电容声音 ...

装单管机建议老兄用长度长些的磁棒,最好能用140毫米以上的,另外天线线圈最好采用0.07*15股以上的线绕制,这样可以提高接收效果,再生最好是采用管子发射极接再生绕圈的那种,不但灵敏高而且高低端灵敏均匀些  ,另外我通过实验发现在D1后面串加一只D3 不但能提高接收性能,最突出的是能解决传统两只二极管检波电路机机到了冬天气温低时就不响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J:
單管收音機由於屬於袖珍型收音機,通常不允許使用體積龐大的天線來提高接收性能;又因為牠電路結構極其簡單 ...

谢谢您的回复,看来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完成,深有体会。过去很多人都自制收音机,有氛围,有参照,有老师。如今自学很辛苦啊!身边没有人对这个感兴趣。我比较着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单管机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管子不好买,攒下零钱邮购。机子响了那个高兴不是一般。

我体会到了您当时的心情。一种美妙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用上了棕色点的,应该不错了。发射极加个再生会更好。

据说绿点的最好?老师,我把原三极管处换3GK22或3AX3草帽管可否,是否还得调整其他元件,另外手头还有一只2.5MH老扼流圈(塑料空心蜂房绕线圈)可否替代那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楼主这个贴子想起了我第一次装响收音机时的情景,那是12年前的事了,由于没有高阻耳机,所以选择了一 ...

如今年轻人都玩手机,我玩67十年代的东西,乐此不疲,别人往前看,我往后瞧。我始终感到老物件美学价值深不可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单管机建议老兄用长度长些的磁棒,最好能用140毫米以上的,另外天线线圈最好采用0.07*15股以 ...

我想将机芯装在小塑料盒内,磁棒长固然很出色,就是装不下。我的线圈线是有点细了,我想用多股利兹线绕,不知圈数如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祝贺!恭喜恭喜!鼓励一下。

谢谢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
恭喜恭喜,乐在其中。

网友:
祝贺制作成功,力挺DIY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鼓励一下。

谢谢老师的加分鼓励!

网友K:
引用 楼主:
据说绿点的最好?老师,我把原三极管处换3GK22或3AX3草帽管可否,是否还得调整其他元件,另外手头还有一只 ...

祝贺成功!此电路只适合PNP型高频管,而3DK是NPN型开关管,3AX是PNP型低频管,此两种管都不适合此电路,如果要用3DK,电源极性和有关原件要进行适当修改才行。

网友L:
恭喜祝贺啊!不妨试一下电脑耳麦或MP3耳机,可能会有惊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K:
祝贺成功!此电路只适合PNP型高频管,而3DK是NPN型开关管,3AX是PNP型低频管,此两种管都不适合此电路,如 ...

老师,我的是一只3GK22管,网上买的,还挺贵,就像用上,不知能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恭喜祝贺啊!不妨试一下电脑耳麦或MP3耳机,可能会有惊喜哦。

现在的耳机多是立体声的,是否还得换一下插座

网友K: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的是一只3GK22管,网上买的,还挺贵,就像用上,不知能否

我只知道3CK、3DK和3AK,还不知3GK为何物?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只知道3CK、3DK和3AK,还不知3GK为何物?

对不起,是3AK22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3AK22吧。

是3AK22,我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要是太高兴了,得意忘形了。

就是,就是。老师,3AK22能否替换那只3AG1

楼主:
引用 网友M:
恭喜楼主了!

谢谢您的支持,动力来源于朋友的鼓励与支持

网友:
做成功一件事是值得高兴的,更重要的是树立了信心。恭喜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据说绿点的最好?老师,我把原三极管处换3GK22或3AX3草帽管可否,是否还得调整其他元件,另外手头还有一只 ...

3AX3是低频管,不能用。3AK22可以用,紫色 灰色 白色 棕色点都好用,绿色点的放大倍数稍小,但也可以用。

网友N:
恭喜楼主!
不管是什么机机,成功就是一种愉悦,动手就有收获。

网友O:
祝贺楼主成功了,要是有20cm的长磁棒,用起来,灵敏度会高很多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耳机多是立体声的,是否还得换一下插座

可以先试验一下,效果好的话再改。

网友P:
分享楼主的欢乐,单管机做好了,晚上能收一千公里呢。
做单管机,3AK有时比3AG更好用,放大倍数80左右最好,太小了增益不足,太大了不好加再生,一旦调好临界再生,又能进入一个新天地,不会只是收一个台。
为了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给再生留出充足的调整余地,集电级电流不宜大,0.7-0.8毫安比较合适,此时音量稍嫌不足,可以预先考虑6伏供电。
建议在空间可能的前提下,用100至少80的圆磁棒,0.07×7的纱包线就不错,配合270P单连初级绕75圈,理论上70圈也够,多加几圈调覆盖时线圈会较接近磁棒端头,有利于选择性。

网友Q:
真是可喜可贺

网友R:
我的第一台组装机是7管外差机。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的第一台组装机是7管外差机。很轻松。。。

您是高手啊,我一管都整的头上冒汗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真是可喜可贺

谢谢您的鼓励,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3AX3是低频管,不能用。3AK22可以用,紫色 灰色 白色 棕色点都好用,绿色点的放大倍数稍小,但也可以用。

我的3AK22是红点的,草帽管,把它焊到原来3AG1的位置单管机没了声音。看来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分享楼主的欢乐,单管机做好了,晚上能收一千公里呢。
做单管机,3AK有时比3AG更好用,放大倍数80左右最好 ...

我换了3AK22机子没了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先试验一下,效果好的话再改。

谢谢,一定试一下,正好我的636耳机插耳朵上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O:
祝贺楼主成功了,要是有20cm的长磁棒,用起来,灵敏度会高很多的。

个人以为,单管机小点好看,特别是用老元件,装在小盒里,很怀旧。大家都说用长磁棒好,都是技术型的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恭喜楼主!
不管是什么机机,成功就是一种愉悦,动手就有收获。

电路、元件、焊接通过实验成功,心里有了底,接下来的制作就要精制讲究工艺与设计了

网友:
“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件事,没有做不好的”这话说得好!
空气单连、微调电容、636耳机、磁棒、线圈、云母电容、3.5mm耳机插头座、2AP9检波二极管,这些熟悉的声音,离开自己有近40年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3AK22是红点的,草帽管,把它焊到原来3AG1的位置单管机没了声音。看来有问题了

3AK22的红点是发射极标志,标示放大倍数的色点是在管帽顶部,不在侧面。估计还是用棕色点的3AG1比较好,再把再生线圈加上,增加一个检波管,2Ap9应选反向电阻大一点的,反向电阻越大效果越明显。

网友:
如果机壳允许,可以使用长磁棒,效果更好。

网友:
恭喜楼主!分享您装机成功的喜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的实验,让我很兴奋,前面很多次都失败了,找不到原因,只能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很辛苦,机子有所突破 ...

弄响了,不错啊,裸机,把所有元件固定一块板上就好多了,玩无线电,就是有苦,有乐,。

网友:
恭喜发财,

网友:
外形简陋,制作粗糙,效果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3AK22的红点是发射极标志,标示放大倍数的色点是在管帽顶部,不在侧面。估计还是用棕色点的3AG1比较好,再 ...

红星老师,您说的对,那只3AG22红点就是在侧面,找到了发射极。有个急切的问题求教您,前天我依据这台弄响的实验机组装了一个叫精制的单管机,通电后机子不响,3AG1半分钟后管体很烫,试了几只3AG1管子都是如此,对图检查了线路,好像对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急!

网友F:
用万用表50mA档串入集电极回路,量一下电流是多少,很可能是集电极电流过大所致,以0、8一1mA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万用表50mA档串入集电极回路,量一下电流是多少,很可能是集电极电流过大所致,以0、8一1mA为宜。

老师,我试了几只管子都发烫,如果电流过大,如何解决,是否其他元件参数不对。

网友F:
量了吗,集电极电流多大?就调那只电阻,单管机就只有一只电阻。你把电路图传上来看看。如果是用的3V电压,电阻应在68一100K左右,根据管子的放大倍数而定。另外管脚是否焊错,3AK22和3AG1管脚排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了吗,集电极电流多大?就调那只电阻,单管机就只有一只电阻。你把电路图传上来看看。如果是用的3V电压, ...

我还没有量,电阻用18K的,电压1.5V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了吗,集电极电流多大?就调那只电阻,单管机就只有一只电阻。你把电路图传上来看看。如果是用的3V电压, ...

我将3AG1管子管脚向上,成正三角型,左E中B右C,对吗?在此基础上照图还接的,可能还是有地方没注意焊错了。导致管子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了吗,集电极电流多大?就调那只电阻,单管机就只有一只电阻。你把电路图传上来看看。如果是用的3V电压, ...

找不到原因,我还是重新焊接吧,反正零件不多,装响了一个简陋的,信心还有。

网友S:
可贺,我在30年前作的现在又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可贺,我在30年前作的现在又看到了。

就是没响。老物件里收音机是有特点,能听,能把玩。听得是现在的声音,玩的是古老的物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原因,我还是重新焊接吧,反正零件不多,装响了一个简陋的,信心还有。

重新焊更好,不过要把所有元件用万用表重新检查一遍,特别是晶体管发热后是否烧坏,以确保元件都是好的才是成功的前提。

网友(2014-05-26):
估计是你的引脚不对。

网友:
现在再来看帖子依然有以往和你一样冲动,支持一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到楼主这个贴子想起了我第一次装响收音机时的情景,那是12年前的事了,由于没有高阻耳机,所以选择了一 ...

楼主真是精神可嘉啊,用手指头捏着听了这么久

网友T:
古董耳机 现代电池 一群老人儿 ...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古董耳机 现代电池 一群老人儿 ...

哈哈!我今年刚不惑!感觉坛里年轻人也不少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U:
恭喜LZ步入无线电世界!

网友V:
恭喜你进入晶体管时代。

网友W:
这也看到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恭喜LZ步入无线电世界!

我发现进入无线电世界后欢喜而又痛苦着,欢喜的是每完成一个作品与研透一个理论成就感十足。痛苦的是永远有学不完的知识和更好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也看到您了?

疯狂的迷恋了一阵晶体管单管机,已掌握636电路。68-1电路始终没有成功。有空一定突破它。

楼主:
引用 网友V:
恭喜你进入晶体管时代。

玩了一阵子,又回到矿石机了。

网友W:
引用 楼主:
疯狂的迷恋了一阵晶体管单管机,已掌握636电路。68-1电路始终没有成功。有空一定突破它。

已掌握636电路。68-1电路始终没有成功???
是什么电路??

网友:
你的线路板是刀刻的.不简单.以前我也干过.
手摸电容声音大是因为人体感应.你把空气单连的两根线调一下应该会好些.

网友:
恭喜,继续向前迈进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W:
已掌握636电路。68-1电路始终没有成功???
是什么电路??

68-1也是一款经典的单管机电路,那只高频变压器让人很头疼,还有再生的调整。我没有做响过。

网友:
是这样
没时间 做这样的东西了

网友X:
上世纪70年代上初中搞过个单管机,就是用的3AG1,不算很成功,就收一个台,现在家里还有几个3AG1和2AP9,看了心里痒痒也想做个,可惜现在手里没有高阻耳机,好几个全不知道那去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X:
上世纪70年代上初中搞过个单管机,就是用的3AG1,不算很成功,就收一个台,现在家里还有几个3AG1和2AP9,看 ...

不一定要用高阻的,实际上集电极上接现代的MP3耳机还是会听到些收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不一定要用高阻的,实际上集电极上接现代的MP3耳机还是会听到些收音的。

谢啦,抽空试试

网友:
玩电子更多的是动手,在实践中学是正道,只有不断的遇到挫折,才能更快的增长知识呀,学习了。

网友Z(2014-11-25):
引用 楼主:
68-1也是一款经典的单管机电路,那只高频变压器让人很头疼,还有再生的调整。我没有做响过。

这并不复杂,不过你的漆包线一定要准备好,最好是新的,用手就可以绕好,

网友AA:
从矿石机到单管机,是一次飞跃。不仅增加了趣味,也丰富了知识。赞一个!

网友AB:
恭喜恭喜……,单管机是开始,接着就是二管、三管、四管机,最终就是超外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并不复杂,不过你的漆包线一定要准备好,最好是新的,用手就可以绕好,

已经搞定了。最近完成了68-1单管机,管子用的是3AG14,接上外接天线,效果相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从矿石机到单管机,是一次飞跃。不仅增加了趣味,也丰富了知识。赞一个!

的确如此。最近在做交流3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恭喜恭喜……,单管机是开始,接着就是二管、三管、四管机,最终就是超外差机

谢谢!准备做到3管机就可以了,主要是往精的做。

网友AC:
引用 楼主:
谢谢!准备做到3管机就可以了,主要是往精的做。

做了晶体管的,还要做电子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做了晶体管的,还要做电子管的。

我是电子管、晶体管都玩。目前都做到了2管机。

网友:
恭喜。。。学习一下

网友:
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