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小的电感量能滤波吗?

楼主(2013-12-30):
有两个小电感【从稳压电源箱拆的】,过电流很大45A,但是电感才不到1mH,这个可以起到整流电源滤波作用吗?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A:
高频滤波的,限制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滤波的,限制突变!!

谢谢朋友,可能做电子管电源整流滤波不行了。

网友B:
电感低了,基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低了,基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谢谢朋友,哪天自己再绕两个吧。

网友C:
应该是能滤除特定频率的杂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能滤除特定频率的杂波吧!

不清楚,是从一个比较大的稳压电源箱里面拆的。

网友D:
高频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的东西

谢谢朋友指导,稍稍明白些了。

网友E:
这个可以拆电源上的,免得自己绕制,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拆电源上的,免得自己绕制,麻烦

朋友说的对,前几天拆了几个133片子的大电感【要片子】,上面漆包线直径2.5左右的,家电回收那里是有机会可以找到的。

网友F:
滤波电感电感量的大小和负载电流有很大关系,大电流用的电感量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滤波电感电感量的大小和负载电流有很大关系,大电流用的电感量就小。

朋友说的有道理,我看见那个电源箱上标的是30KVA,不是3KVA,当时纳闷有这么大吗?但是拆的几个133片子的变压器和电感上漆包线都是扁铜啊?

网友:
滤波电感量大体上不小于:负载电阻/1000,单位是欧姆和亨,大体上电流就是连续的了,电感量加倍效果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滤波电感电感量的大小和负载电流有很大关系,大电流用的电感量就小。

不赞成这个说法————“滤波电感电感量的大小和负载电流有很大关系,大电流用的电感量就小”,大电流只需要电感的绕线更粗而也。

应该是:————“滤波电感电感量的大小和所滤波的波纹电压的频率有很大关系,频率高的用的电感量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