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出现异常如何解决?盘点几种内存故障

楼主(2013-12-30):
  内存的地位就不用说了,在电脑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内存虽然是硬件也是会有故障产生的,故障也不少,现在本教程就给大家整理出六个经常出现的故障的解决办法,大家一定要看看哦。

  故障一:内存条与主板插槽接触不良、内存控制器出现故障表现为:打开主机电源后屏幕显示“Error :Unable to ControlA20 Line ”出错信息后死机。

  解决方法:仔细检查内存条是否与插槽保持良好接触或更换内存条。

  故障二:自检通过。在DOS 状态下运行应用程序因占用的内存地址冲突,而导致内存分配错误,屏幕出现“Memory A11ocationError”的提示。

  解决方法:因 Confis.sys文件中没有用Himem.sys 、Emm386.exe等内存治理文件设置Xms.ems 内存或者设置不当,使得系统仅能使用640KB 基本内存,运行的程序稍大便出现“Out of Memory ”(内存不足)的提示,无法操纵。这些现象均属软故障,编写好系统配置文件Config.sys后重新启动系统即可。

  故障三:Windows 系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非法访问内存、内存中驻留了太多应用程序、活动窗口打开太多、应用程序相关配置文件不公道等原因均能导致屏幕出现很多有关内存出错的信息。

  解决方法:此类故障必须采用清除内存驻留程序、减少活动窗口、调整配置文件(INI ),重装系统和应用程序等办法来处理。

  故障四:Windows 系统中运行DOS 状态下的应用软件(如DOS 下运行的游戏软件等)时,因软件之间分配、占用内存冲突出现黑屏、花屏、死机现象。win7系统下载32位旗舰版 win7os.lingdi.net/

  解决办法:退出Windows 系统,进进DOS 状态,再运行应用程序。

  故障五:程序有病毒,病毒程序驻留内存、CMOS参数中内存值的大小被病毒修改,将导致内存值与内存条实际内存大小不符、内存工作异常等现象。

  解决办法:采用杀毒软件消除病毒;CMOS中参数被病毒修改,先将CMOS短接放电,重新启动机器,进进CMOS后仔细检查各项硬件参数,正确设置有关内存的参数值。

  故障六:电脑升级进行内存扩充,选择了与主板不兼容的内存条。

  解决方法:首先升级主板的BIOS,看看是否能解决题目,假如仍无济于事,就只好更换内存条了。

  六种常见故障以及解决方法都列出来了。大家没事一定要耐心看看,以后如果遇到内存的相关故障就能自己解决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