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C-1303C山水小音响电路图,谢谢

楼主(2013-12-30):
今天淘了一台MC-1303C山水小音响,只有CD部分,无供电电源及功放部分,请问哪位师傅有这种小组合音响的电路图,主要是线缆端子的定义图,谢谢。

借用坛子里的图,我只有上面部分,无下面部分,想用来作个收音头或CD应该可以,但就是不知道供电输入和音频输出定义是怎样的。

后面板(我只有上部分)

后面板(我只有上部分)

前面板(我只有上部分)

前面板(我只有上部分)

网友:
打开盖子找哇,应该不难的。

楼主:
谢谢“闻风赏胆”老师!
打开后盖板了,音频线倒不难,主要是供电不好弄,主要是不知道供电电压是多少,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电。

我看坛子里这小音响交易不少,不知道哪位老师手里正好有这东东,帮我看看、测量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估计不大好搞!刚刚出了一套国产的,和这个有点像!里面有4组,还是5组电压呢!

网友A:
这样也太折腾了吧.很多人有出这款.直接搞个来看.然后再出掉就OK了.1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太折腾了吧.很多人有出这款.直接搞个来看.然后再出掉就OK了.100元左右

为一个小玩意买个大玩意,有点划不来。

网友:
这个改装很难,首先是1组12v交流和VFD电源(3.5v和-28v)供上面,关键是功能切换在下面功放机上,要改的话估计电路要大动

网友(2014-08-04):
今天淘了一套MC-1303C山水小音响。没试机。求图纸和说明书谢谢

网友:
再求---飞跃r150-1a.图纸谢谢

网友(2016-04-27):
楼主找到没,帮顶一下。
我有台MC1300,功放表头的背景灯刚开机会闪,过段时间不闪,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2016-06-11):
求MC-830D电路图,哪位有的请提供下,谢谢了。

网友:
这款机子很容易出问题,修不修价值不大

网友B:
中山山水质量一般般建议不要玩,随便搞台车机音质都给它好几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山山水质量一般般建议不要玩,随便搞台车机音质都给它好几百倍!

好,谢谢,只是看着想捣鼓一下。能弄出声有种成就感吧。

网友:
下面的功放部分我有一个一样的 ,可惜被砸了,只有电路板了,还被水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