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DSO 068 示波器制作套件 3 套

楼主(2013-12-30):
继续支持矿坛电子DIY大赛,捐赠今越电子最新出品 068 示波器制作套件 3 套。

068 示波器制作套件的特点是在保证功能性能和体积的条件下,基本采用了直插元件,更加便于制作,更加有趣味,更加便于用户发挥。套件包括详细标注的原理图,装配说明,使用说明,故障排除方法等。

目前今越电子正在进行这套制作套件体验版限量优惠活动。

网友:
有点小贵啊

网友A:
可否免费申请一套,参数应该介绍下

网友:
DIY大赛确实不错,好的、实用的作品可以用来出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免费申请一套,参数应该介绍下

我们免费提供样品给从事电子教学的教师,欢迎联系。

DSO068性能特点:
示波器
  • DSO068的模拟带宽达3MHz,最高灵敏度10mV/格,适合于视频、音频、开关电源信号等中低频信号波形的观察测量。
  • 具有波形定格、保存,便于对信号进行观察、记录和分析。
  • 可将屏幕波形以图形文件形式输出。
  • 可将采集的波形数据已文件形式输出。
  • 能够捕捉瞬间出现的单次信号,例如可用于观察记录电源上电/掉电,开关、继电器接通/断开等瞬态过程,这远胜于普通模拟示波器的。
  • DSO068的操作界面简单、规范、快捷,对垂直位置、水平位置,触发电平、触发位置等都有直观显示,即使没有示波器使用经验也很容易掌握,特别适于入门使用。
  • 可与jyeLab连接构成用电脑屏幕显示的虚拟示波器,极大地提高了示波器的功能和实用性。

信号发生器
  • DSO068测试信号发生器可产生频率在1Hz – 4MHz之间可变(非连续)的方波信号,信号占空比固定为50%
  • 测试信号的幅度可在5V、3V,1V,0.3V之间选择,适合不同的需要。

频谱分析
  • DSO068带有FFT变换功能,能够直观显示信号频谱,可帮助用户了解信号的频率构成。

频率计
  • DSO068带有数字频率计功能,测量范围达5MHz。
  • 频率计灵敏度在5MHz时达到0.2Vpp以上,对频率较低的信号灵敏度更高。
  • 频率计还可以工作在周期测量模式和计数模式。

单片机实验板
  • DSO068可以作为一块带按键和LCD显示的AVR单片机实验板,所以多余端口均引到了板子边沿,便于外接扩展。
  • 主芯片(ATMega64)预装了Bootloader,只需要连接电脑的USB口即可对单片机进行程序写入升级,不需要另外写入器。
  • 配备有程序设计模板,其中包含按键扫描和显示驱动,便于用户设计自己的程序。
  • 实验完毕后将示波器代码重新写入即可恢复示波器功能。

整      体
  • DSO068可采用电池供电,便于携带使用,可配备1200mAh锂电池,满充情况下可连续工作4小时(LCD背光打开)。
  • 体积小(140mm X 70mm X 30mm),重量轻(约0.3KG),坚固耐用。

楼主(2014-02-10):
用“今越电子”搜索一下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