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50胆机制造过程,第一回

楼主(2013-12-30):
变压器跟机箱都有了,开工吧
会一步一步的把制造过程贴出来的

报废的样品箱,基本还新

报废的样品箱,基本还新

变压器这样摆好

变压器这样摆好

还是这样摆好?

还是这样摆好?

切割机箱背面,开一个方孔

切割机箱背面,开一个方孔

制造第一个接线端子组件,出于安全缘故,有的元件显而易见是不适合安装在金属面板上面的

制造第一个接线端子组件,出于安全缘故,有的元件显而易见是不适合安装在金属面板上面的

大概就这样的,用3MM钢板做的

大概就这样的,用3MM钢板做的

正面同样也没有照好,

正面同样也没有照好,

网友A:
50我也想过,一直犹豫,没有机会。
楼主检查那对开关可靠吗?我以前买过这种,接触不良。
继续关注,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我也想过,一直犹豫,没有机会。
楼主检查那对开关可靠吗?我以前买过这种,接触不良。
继续关注,加油 ...

这个开关已经用在几台电子管机器上面了,现今都还觉得还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B:
为什么用两个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两个保险?

请看这里面:

网友B:
交流一个,直流高压一个....全桥整流四个二极管用四个就足够 为什么用了六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一个,直流高压一个....全桥整流四个二极管用四个就足够 为什么用了六个?

类似情况后面还有许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情况后面还有许多的

挺不理解的,觉得这么做没必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类似情况后面还有许多的

而且我看这个整流是两个二极管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而且我看这个整流是两个二极管就够了

是两个就行了,多几个保险一些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两个就行了,多几个保险一些的意思吧。

安全第一?

网友:
那是全波,二极管串联及高压加保险还是为了安全。感觉变压器功率有点小。

网友D:
电源插座的位置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插座的位置在哪里?

直接引出线,不用那个

网友:
关注LZ的后续装机情况,期待早日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