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胆机用开关电源,折腾一个月,终于通过初步测试。

楼主(2013-12-30):
去年折腾胆机时富余一些电子管,6N1、6P1之类的。上个月手痒,想装个6P1小胆机给电脑用,因没有合适的电源牛,加上机器想尽量做得小巧,于是琢磨做个开关电源。

没有做开关电源的经验,为了尽量减小制作难度,电路形式为单端反激式,用TOP系列芯片。6P1小单端,电源40W左右就够了。想着怎么也折腾一回,干脆把PCB设计的大一点,TOP24*系列IC通用,根据芯片型号和变压器的不同,输出功率可以为30W-200W。

最终焊的实验板用的是TOP247、变压器磁芯为EER35或PQ3230,最大输出功率120W左右。
输出电压为6.3V、6A,300V或350V、200mA,400V、200mA,三路高压可任选两路同时输出。
6.3V可调范围5.8-6.6V,300V可调范围280-320V,350V可调范围320-380V,400V可调范围360-440V。在允许灯丝电压范围内,高压输出覆盖280V-440V,通用性比较强。

电路图:
换用不同的IC和变压器,输出功率最大可达200W。

PCB:
这是测试版的PCB图,后续制作的板子变压器和散热器封装有变化。

实物:
测试板实物,最大功率120W。

测试:
高压360V负载是两只灯泡,电流120mA左右,波纹30mV。低压6.3V负载为汽车灯泡,电流6A左右,波纹200mV。
测试功率80W左右,室温22度,IC散热器最高温度60度左右,已测试3*10小时,输出电压稳定,板子没什么问题。

测试时的仪表显示
左:散热器温度51.3度。
中:高压输出363V
右:灯丝电压6.302V。
后:高压波纹,频率130KHz,幅值约30mV。

这块板子可以比较方便的加入软启动,目前软启动时间约为1秒。改进电路后,软启动时间可延长至分钟级。请教各位老师,若灯丝和高压缓慢同步增加,对电子管有什么益处或害处?因为只能做到高低压同步延时增加,请问有必要做几分钟的延时吗?

补充内容 (2014-1-12 23:55):
73楼,后续折腾过程。

网友:
老兄做的这个我喜欢

网友:
关注,期待实际应用情况

网友:
实际使用情况怎么样?(噪音干扰大不大)

网友:
这个好,成本算下来多少?

网友:
几分钟不必了,几秒足够

网友:
灯丝延时没有意义。除非是两块板,单独给高压那块延时。

网友:
这才是高人啊!基础知识扎实,有想法就能实现了。

网友:
延时是指先加低压(灯丝)待阴极预热后(几秒)再加高压。

网友A:
朋友的PCB板开发设计的非常好,非常羡慕。灯丝不用延时,高压根据电子管需要30秒左右可以了,如果做不到是不是可以高.低电压两块板分开设计。虽然纹波还可以但是实际使用中看看对功放信噪比有多大影响,期待朋友制作完后有个好结果。必定是很好的思路,如果效果好可以减少电子管功放的重量和器材的占用空间。

网友:
好帖子,支持楼主的大胆尝试及探索。

网友:
对开关电源很感兴趣,也做过类似楼主的电路,用在6p14推挽,支持探索

网友:
太支持了,以后就完全规避笨重的变压器。只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很感兴趣。对收音机的干扰大不大?

网友:
我认为装胆机还是传统变压器好,开关电源多年前很多尝试过,结果都不如人意,得不到多数人认同,要不然早有人开发推广了。当然玩玩是可以的,6P1反正不值钱。

网友B:
高低压同时延时没有任何意义,就好比你原定12:00开机,现改成12:01开机了,这有用吗?

网友C:
请楼主给出高频变压器各绕组的线径。

网友:
最好以后喇叭能做成高阻大功率的就好了。又省了价格昂贵的输出牛。

网友:
支持LZ,期待后续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的PCB板开发设计的非常好,非常羡慕。灯丝不用延时,高压根据电子管需要30秒左右可以了,如果做不到是不 ...

老兄好久不见,近来可好?

延时(确切的说应该是缓启动)是靠控制MOS管导通占空比实现的,这就造成了不能控制特定的某一路电压单独延时。若非要模拟胆管整流效果,只能像您说的那样,灯丝和高压分开来做。弄两块电源板,这样可实现开机后灯丝马上供电,高压缓慢上升,几分钟后(上升时间可调)达到额定值,但成本和体积就不好控制了。

开关电源的波纹无法避免,只能尽量降低。选用TOP系列芯片的原因之一就是看中了它的工作频率较高,133KHz已经比最高音频频率高了2个多倍频程,有利于减小对音频的干扰。因为想尽量做得小巧,PCB面积有限,只做了一级LC滤波,回头再增加一级滤波试试,看看波纹能不能再低些。

目前还是测试阶段,屏蔽盒还没做。过几天要把板子装入屏蔽盒继续进行封闭空间测试,看看散热能不能过关。准备测试百小时以上再装机听声音,希望能有个好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低压同时延时没有任何意义,就好比你原定12:00开机,现改成12:01开机了,这有用吗?

实际上是缓启动,这玩意可以实现开机后电压缓慢上升,不是延时时间结束后突然加电压。
但高低压不能分开控制,两者只能“捆绑”在一起,与传统变压器、胆管整流有区别。我想到的好处是缓启动可以避免开机时大电流对灯丝的冲击,延长灯丝寿命。至于高低压同步缓慢上升能不能起到点预防阴极中毒的效果就不明白了,想请大家给讲讲。如果没什么用,缓启动时间就按现在的设定在1秒左右即可。

网友:
开关电源用于胆机,简单,之所以人们不喜欢,主要是电磁干扰不好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是缓启动,这玩意可以实现开机后电压缓慢上升,不是延时时间结束后突然加电压。
但高低压不能分开 ...

高压软启动实际也好解决,在高压整流输出接个胆管做缓冲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不错老兄!!!赶快进行电磁干扰测试!我以前也做过,都因为电磁干扰而退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给出高频变压器各绕组的线径。

初级:0.49mm*2
辅助绕组:0.3*4
6.3V:0.2mm*6mm铜箔
高压:0.3*1

磁芯气隙:0.1--0.3mm。
我没电感表,气隙宽度是试验确定的数值。不同磁芯或者同一磁芯每次绕线(手潮,绕线不规范),所开气隙都不一样。气隙不合适,或者烧保护管,或者MOS管、变压器温升超标。

网友D:
用传统变压器,整流后用2个20u的电容滤波后,用毫伏表测量波纹是6V左右

网友:
严重关注。跟进楼主的进度,哈哈。等着买你的套件或PCB~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传统变压器,整流后用2个20u的电容滤波后,用毫伏表测量波纹是6V左右

除了滤波容量,波纹大小还与电源频率、负载轻重有关。
工频整流滤波,经验是滤波电容容量不低于每毫安一微法。例如每安培负载要配1000UF以上的电容才行。
开关电源频率远高于工频,所需滤波电容容量比工频滤波要小。

网友:
一直很讨厌笨重的大电牛,期待中

网友:
那是有用的:雖然这比先低后高差:原因是:灯丝冷时电阻低、电流冲擊会对灯丝不利,这点对大电流功率管尤為重要。直热管更是重中之重。

网友E:
  表示强烈祝贺。虽然开关电源在胆机里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有些“纯胆” 排斥开关电源。但是您这项制作在矿坛里仍然可以算是一个突破!
您帖子里也说了,以前还没设计过开关电源,就能一次成功,还做的很不错。
我前好几年就说过,胆机完全可以用开关电源供电。最简单的实例,电视机、机顶盒、DVD等视听电器,目前全是一水的开关电源供电,也没见什么不好的。
  高压输出回路,实际应用中完全可以再外接低频扼流圈和大容量电解进一步滤波。这已经都不是问题了。
现在就怕开关电源工作中产生的电磁干扰会 窜进输出变压器或者信号回路对 放大电路产生影响。比较实际中,这些元件离得都比较近。
一个小小建议,仅供考虑啊。能否考虑下用两个开关变压器,把高压回路输出和 低压的灯丝电压输出做到隔离开。两组输出的“地”各自保持独立呢?

不知道您这电路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还有就是您说的延时问题。一般来说灯丝电流小于6~8A的管子,无需灯丝延时。高压输出延时,小功率管子20秒足以,中、大功率的管子可以掌握到30秒到2分钟左右。当然了,需要延时1、2分钟的管子,估计得FU80、FU33这类的大管了,所以不用考虑这么多。

网友:
很好的创意,一直都在关注中,看看干扰如何?

网友:
楼主辛苦了!支持您的探索,造福坛友的体现!祝,新年快乐!

网友:
     肯定可以!高端的汽车音响系统里面的电源电路,都有好几组电压的输出,均是直流升压得来,和开关电源也类似,咋能保证音质呢?而电子管相对于晶体管而言,抗干扰能力应该是更强点才对啊,所以楼主不必考虑太多,直接上机试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实际应用才能得到最终的结果。期待中。

网友:
解决好高频干扰就行了。

网友:
期待后续使用情况!

网友:
这个开关电源,做得好。

网友F: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也得自己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强烈祝贺。虽然开关电源在胆机里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有些“纯胆” 排斥开关电源。但是您这 ...

多些海版您的认真回复。

DIY的玩意里面用开关电源的不少,对开关电源并不心存芥蒂。但只做过那种非隔离的低压开关电源,这种市电高压直接供电、隔离输出的电源以前没亲手做过,想尝试一下。特意选了个简单电路,但遇到问题也少,主要是开关变压器的制作很麻烦,初级电感量计算值与实际对不上,没有电感表只能逐渐增减线圈逐渐试,折腾了1个月才算找到点门道。期间炸管3-4只,变压器绕了好几个,呵呵,当初把这玩意想简单了。
波纹可以用增加LC滤波改善,设计之初想尽量弄得小巧些,板子面积不大,只做了一节LC滤波。回头增加LC滤波节数试试能不能把波纹再降低些,实在不行就按您说的外接滤波措施。
干扰问题,打算是做个屏蔽盒把电路板包起来。板子特意弄成长条形的,将来装在胆机机壳内部、输出变压器下方,胆机机壳省了电源变压器和整流管的安装位置,能有效减小机壳尺寸。
您说的几组电源不共地的问题好解决,高低压输出绕组分开绕就行了,和传统变压器道理一样。现在测试的电源就是如此,只需把变压器高低压绕组两个连接脚间的铜箔割断,高压负极用线引出即可。但因为与主输出没有叠加,高压的稳压效果会差些。
开关频率是133KHz,当初选TOP系列IC也是看上它的开关频率高点,高出音频两个多倍频程了,想着能减小些干扰。
因为有几组特别高的电压输出,芯片本身的软启动功能应付不了,带负载上电直接就保护了,外接软启动电路不能省。现在做的软启动时间是1秒左右,也能保证电源正常工作。这个启动时间可以调整,但灯丝电压与高压是绑在一起的,同步上升不能单独控制。您看根据这种特性,有必要高压延时吗?若延时,灯丝电压也是跟着逐渐增加,启动期间会出现灯丝加热不足的问题,对管子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也得自己绕吧

先后用了3种磁芯,绕了N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些海版您的认真回复。

DIY的玩意里面用开关电源的不少,对开关电源并不心存芥蒂。但只做过那种非隔 ...

谢谢。其实坦率的说,我本人一直比较关注胆机能用的开关电源。
看了您的回复,别的都不是问题了。比如滤波完全可以用外接铁心电感来实现。
软启动,暂时阶段没必要使灯丝电压缓慢上升。其实屏耗、电压都不太高的功率管高压电源也太必要软启动。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高压供电处接一个独立的开关就可以了。先开灯丝再开高压。
对于一般应用,133K的开关频率已经够了。但是对于追求“高烧”的圈里还是低了些。我所知,欧美成品的高端开关电源,已经能把频率做到1M以上的了,当然这也是少数。但一般来说,我觉得假如再不特别费劲的情况下,频率还应该再有所提高,能突破200K是最好的。

网友G:
开关电源:频率上几百KHZ到上KKHZ问题不大,现在的场效应管都能使用。问题在高压整流没合适的高压肖特基,勉强用1000V的超快恢复二极管仍旧无法工作在普通的超过200V电压的反激电路上,解决办法一是让反激电路工作在非连续状态,二是至少两个1000V串联才勉强可以使用。超过200KHZ的频率就最好用场效应管同步整流才能输出比较高的高压。
当然用半桥或全桥能输出更大的功率,因为峰压不会像反激这样高,并且有一半周期让整流管有充足的导通和关闭的时间可以降低对整流管的要求。

网友:
另外,灯丝高频整流供电必须与高压公地,否则灯丝干扰非常巨大。对于整个高频电源对功放和工频变压器供电的比较。高频供电功放的信噪比远低于工频变压器供电功放。即使功放输入开环功放输出电压也可以做到低于0.5MV以下(得益于灯丝和高压都是稳压供电)。玩高频电源好多年了前段时间还特意对自制的系统作了测试和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其实坦率的说,我本人一直比较关注胆机能用的开关电源。
看了您的回复,别的都不是问题 ...

很遗憾,这个芯片的最高频率就是130KHz左右,频率固定不能调节。

就按您说的做了,高低压电源不共地,软启动时间满足电源正常工作即可,不考虑电子管保护问题。

这还只是电源,还要装个6P1的小胆机,才能知道实际效果如何。先把这块板子弄稳定投入使用,以后再尝试更高频率的其他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电源:频率上几百KHZ到上KKHZ问题不大,现在的场效应管都能使用。问题在高压整流没合适的高压肖特基,勉 ...

目前高压整流已经是两只1000V3A的管子串联使用了,曾经用过800V的管子串联,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遗憾,这个芯片的最高频率就是130KHz左右,频率固定不能调节。

就按您说的做了,高低压电源不共地, ...

嗯,已经很不错了。先试试吧。
至于后续的情况,我就这么随便一说啊,您也别太当回事。
外形的情况,我有个小小的想法,也算是随便一说。您看看能否把板子改成上下的两张板,板子直接可用用铜柱固定住。这样从扁平的长条外形就能大致变成个方块了,再制作或者购买一个密封的变压器罩,把电路装整个进去“伪装”成普通变压器的样子。
就行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高压整流已经是两只1000V3A的管子串联使用了,曾经用过800V的管子串联,不行。

非常关注您的进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高压整流已经是两只1000V3A的管子串联使用了,曾经用过800V的管子串联,不行。

我给你个好锦囊妙计.

                                                  高压电路用简单的延时小继电器电路即可完滿解决

网友:
电容离散热片太近,很容易高温早衰

网友:
非常关注楼主的进展。

网友H:
希望早日有套件供应,严重关注中!!!

网友:
希望能够普及.

网友:
这个太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希望早日有套件供应,严重关注中!!!

正在继续折腾,板子已经焊烂了。根据测试结果,修改了部分走线,正在做第二块测试板。

网友:
很期待看见楼主实验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已经很不错了。先试试吧。
至于后续的情况,我就这么随便一说啊,您也别太当回事。
外 ...

多谢您的建议,因为变压器和滤波电容的个头都不小,还要照顾爬电间距和散热,做成两块板有点难度,慢慢完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建议,因为变压器和滤波电容的个头都不小,还要照顾爬电间距和散热,做成两块板有点难度,慢慢 ...

成品的变压器罩子,也有体积不小的。 爬电问题可以适当增加艰巨。散热可以在罩子上开些细孔。  滤波问题可以加“外挂”解决

网友:
把袖珍调幅收音机调到中波段靠近开关电源,如果存在高频电磁波干扰,收音机会发出明显的噪声。这没有包括从电源线传输出来的高频干扰。本人使用过开关电源,感觉它的致命伤就是高频干扰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品的变压器罩子,也有体积不小的。 爬电问题可以适当增加艰巨。散热可以在罩子上开些细孔。 ...

正在完善中。。。。。
因为是按120--150W级别做的,开关变压器体积较大板子很难做的很小,装在变压器壳内实在没信心。
按照老布局又做了一块板子,优化了某些走线,尺寸138mm*67mm。最终做出来是个扁平的长方形。安装在胆机机壳上方,可占据原电源变压器与整流管的位置。安装于机壳内部,可置于输出变压器下方。

先按成熟的布局做出来,以后想折腾了再试验您说的布局。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完善中。。。。。
因为是按120--150W级别做的,开关变压器体积较大板子很难做的很小,装在变压器壳内 ...

已经很好了

网友:
好文章,这是近期坛子里有分量的一篇资料,收藏了。

网友:
严重祝贺!

滤波电感的数据能透露么?

网友:
好啊。学生了。

网友:
强力支持开关电源! 希望能有套件供应。

我也觉得高压延时意义不大。灯丝绕组与高压输出分离为妥。
尽量简化电路,最好做到免调试。

TL431的输出电压不用调节就已经很准了。是否能省掉那个电位器(这种电位器时间久了接触会有问题,让人担心)?  高压一组输出就够了。灯丝电流能有3A就差不多了。总之,电路越简单、器件越少越好。

网友:
值得一读,赞!

网友:
强力支持开关电源! 希望能有套件供应。

网友:
我试过用现成的开关电源正好6.3V  8A供胆收音头点灯丝, 对收音机影响很大, 那个噪音不能忍受, 对胆功放怎样没试过,

网友:
楼主的高超技术,  值得赞扬

网友:
支持开关电源!

网友:
很成功的实验结果,可以取代笨重的牛了。

楼主:
这几天继续折腾,重点还是增强稳定性。
重新布线做了块板子,排除布线不良产生的干扰问题。换装247、249,还是不启动。确认为这一批IC里TOP249、TOP247质量有问题。
新购TOP249和一块电感表,测量之前使用的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居然超了一倍,不热才怪!
按实际测量值重绕变压器,新板子换装后买的IC,并制作了外壳。这次已经很稳定了,通过长时间满载测试。

重绕变压器,按仪表显示调整气隙,使初级电感量与计算值相符:

用1mm铝板做外壳,外壳兼做散热器:

测试不同电源电压下电源的稳定性,90V--260V均通过。温升最高80度,输出电压6.3V、260V、360V。

保证电源长时间稳定工作的关键--MOS管开关占空比,交流输入90V、150V、220V、260V时的占空比,除90V输入时稍高以外,其他均符合设计值,:

(无高压探头,波形为电阻分压后测得,电压值不准)

网友:
电源能稳定工作已经达到了,下一步是上机看干扰情况如何,那才是是否成功的关键。开关电源早已成功的应用于晶体管音视频产品,区别是胆机的阻抗高,感应干扰的机会可能比较大,试一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