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一灯再生式收音机

楼主(2013-12-31):
DIY的一灯机就有不少人做过了,做成商品的好像没有,我翻到一本老书,还真的是有的,我扫描下来给大家看看,不过文中那个双5级管不好找。

网友:
可以用6F2\6F3来代用。

网友:
DLL101是灰常烧碱的直流双四极蛋。其实想仿制的话,用两个1K2或是一个1K2加一个2P2就行

网友:
其实就是个两灯机的线路,不过用了个双五极管罢了。用6N2试试吧,但要改线路,用交流供电。不过现在充电电池便宜了,不妨用电池供灯丝

网友:
似曾相识,原来在<无线电>57.7有介绍并加有图片.DLL-101电子管现在很难弄到,且没有国产管可代用.
仿制只好如楼上两位所说进行修改.

网友:
可以用6U1、6F2、6F3来代用,效果会差不多。但供电电路要用电源变压器。

网友:
旁热式6U1,6F2修改后B+电压需要提高,可以代用6F3由于只有栅极再生检波推力略显不足不大适用该电路.
旁热式6F1也可以代用.国产直热式只能用两只管啦,以1K2;1A2+2P2;2P3为首选.

网友:
农乐牌一管再生机,是天津郊区村办工厂,58年生产的,无线电杂志上有。

网友:
其实改用两只管更有利。

网友:
也可以用3A5电子管按照这个电路做,3A5也是小功率直流管,很不错的。

网友:
3A5是双三极管,是直热式花生管,uf2.8v,if110ma是小功率发射管,在40MHZ屏压为150V时作丙类推挽放大时能够输出2.2W,该管S=1.8,IaMax=30Ma

网友:
经典的电路,2P2的电路也不错

网友A:
资料提供........还有美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提供........还有美女

上个机壳图。

网友:
超好鸡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