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钻PCB小台钻以及旋风集尘器

楼主(2014-01-01):
       先说小台钻吧:电机是网购的,0-6的钻夹同电机一起买的,24V的,也可接30V用,电压高转速快,钻出的孔光滑。其它是捡来的垃圾。升降机构是用抽屉滑轨做的,二节导轨,导轨不够结实,机器工作时有时振动大,解决振动问题我就在导轨后面用一条三角铝合金加固一下,有改善。主支加用显微镜的架子做。另外加了超高亮度LED灯作为照明用,照明灯是常开的一通电灯就亮,有利于观看钻孔作业。
     电机转动:用一自来水阀把手改的,当压下把手时限位开关打开电机就旋转,这时放开把手电机组件自己上升,电机停止转动,电机上升原理是由导轨上端的一根弹簧上拉作用。多数问题图片有说明的,请看图片。
       再说旋风集尘器:旋风集尘器是仿造网上的,也是今天下午赶时间做出来的,由于风机买的是劣质的没用两分钟就完了,本来可以试下钻PCB板吸尘效果的。这下试不了了。还好试了下吸尘土,看效果真的不错。做旋风集尘器的好处太多了,做木工时可以吸木屑,钻电路板时可以吸尘,总之对人体都有好处。有吸尘器那就更好。
       这次家里搞装修,就我自己一个人干,时间紧张,发这个帖子也是抽时间发的。遗漏多多。所做的东西都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了。我的最终标的省钱实用就行!!!

       小台钻做的时间有点长了过种记不请了。

    集尘器制作:

花15元买个插花筒,

10块钱买个涂料桶

管路用洗衣机用的下水管,直径是32mm。

插花筒规格:图中的高度有误,是高约36。5CM。

找块多合板

用飞机开孔器,先下个大圆,口径比插花筒喇叭口大一点。

从大圆中间再开一个直径50的孔,用来套50的PVC管子。

下面 开集尘筒子(涂料筒盖子)的孔些孔能套进插花筒底座就行。

接下来做集尘器进气管路,接口,我没有吸尘器就买一个小风机代用,风机口径是
是4。2的。这个进气我是接洗衣机管的,所以选用32MM的PVC管子。加工。

下面给插花筒开一个进气孔。

进气管加工好后与插花筒组装

下面试吸尘效果

下面桶里面的尘是集尘器吸进来的尘哦。

楼主:
占一楼备用了。
第一次这样发图好累。
睡觉前再来说一个:

===集尘效果如何取决于入筒这端管子的深度,调整好了吸进的尘不会从吸尘器的出口处飞出,而是到下面的涂料筒中。我先是用了14CM的长度,可能还要调整一下,因为风机坏了不能再试验了。

主,调整好好后还要用密封胶密封死,这样就不会漏气。除了涂料筒口不能封,因为这里要倒尘的。

楼主:
再占一楼备用

以前做过的小台钻

楼主:
前些天搞这个没个吸尘的东西,现在整个阳台都是灰尘,靠电风扇排不了多少灰尘出去。也是向外排的。

楼主:
从这里锯下来套在轴上就不怕同轴偏心问题了。

网友A:
集尘器做的很好,像那个锥度的筒子角度长度直径什么的有没有最佳尺寸?

楼主:
       今天下午去把风机换回来了,这个风机进气的口径正好是40mm的,原先那个风机入气口径是42的,不能套进40mm的接头里。接下来就是调整插入锥筒内的Φ50管子深度了,调整这部分长短(深度)能很好地控制风机出口的尘土,理想的就是风机出口端是元尘吹出的,尘都落到涂料内。调整好入筒深度接下来就是把风机与锥上方的长度了,一般能把50转40的接头套在上面就行,然后风机就直接放在端口上。
        入筒这端管子长度我先保留长度是14CM,试验了下吸尘,这个长度证明已经长了,下一步要把它裁剪到最佳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尘器做的很好,像那个锥度的筒子角度长度直径什么的有没有最佳尺寸?

你指的是哪些个部位,请从上图中复制来看看,是哪个问题?上面都有的。是下面的吗?

锥筒底座是

锥筒口径

锥筒高度

网友B:
图片太多太乱,看的头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哪些个部位,请从上图中复制来看看,是哪个问题?上面都有的。是下面的吗?

锥筒底座是

我是说:如果买到这个喇叭筒的直径、锥度和长度不一样的,制作上如何调试才能使它的效率最高?

网友:
做得相当的不错

网友:
做的不错,系统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如果买到这个喇叭筒的直径、锥度和长度不一样的,制作上如何调试才能使它的效率最高?

百度里有关于旋风集尘器理论说明的,我没上传。我也是没有标准尺寸可参考。当地就有两种插花筒可卖,我买的是大号点的,就用整个长度去做了,就是是把入气口尽量靠喇叭口边沿开,我做的只保留在离喇叭口处一公分左右开口。试验了一下还是不错的,证明是成功的,下一步就是调整入筒内这节管的深度了,记住,这点调整很关键。入得太深了尘会从风机出口处跑出来,这样就不好了,因为尘向风机出口处跑,那尘还是到你所处地了,就失去吸尘意义了,对粉尘而言。要是吸大片状物质的话如刨花等。那还不把风机给堵死了,只有把吸进的尘物流到桶内,什么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太多太乱,看的头晕

不会,我都是一步一步排图的。

网友C:
精心之作!

两点疑问;之前的“镜架台钻”加工电路板不是挺好吗,干嘛重打鼓另开张?嫌行程小?另有体大工件之加工任务?总觉抽屉滑轨不如镜架滑槽平稳!
               另外......集尘器整体太高,有重心不稳之嫌。能否设法降低一些,例如将风机干脆下落至顶盖之上,不用或短用那段导管。

本人管见,仅供参考!

网友:
不错可以仿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心之作!

两点疑问;之前的“镜架台钻”加工电路板不是挺好吗,干嘛重打鼓另开张?嫌行程小 ...

抽屉滑轨滑槽平稳得很,行程大,可以安放大点的电机。
集尘器接到电机这端和管子,不能把风机直接放在顶上的。

网友:
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
厉害啊  该想到的 都给你想到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佩服

网友:
使用抽屉导轨和集尘器都很有创意.

网友:
这个帖子看着眼熟。。。。。。

网友:
顶一下,费了心思了

网友(2014-03-21):
实践出真知,动手就是进步。

网友:
不错 很好  很实用

网友:
步骤很细致,话说,,,,,是因为这个制作拆的房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如果买到这个喇叭筒的直径、锥度和长度不一样的,制作上如何调试才能使它的效率最高?

旋风集尘器直径和高度比约1;5---1;7.

其实这有国标规范图纸可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旋风集尘器直径和高度比约1;5---1;7.

其实这有国标规范图纸可查的

谢谢!平时没有去注意这类东西。

网友:
做的不错,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旋风集尘器直径和高度比约1;5---1;7.

其实这有国标规范图纸可查的

对!这个网上有土可查的,老外木工常用,是在花刀部分展示的,或者是集尘器,5年前就有了,自己做就是个材料要找难,原理就是利用急缓气流,更干净可以采用2级,第一级粗尘,第2级细尘。做得好,赞一个,不过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技术也非常好,我一直也想做,,哈,看了楼主帖子,再看我自己,真让人汗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这个网上有土可查的,老外木工常用,是在花刀部分展示的,或者是集尘器,5年前就有了,自己做就是个材 ...

在网上又买了一个。还没空做。

网友(2014-04-20):
台钻控制器跟我的一样

网友(2015-12-04):
高人,老师好,太棒了。

网友(2016-01-17):
老兄也是技术控啊,佩服!

网友(2017-01-19):
最欣赏:抽屉滑轨、水龙头这些代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