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新年,做小机!

楼主(2014-01-02):
参照636的结构,当然有些东西现在对我来说比较难搞,比如单连和耳机,只能变通一下。

尺寸比照资料上的636大小。元件选择70mm圆磁棒,纸介电容,绿袍大电阻。另外感谢ZWDA老朋友赠送给我几只2AK9二极管。先手绘元件排布图

锯板打孔是力气活

电池簧片用了茶叶罐的马口铁,以及废日光灯座里的弹性铜片,可惜小了点。

打好铆钉

剪一块塑料片,弯成电池夹。不然电池簧片太小容易让电池滑动。

小家已准备,但还没装修。

复旦电容真漂亮!

元件都焊接好了

与原电路不同的是这里使用了3只二极管,为了美观把一只二极管(2AP9)放在背面。这样的小机偏流很好调。

好不容易找到一只100pF的纸介电容,可惜是残品。电阻用一只270K的大绿袍,晶体管Ic = 1.6mA。这只晶体管命运坎坷,由于e、b两脚齐根断掉,为了给它续上脚用烙铁在断茬处折腾了很久。焊好后测hfe变成300多,而且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高扼圈用较粗的漆包线(约0.4mm)在节能灯小磁环上穿绕105圈,电感量约13mH

试收听频率低端的“中国之声”声音洪亮,高端的电台声音小。

网友A:
做工不错,三只二极管是什么电路?高端灵敏度低可加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三只二极管是什么电路?高端灵敏度低可加再生。

用两只二极管串联后代替原电路的一只二极管
高端灵敏度低可能和高扼圈用的磁性材料有关,毕竟是工频电路用的。

网友B:
楼主的素描功底不错,复旦电容确实漂亮,哪儿淘的?

网友:
新年伊始,又看到Feiji老兄的大作,真是荣幸啊!不顶不行!

这电路很熟了,这电路我去年也做过,调好再生,能收不少台。

网友C:
忘了问一句,楼主的电路板,方孔是怎么开的?

期待你在壳子方面的新创意!等图中.....

网友:
铆钉电路板
去年就买了好多铆钉,还没动手
支持下

网友:
不错,漂亮,抽空买些铆钉也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素描功底不错,复旦电容确实漂亮,哪儿淘的?

淘宝上买的,不舍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了问一句,楼主的电路板,方孔是怎么开的?

期待你在壳子方面的新创意!等图中.....

谢谢关注啊!最近就元旦一天有时间,年底了很多杂事缠身。
方孔是钻孔之后用小刀慢慢抠的,特费劲。如果有好方法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啊!

网友D:
机窝是啥样的,上个全貌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啊!最近就元旦一天有时间,年底了很多杂事缠身。
方孔是钻孔之后用小刀慢慢抠的,特费劲。如果 ...

呵呵,我也在纠结、琢磨这个问题。工具不全啊,只有小钻、锉刀、美工刀这些。常交流!

网友E:
为什么大家做的单管机偏流电阻都很大啊 我用普通手机耳机听,每次做只有十多K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窝是啥样的,上个全貌图片。

只做了个粗陋的架子,具体怎么弄胸里还没有“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大家做的单管机偏流电阻都很大啊 我用普通手机耳机听,每次做只有十多K欧姆

我这里用了三只二极管检波,所以偏流电阻相应的要大些。如果用两只二极管的话估计电阻在几十K左右。

网友F:
小孔上的铜  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孔上的铜  怎么弄的?

这是用铜铆钉(或称为铜鸡眼)铆后的状态。

网友:
做的很好的,给您提个建议.找些高电流放大倍数,截止频率高的管子.单管机的性能会有较大的提高.

网友:
有点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