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两管超外差、语录小机

楼主(2014-01-03):
近日做了个小机,拿来凑个热闹,以博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一笑。
一个废弃的有机玻璃包装小盒,看着较精致,用它装个用耳机收听的小收音机应该不错。
起初,想装个单管或两管来复再生机,但考虑到在市区使用,能收到的电台较多,直放机的选择性不太理想。再者,要把频率高、低端的再生同时调好,使灵敏度比较均衡,也决非易事。还不如做个两管超外差机,音量可能会比两管来复再生机小些,但用耳机收听也足够了。见图:
本机一级变频,一级中放兼来复低放,均用3AG1B锗管,β值为50。使用当前常见的32Ω小耳机放音。
变频级和一般的机子没什么不同,只是振荡线圈用φ0.07×2的线绕制。
中放兼来复低放级在正常工作情况下,BG2同时存在中频信号和音频信号,中频信号的工作点是随音频信号而波动的。当强信号输入时,很容易出现失真、阻塞、自激现象。再者,机壳小,没有装音量电位器来控制输入信号。因此,在BG2的发射极接入了R5(20Ω—200Ω),使其具有较深的音频负反馈作用,压缩音频的放大量,防止因强信号输入时,该级出现失真、自激。接入R5还能改善该级的温度稳定性和降压特性。由于中频旁路电容C8右端不是接地而是直接接在BG2的发射极,R5没有中频负反馈作用,因此对中频信号几乎没有影响。
中放输入级采用了电感耦合双调谐中周,是仿MTF-2-1、MTF-2-2型中周的数据,用φ0.07×3的多股线绕制,以提高其Q值,目的是提高选择性并兼顾中频带宽。输出中周是用TTF-2-9型。中周骨架作了些许加工。见此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80065
由于高阻耳机难找且价高,本机用当前常见的32Ω小耳机放音,配一小输出变压器。变压器是仿本坛“有胆有识”老师的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977
用节能灯的扼流圈骨架绕制。
铁芯则用铁质易拉罐剪成5mm宽的长条若干条,穿绕在绕好线圈的骨架中,成双C状。虽然这种变压器质量并不算好,效率也低,但是,配用耳机放音亦是可行,其材料好找,制作容易,是它的亮点。
装配:首先截取两块大小相同的绝缘板,一块铆上空芯铆钉做安装板,另一块做电池架同时也是面板。
调整、试听:
先调各级的静态工作点,BG1工作电流调在0.6mA,BG2工作电流调到1.6mA。由于线圈和中周在绕好后已用栅陷表调准,全机装好接上电源已经能收音,然后收听一个较弱的台,从后往前微调一下各级中周,使音量最大,再大致做了下统调。试听时音量很大(震耳),接收强信号时有明显的失真,且伴有中频自激。遂将BG2发射极电阻R5由原来的51Ω慢慢增大,R5增大时音量减小,失真也趋于好转,最后定在160Ω,音量大小比较适中,也没有明显的失真。中频自激虽有好转但并未消除,于是在中放级加接了个5P的中和电容,彻底消除了中频自激。最后调准频率覆盖,再细致统调好。至此调试基本结束。
面板上的语录是从《农村有线广播》一书中截取的,先制成单色位图,再填充颜色(文字、背景均可填色)。再添上一个“上海广播器材厂”的标识点缀一下。然后到复印部打印成照片。
本机音量大小适中,两个强台稍有些震耳,灵敏度比较均衡,能收到十三、四个台。选择性很好,没有混台现象。基本达到预期效果。
音质不太理想,低音发不出来,声音较尖。很可能是输出变压器圈数少、电感量太小的原故。

网友A:
语录机作品,要赞。

网友:
眼吧吧观看中,只能说,太厉害了

网友:
太厉害了,高,实在是高!

网友:
精致, 做的有摸有样, 既怀旧又新潮

网友:
在业余条件下制作的精品,非常好。

网友:
工艺很棒。。。。装那个手机电池。。。和发射塔调频率。。。很赞

网友:
这个透明小机做得好。

网友B:
非常漂亮的小机!!建议试一下跨过变压器用耳机直接接到电路中,其实我们常用的MP3耳机(电脑耳机、手机耳机)都可以直接接到超外差的检波输出端,音质更好。

网友:
漂亮小机机,楼主有才。。。

网友:
做的太好了,我也想做一个,这几天就做。

网友:
真的很不错,板子装得中规中矩,看着很舒服,好!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输出变压器是个亮点。

网友:
机器做的很有韵味,喜欢~!

楼主:
谢“月亮姐姐”、“liaoxuesheng”、“ZWDA”、“feiji”、“大力水手”、“老矿友”、“其实不想走”等老师们加分鼓励。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录机作品,要赞。

谢“胆石小生”、“ eluncun ”、“ zy_tu ”、“ fu807 ”、“dianzig”、“gxygxy123456789”、“电王星 ”、“tianxiangpu”、“新网民”、“jlf1234561”、“mldog”、“益斋”、等老师们关注、捧场。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漂亮的小机!!建议试一下跨过变压器用耳机直接接到电路中,其实我们常用的MP3耳机(电脑耳机、手机耳机 ...

谢谢“feiji” 老师关注。
您的建议很好,抽空试一下,看看在这个只有一级中放的机子上效果如何。谢谢!

网友C:
电路有创意,制作有特点,加分鼓励。如能在耳机处设法加个音量控制,会比较实用。

网友:
做的灰常好!学习了,学习了!元件布局很紧凑,美观享受!

网友:
太厉害了,
有特色

网友:
这做工真棒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很不错呢,整齐

网友:
度盘结构新颖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有创意,制作有特点,加分鼓励。如能在耳机处设法加个音量控制,会比较实用。

谢“szlz61” 老师加分鼓励。多谢!多谢!
您说得不错:加个音量控制,会比较实用。只因机壳小了些,要加音量控制得费些工夫。

楼主:
谢“Booooby” 、“老国哥” 、“大元宝”、“黑米竹子”、“bd2qbw”、等老师们关注、捧场。
各位老师过奖了,多谢!多谢!

网友D:
用手工制作如此漂亮的小鸡,赞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非常漂亮的小机!!建议试一下跨过变压器用耳机直接接到电路中,其实我们常用的MP3耳机(电脑耳机、手机耳机 ...

宝贵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的小鸡!

谢“hjdghj”老师加分鼓励。
与您那机机比,真是天壤之别。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工制作如此漂亮的小鸡,赞一个。

谢“dingqisheng”老师捧场。
老师谬赞了。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宝贵经验,谢谢

谢“阿粗”老师关注。多谢。

网友G:
很精致,漂亮,天线是怎么作出来的?还有中周,如何调试

网友H:
做的很不错,电路板很规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精致,漂亮,天线是怎么作出来的?还有中周,如何调试

多谢“boywc”老师捧场。
1 、   天线就是一般的磁性天线(绕在磁棒上的线圈),没什么特别之处。
2 、   中周绕好,把磁帽、屏蔽罩装上,用栅陷表调到所需的电感量就行了(第一、第二中周117μH、第三中周586μH)。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的很不错,电路板很规整

谢“阿莫BBS ”老师关注、捧场。

楼主:
谢“佳芳花店”老师加分鼓励。多谢!多谢!

网友:
做的真漂亮,电路图收藏了!谢谢老师。

网友:
柳丁打的错落有序,顶

网友:
很漂亮的二管机。

网友:
那个小变压器制作的很别致

楼主(2014-02-12):
谢“ax3166”老师、“boywc”老师、“CHGX000”老师、“BAIWEI007”老师关注,捧场。多谢!多谢!

网友:
天线和中周数据图很有用

网友(2014-04-03):
做工很精巧。

网友(2014-06-07):
变压器有特点

网友:
喜欢铆钉板.

网友:
设计合理,结构紧凑,怀旧,赞!

网友:
实际应该以和谐社会 三个代表啦 来封皮

网友:
设计合理,结构紧凑,非常漂亮。

网友:
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I:
变压器应改进。提高效率。

网友J:
C5、C6要用1000PF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压器应改进。提高效率。

您说的对,变压器的效率是不高。但用耳机收听,音量已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C5、C6要用1000PF电容吗

C5和C7中周的谐振电容,都是配用1000P的。

网友:
赞扬有才哥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强,特别是输出变压器,利用易拉罐之类的铁皮,来代替硅钢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2014-08-13):
强烈支持出续集!

网友:
技术流,还是铆钉版。

网友K(2014-09-28):
老师做的真好,,,想问下磁棒多长,100mm吗?还有绕制中周的多股线是自己交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师做的真好,,,想问下磁棒多长,100mm吗?还有绕制中周的多股线是自己交合的吗?

老师可当不起,只是初练罢。
磁棒是一截断磁棒,75mm。绕制中周的多股线没有绞合,只是用两根或三根并在一起。

网友:
机器虽小,却充分体现了DIY精神和LZ的动手能力。

网友K:
引用 楼主:
老师可当不起,只是初练罢。
磁棒是一截断磁棒,75mm。绕制中周的多股线没有绞合,只是用两根或三根并在 ...

谢谢解答,最近元件找得差不多了,准备也仿制您这电路目前找到几支3AG1C   β值为40多点  如果我用3V供电会影响性能吗?

还有准备绕制中周和震荡的线只找到0.08的  不找得能不能用?还有输出变压器初级用0.08线初级0.18行吗?
手头在细点的漆包线还有0.05的,,如果输出变压器初级用0.05的绕可以按照您的参数来吗?还是需要加绕些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解答,最近元件找得差不多了,准备也仿制您这电路目前找到几支3AG1C   β值为40多点  如果我用3V供电 ...

该机用耳机收听,用3V供电不会影响性能的。
绕制中周和震荡的线用0.08的,输出变压器初级用0.08线次级用0.18的,完全可以。如果输出变压器的铁芯较大,线圈可以多绕些,这对低音有利。

网友(2014-10-30):
矿坛上能人  多多

网友(2015-08-10):
输出变压器是个亮点,动手能力强!

网友K(2015-09-15):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做了这两管机电路效果确实不错。
按照楼主的输出变压器数据带32Ω耳机确实发不出低音来而且声音较尖。后面改绕了输出变压器,节能灯骨架用0.08漆包线 初级1500匝:次级500匝  铁芯是变压器矽钢片剪成条刚好插10片然后弯成双C形(外观和楼主的一样) 上机测试声音饱满圆润  锗管的声音就是好听,最近这几天每天睡觉前都要听一听。唯一的遗憾是目前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即可还裸着。

楼主该电路很赞 调试好了和成品机有得一拼,

网友L(2015-12-05):
引用 网友K: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做了这两管机电路效果确实不错。
按照楼主的输出变压器数据带32Ω耳机确实发不出低音来 ...

请问,你能发一张你制作的输出变压器图片妈?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你能发一张你制作的输出变压器图片妈?

我仿制的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59551-1-1.html

网友(2021-11-28):
好机器。做工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