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将近半年的KT66单端,发上来让各位老师看看,欢迎拍砖!

楼主(2014-01-03):
是按照200B老师的图纸,改为石整流,加了延时电路,加了两块表,指示屛流和VU.电源牛自养,输出牛是坛里买的。各位老师给提提意见,!

电路图

电路图

整机

整机

机箱

机箱

脱了让大家看

脱了让大家看

廉价的耦合电容

廉价的耦合电容

高压延时板

高压延时板

电源牛接线板

电源牛接线板

着电容可便宜了

着电容可便宜了

电位器贵点

电位器贵点

金狮复刻KT66

金狮复刻KT66

VU和屛流表

VU和屛流表

网友:
元件布局简洁,很好。效果如何。

网友:
好功夫,值得学习。

网友:
很漂亮!布线很整洁,介绍一下听感吧

网友:
做的不错,应该加分鼓励。通电能响最多完成一半,煲机后根据听感仔细调整,才见真功夫。

楼主:
听感,怎么说呢,我是木耳朵,我自己听觉得高中低音都有,究竟哪个多了哪个少了,有没有力度,下潜够不够深我也听不出来呀!

网友:
这活干得干净漂亮!

网友A:
手艺不错,学习了,机箱顶部怎么有两个电位器啊?

网友:
可能一个是音量调节. 一个是输入切换!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B:
感觉那个延时继电器的触头容量好像偏小,触头间距很近。用老电视那种继电器应该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学习了,机箱顶部怎么有两个电位器啊?

大的旋钮是音量调节,小的是音源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

谢谢版主夸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夸奖!

这套东西搞下来,据我弱弱的估计,成本不算低吧

网友D:
煲好了这线路真正的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套东西搞下来,据我弱弱的估计,成本不算低吧

1K多!就电源牛的铁心是自己原来的,其他都是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煲好了这线路真正的好听

就是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那个延时继电器的触头容量好像偏小,触头间距很近。用老电视那种继电器应该更好些。

继电器室手头有的,就用了,要不还得买。

网友:
中规中矩的工艺,没有扎实的功底绝对出不来滴,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我做得漂亮多了

也就是机箱不一样,我就是弄不到两边的木板,

网友:
工艺品样的木框更漂亮

网友:
整体作工非常好,无件布置的很科学,值得学习!!

网友:
好手艺,好电路

网友:
感谢分享制作经验!  工艺高手!

网友:
这个还真做的不错 需要耐心还要仔细啊

网友E:
太好了,另件排列的非常漂亮,外观也漂亮.那个木框上还刻着二龙抡珠,是特制的还是利用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好了,另件排列的非常漂亮,外观也漂亮.那个木框上还刻着二龙抡珠,是特制的还是利用的.高手.

木框是买的竹茶盘,因为我的孩子是属龙的,所以用了这个样子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听感,怎么说呢,我是木耳朵,我自己听觉得高中低音都有,究竟哪个多了哪个少了,有没有力度,下潜够不够深 ...

加了两块表,指示屛流和VU.请教老师加在线路图里。以便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了两块表,指示屛流和VU.请教老师加在线路图里。以便学习。

千万别称我老师,我是新手。稍后我把屛流和VU表的电路图给您发上来,您再提提意见,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了两块表,指示屛流和VU.请教老师加在线路图里。以便学习。

屛流,VU表的电路图:图中的电阻值在实际制作中需调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屛流,VU表的电路图:图中的电阻值在实际制作中需调整。

因有几块vu表,懒装驱功,又想要测屏流,一直找不到线路图,谢谢回复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有几块vu表,懒装驱功,又想要测屏流,一直找不到线路图,谢谢回复上图,

我是没舍得钱买驱动板,这个简易驱动电路是李代桃僵的办法。在这里请教您:VU表加上真正的驱动电路无论音量大小,表针摆动都一样吗!

网友F:
不是,是随着音量大小摆动,调整不好就打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是随着音量大小摆动,调整不好就打表。

谢谢laocai1老师!

楼主(2018-01-08):
向大家汇报,这个机子我听了4年了,也算煲好了,自吹自擂地说自我感觉还可以,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手艺真好,值得学习

网友:
底座感觉稍微大了点,不是很协调,里面焊接布线功夫很深厚。

网友(2025-03-26):
布线功夫很深厚

网友:
请教LZ输出牛76还是86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