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50制造之X宝验货,第二回

楼主(2014-01-04):
奇葩的X宝卖家终于把一盒电子管发来了,开箱当着快递的面打开,没有损坏,还好,沟通时,他说有美国产的6E5C,因为这个管子比较昂贵,我预先按照6E5C做了个简易测试工装,等6E5C到验货。不对就退,结果搬上楼细看:傻了:管子没错,的确美国产的,但却是:VT138,赶紧上W看看,这个管子12.6V灯丝电压,试着用一个直流12V点燃灯丝,改了接线电路,还好,点亮了,非常漂亮的感觉,今后的FU50就用这个做电平指针,用手碰5脚出来的2极管负极那端,绿色的光圈还有点反应,两个管子都正常,我也不打算退货了,不知道我到底赚了还亏了,但现今就一个问题,这个管子不能完全插进去管座,我不敢用大力插,怕出问题,
先科的MP3快递也很奇葩,货放在到收发室,也不通知就走了,发一个短信在手机上面,赶紧收货,回来打开,这个带耳机输出红外遥控的,正是我们需要的,把点烟器接电,插耳机,没有问题,遥控也正常,于是大胆拆开,肯定不准备退货的了,卖家声称可以用12--24V供电,其内部无非就一个DC--DC转换器,拆开目的,看看到底DC-DC转换器最终输出多少V给这个MP3供电的,结果是还5V,跟之前做过的一个MP3+6N2+6P1的供电电压一样,于是把事先做好接线端子上面加装一个TO3封装的7805,桥堆,滤波电容,今后工作中可以长期为MP3提供充足的低污染电源

网友A:
fu50管座没有定位缺口,正反都可以插进去,使用时要注意,认准管脚位,只在管壳的玻璃上有个棱做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50管座没有定位缺口,正反都可以插进去,使用时要注意,认准管脚位,只在管壳的玻璃上有个棱做标记

谢谢,我会注意的,这个我插了下,就发现怎么插都可以

网友:
玻璃上有个棱做标记!

网友:
物以稀为贵你的猫眼不亏,性能与6E5C相同.很漂亮.用电木片管座就能插到底.

网友:
6E5C真还挺漂亮!

网友:
用草帽管给这个p3供电有点奢侈哟

网友:
6E5真漂亮啊!

网友B:
50的管脚间距不一样吧,应该不会插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的管脚间距不一样吧,应该不会插的。

FU50管脚不等距. 但以脚2和脚6为轴线. 其两边是对称的. 即脚2和脚6对调也能插进管座. 脚4脚8是灯丝. 对调插也亮. ''1''和''5''是阴极和G3. 标准接法是在座上连在一起. 这时''2''接在''6''上. ''6''应是屏极. 接高压. 等于G1接高压. 通电肯定就報废了!!

网友:
新的管座比较紧,插拔几次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50管脚不等距. 但以脚2和脚6为轴线. 其两边是对称的. 即脚2和脚6对调也能插进管座. 脚4脚8是灯丝. 对调 ...

谢谢提醒,我星期一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佳作 。。。。。。。。。。。。。。。。。

估计年前看不到了,因为布局还有点麻烦。另外还有一些元件还没有定下

网友:
6E5相当漂亮 真正的猫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