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亚超外差来复式单管机

楼主(2014-01-04):
参照隔壁论坛qsong先生《来复再生式单管外差机》线路、论坛公仆先生的《中频再生》思想和经典的单管来复再生机线路,凑合出这个变频(本振,混频)+ 中频再生 + 音频来复单管机线路,因为不是完整的中放,暂时称为亚超外差式吧。该机用800欧的耳塞听音,也可用3300欧(直流电阻约220欧)的号筒喇叭放音。用一节3.6v锂电供电,整机耗电约1mA,不另设电源开关,用一个双声道插座配单声道插头代替。附上线路和试验样机制作图。有请各位老师怀旧指导。谢谢!

1. 电原理图

2. 正面元器件图

3. 反面接线图

4. 驱动号筒喇叭

网友:
能收几个台?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亚”超外差的称呼!

网友:
电路比较新颖,选择性可能比普通来得再生机要好点,不知道灵敏度如何?

网友:
有关制作过程,要点,调试方法,元器件选择等经验,请跟坛友交待下,感谢!

网友:
超外差、超外和、超内差、超内和、亚外差、亚内差、亚外和、亚内和,记得以前有谁想做亚内和的收音机了。

网友:
漂亮  复古怀旧风十足

网友:
1. 中频再生很有特色,是否能工作值得探讨。电路图中再生的英文是re-generation,你写成regereration了。
2. 磁捧线圈的初级是用28股0.12 毫米线绕制吗?这线有3.4毫米粗,能绕得下吗?
3. 那个双声道插座配单声道插头用得好,赞一个。

网友:
简单不简陋,,不错!

楼主:
感谢老矿友和ZWDA老师的加分!
回复蜀国绵州老师:刚装好时,一个台都没有,精确统调后当地的6个台和邻近的3个台都能收听到。
回复大清河老师:中频再生,不是完整的中放,不敢叫"超"。
回复ntwhq老师:您说得对!是的,感觉选择性是好很多,灵敏度要统调得半死才有好的结果,不敢说有更好,可能是变频转换处理过程增加损失,感觉强台输出的音频没有普通来复机响亮。偏流小(如:0.5mA),灵敏度好些,但声音也小。偏流大(如:2mA),声音好些,但灵敏度就差些,工作也不稳定。
回复biterliu老师:好的,制作过程、调试待我整理一下,明后天补发。谢谢!
回复nnn2688老师:老朋友,好久不见!您列举了那么多内外和差超亚,谢谢,学习了。之前我以为接收机结构只有这4种:零差,外差,窄带中频和宽带中频。

楼主:
回复happyssy老师:谢谢,装机的时候,无聊,我故意用些老元件。
回复2AP9~老师:谢谢指导!1. 对不起,我再生的英文写错了。2. 天线线圈是28股线绞合,不是平铺,直径大约1mm,可以绕得下。
回复zhengchunlei老师:谢谢点评。

网友:
年轻人没见过

楼主:
制作过程:
拿一块木板、一些铁钉和铜线先搭个实验板,按照电路图在上面焊接所有的元器件,加减改换调非常方便。

折腾调试成功后,用一块茶色有机塑料片做底板,因为所用的元器件数量不多,先用手工画个元件和走线草图:

然后用电钻叽里咕噜乱钻一通,将所有的元件搬过去装上(该过程我没照相,无图片),复查线路焊接无误后通电,再稍微进行统调,主要是修正一下再生量。

楼主:
调试过程:
本机的调试和一般的分立元件超外差收音机类似,有点麻烦。
调试前,请先检查所有的元器件良好,线路无误,布线合理,自制的天线线圈、本振线圈和中周线圈电感量偏差不大并且初次级的相位(头和尾)正确。
我初装好本机时,没有看黄历,可能运气不好,通电后,一个台也收不到。
以下是我针对本机的调试过程,仅供参考:
1. 将再生微调电容断开或调到最小;
2. 通电,在耳机线串接一个mA电流表,调节偏流电阻的阻值,让电流表大概指示在1mA;
3. 用一条外接天线(我用的是一条长约20m,高约4m的简易倒L型天线)串接一个约5pF的电容到磁棒线圈的输入端。带上耳机,转动双联可变电容器,这时应该可以收到当地几个较强电台的信号;
4. 将双联可变电容器旋出一半左右,对准一个中端的电台(我用的是当地882kHz 的6PR Media台),调整振荡线圈的磁芯,同时跟踪双联可变电容的位置,使得该台的声音最大;
5. 将双联可变电容器几乎全部旋进,对准一个低端的电台(我用的是当地585kHz 的ABC News台),调整磁棒天线线圈的位置,使得该台的声音最大;
6. 将双联可变电容器几乎全部旋出,对准一个高端的电台(我用的是当地1206kHz 的TAB Racing台),调整振荡联的微调电容,同时跟踪双联可变电容的位置,也同时修正天线联的微调电容,使得该台的声音最大;
7. 重复4,5,6的步骤,使得整个AM波段的电台都能兼顾和最好接收;
8. 去掉外接天线,接入再生微调电容并将它逐渐调大,同时调节再生中周(IF-1b)的磁芯,听到再生啸叫声后将再生微调电容稍微调小。旋转双联可变电容器确认整个波段都没有再生啸叫声,得到亚临界的最佳再生。这时的本机不需外接天线,应该能靠磁棒天线收音了;
9. 由于去掉外接天线会对高频端电台的接收有影响,将双联可变电容器几乎全部旋出,修正天线联的微调电容,使得高频端电台的接收良好;
10. 重复4,5,6的步骤进行精确微调,使得整个AM波段的电台都能兼顾和最好接收,至此调试完毕。

附注:输出中周(IF-1a)在业余情况下无需调节,它决定了中频频率,偏差不大不会影响接收效果。

网友:
罕见的电路虽然简单,做工调试一点也不简单。
年纪大了眼神不好,始终没看清三极管是什么样子,惭愧。

网友:
三职一肩挑...好,赞一个。

楼主:
感谢szlz61老师的加分!
2SA101:

楼主:
感谢明月亮1 老师的加分和设置高亮!

网友:
铁钉实验板

网友:
做得很强悍 看成品虽没多少元件 做起来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
这个要三十二个赞!

网友:
创新的制作不入俗套,赞一个!零件都很高级嘛!似乎都是国外零件!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到,有空也试一试。

网友:
号筒喇叭功率会不会太大了顶不起来,类似的我以前用号筒喇叭只有嗡嗡声,能声音很小,而且中周调试也是很麻烦的,所以一定要顶

楼主:
感谢szlz61,湘斜阳,可达老师加分;
感谢kevin130, bd2av, p401, 大元宝,阿粗,zy_tu, dingqisheng老师的指导;
回复boywc: 感觉号筒喇嘛的灵敏度很高,这里试用号筒喇叭的目的是: 不想戴耳机,利用号筒喇叭的声腔和方向性把微小的声音"扬"出去。实验用音频信号发生器,输出500mV(1kHz)驱动阻抗为3300欧的这个号筒喇叭,3米外听音清晰,这时的驱动功率应该不到 0.1mW。

网友:
这个有创新。

网友(2014-02-24):
引用 楼主:
调试过程:
本机的调试和一般的分立元件超外差收音机类似,有点麻烦。
调试前,请先检查所有的元器件良好 ...

阐述的明确,是对该电路实践的经验总结。电路有独特之处最欣赏的双声道插座加单声道插头。

网友:
前些天看到贴子,已经关闭了。今天楼主告诉我打开了,就说几句不成熟的话,坛友们别见笑。
关于收音机的命名,楼主的电路确实使用了超外差电路,本振频率高于接收信号频率,就应该叫超外差,与有没有中放无关吧。而且这个电路有中放,叫来复式中放很合适。加这低放采用来复式,所以这部收音机的名字这样叫大家看好不好,就叫“超外差双来复式收音机”。

楼主:
感谢北极兵先生的见解,这个电路的检波信号取自中频,机器是中频再生,不能算作来复中频,因为加大再生电容后中频会自激,导致输出阻塞而无声。才用一个管子,无法超。

网友(2014-04-03):
楼主做得好q

网友(2014-07-12):
变频管工作在非线性区,勉强让它兼顾来复低放会失真吧?

网友(2014-08-30):
引用 楼主:
制作过程:
拿一块木板、一些铁钉和铜线先搭个实验板,按照电路图在上面焊接所有的元器件,加减改换调非常 ...

立体焊接。。。看的 漂亮。。。

网友:
不错!有新义,学习了。

网友:
外差式来复式收音机

网友:
不知道这货的成品能收到多少个台

网友(2015-02-28):
精品就是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