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制甲类功放+书架音箱  新手入坛请指教!!!UP DATE

楼主(2014-01-06):
电源参数:变压器 500W 双36V 双12V 6V 23V  整流堆 两个25A并联,4个10000UF电容和两和102P滤波

低频放大:电阻全部使用美国DALE 1/2W音频专用电阻,供电使用LM317和LM337 双45V稳压供电,调整VR1 推动管T10发射极电压在+0.65V  T9发射极电压-0.6V;

功率放大:基极电阻用DALE2W 10欧音频专用发烧电阻,发射极用日本KOA光音无感5W 0.22欧电阻,功放管用的是三洋2SC5669和2SA2031对管,参数为:150V 15A 150W ,每个功率管电流调到150MA以上,因散热片小,没有调到甲类状态,发热太大了!(双45V供电,中点电压60MV), 现在机子工作中音质很不错!

网友:
下功夫的好制作。

网友:
不错,好手工啊。diy的乐趣就在这里

网友A:
箱体打磨一下。。。平整点就更好了。。。。总体相当好。。。。

网友B:
功放  外壳 做的不是很完美   散热怎么藏在里边啊    需要加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  外壳 做的不是很完美   散热怎么藏在里边啊    需要加温吗

本来想放在外面的,太热了,怕烫到人,就放到里面了.加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体打磨一下。。。平整点就更好了。。。。总体相当好。。。。

箱体我用粗沙纸和细沙纸打磨过了,,很光的,现在看到的是我涂的清漆,没涂好造成的!!!我对装修外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放在外面的,太热了,怕烫到人,就放到里面了.加散热风扇!!!

有那么高的温度吗  你还是 加大散热省心  还有 加散热风扇   还有声音  还是加大散热   稳妥

网友:
手艺和用料都不错,就是图片太低调了一点, 所以就给你加10分好了!!鼓励!

网友C:
不错 楼主的娘子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楼主的娘子也不错

兄弟 眼光不错,娘子绝对是美女级的!!!

网友:
小零件选料不错,制作工艺也不错,看得出下功夫了。
甲类功放散热器这么小?只靠风扇降温?
洞洞板走铜线比全部敷焊锡电阻可能小一点。
音箱是照图做的吗?图最好有出处。

网友:
楼主的娘子不错,可能是当年看上楼主的手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