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扫频仪用的锯齿波电路仿真

楼主(2014-01-07):
①锯齿波的频率大约为20Hz,其幅度、频率、垂直位置、逆程宽度等指标都可以调节;
②发现电压比较型频标可以在扫频过程定位好,然后再打到调试位置测频率,可操作性还是不错的;
③还有一个问题,电压比较型频标经过运放和两个非门的处理,其延时的影响会不会大?
④不能确定的是:逆程脉冲宽度应该多宽才合适?它对水平基线的虚实有影响吗?
      电路比较复杂,用洞洞板工程偏大,定制PCB又担心改动太大,所以先发个贴,征询一下意见。

楼主:
看来只好直接动手验证了,感兴趣并参加讨论的不多啊。

网友A:
电压比较型频标经过运放和两个非门的处理,其延时的影响不会很大,即便有影响,也可以在标定时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比较型频标经过运放和两个非门的处理,其延时的影响不会很大,即便有影响,也可以在标定时修正.

谢谢参与讨论,加运放主要是将极性反转,加两个非门是想让频标形状更好。

楼主:
考虑到Q1基极承受的电压可能太大(大约十几伏),在其基极串上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参与讨论,加运放主要是将极性反转,加两个非门是想让频标形状更好。

不过你这个电路弄得够复杂的了,似乎应该有比较简单的方案.你这个仿真做的挺好,这是哪个版本的仿真软件?

楼主:
仿真软件是NI Multisim 11,电路是复杂了些,而且还没有画全,频标点只画了一个,实际做的时候还要LM339,四个比较器用完(或者用两个LM393)。
    简单的电路以前做过,但发现效果不够好,这次做仔细一点,复杂一点。

楼主:
这是最新拼凑的电路图,更加简洁一些,可惜仿真通不过:
Error Message From Simulation: doAnalyses: Timestep too small
Error Message From Simulation: tran simulation(s) canceled
原因不明。

楼主:
8#电路图经适当修改,仿真可以走一小段时间,波形如下:

楼主:
LM339的频标检测,如何做到在锯齿波逆程阶段不进行检测呢?断开LM339的供电回路?

楼主:
最新设计,这次用一个三极管替代那个非门,基本上将4个频标都画上了。

楼主:
设计参考了:
①qzlbwang的《基于锯齿波比较的频标电路》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7246-1-1.html
②不老神鸡的部份电路: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62183-2-1.html(25#)

网友:
         谁有兴致去画别人的原理图呢?

        这和小学的时候罚写作业差不多。

         如果您要别人给意见, 至少把仿真文档放那给读者下载。

         另外, 最好用原版,别用汉化的破解版本, NI 如果有语言选择再改回来。  防止莫名其妙的错误。

         路过打酱油, 请勿跨省跨国。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知道您是仿真方面的高手。常看您的帖子,遇到感兴趣的电路也会照着画一遍(比如,关于晶振的那一篇)。
我使用的是英文版,但可以输入汉字注解。

楼主:
将频标点简化成一个后仿真能通过了,同时将LM339的负电源改接到地。
PCB也设计好了,可惜遇到放假,只好等到节后了。

楼主:
想像一下,扫频正在进行时,逐一打开频标开关,调节电位器使之位于曲线的合适位置上,切换J1开关至对应频标的档位上,这个时候在扫频振荡器的输出端就可以用频率计测到对应频标的频率。如果发现频率有偏差,这个时候可以调节测频点电位器使频率计指示为需要的数值,再将J1切换到扫频位置,调节中周磁心使曲线与频标线相符。
      而且,这个电路将使扫频曲线有水平基线。
      这个将是多么诱人的结果,可惜,要过节了,很多工作都要停下来了。但也有好处,PCB板可以设计得更周到一点。

网友B:
一直在仿制坛上扫频仪电路,可是锯齿波总是不很漂亮,希望楼主搭下电路并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仿制坛上扫频仪电路,可是锯齿波总是不很漂亮,希望楼主搭下电路并测试。

请问怎么个不漂亮呢?是上升沿不够直?还是逆程不够陡呢?
上升沿不直的问题用恒流充电就能解决。这次我打算将逆程线搞得不那么陡,是考虑到将逆程脉冲用于关断扫频振荡用于产生水平基线,有点担心逆程时间太短造成水平基线发虚(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次设计比较复杂,可以有4个针状频标,还有水平基线,用洞洞板不太容易完成试验,打算用PCB,但现在工厂不接活,只好纸上谈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个不漂亮呢?是上升沿不够直?还是逆程不够陡呢?
上升沿不直的问题用恒流充电就能解决。这次我 ...

是仿制求知无足老师的电路,上升沿不直,充电电容换过各种类型,只有瓷片电容波形还好些(但距离老师D的那个差的很多,有时间上图各位帮忙分析下),其它不是不陡就是不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仿制求知无足老师的电路,上升沿不直,充电电容换过各种类型,只有瓷片电容波形还好些(但距离老师D的那 ...

你的情况看具体情况再分析了。那个电路,产生锯齿波的电路不管是单结管还是NPN+PNP管的,都能产生很好的锯齿波,没有感觉对电容很挑剔。
现在要放弃那个简单的电路,是想利用555集成电路能同时产生锯齿波和同步脉冲的功能。

楼主:
仿真出错的原因之一是使用了LM324,再一个可能是电路稍微复杂了些。运放换成LF353或者TL084就会好很多。

      自从qzlbwang老师2010年8月设计的《基于锯齿波比较的频标电路》转眼过去三年多了,一直想着去实现它。可能是理解能力有限,先前总觉得操作不太方便。直到最近看了不老神鸡朋友的电路,受到了启发。
      眼看着就要实现了,有点高兴,这段时间都在设计PCB。

网友C:
目黑的,频标是圆点的,我拆开机器看了一下,里面有好几个振荡器,机器的继电器接触不良,没有深究振荡器的原理,实际调试,曲线向上或者向下,不会与频标重叠,看起来比较清楚,还有一根基线,在调试fm时可以比较鉴频输出的对称性,频标采用时间对应是不是太麻烦,应该还有更好的频标显示。每个频标信号出来时是否可以像电视机那样关闭掉行场扫描,这样就可以在相应的点上显示一个亮圆点,这可能会降低显像管的使用寿命,但是不是经常使用,问题不是很大,只是这样要把扫频仪直接安装到示波器里面,不能使用探头连接了,或者将示波器的行场控制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黑的,频标是圆点的,我拆开机器看了一下,里面有好几个振荡器,机器的继电器接触不良,没有深究振荡器的 ...

我现在计划中的这个线状频标信号,如果不是输入到Y轴,而是改输入到示波器的Z轴,就表现为亮点频标。示波器Z轴的输入插座有些安排在示波器的后面。

网友C:
三角波的斜率对应了扫频快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角波的斜率对应了扫频快慢吗?

锯齿波的斜率,幅度主要决定扫频的范围吧。

网友C:
我只是猜测,因为目黑可以调节扫频快慢的,道理上应该是调整了扫频三角波的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猜测,因为目黑可以调节扫频快慢的,道理上应该是调整了扫频三角波的斜率

在这里也可以通过调节锯齿波的频率来决定扫速的快慢,基本设计为20Hz左右。

网友C(2014-02-07):
现在我们用的是电压检测法,每个电压点对应一个频率作为频标,前提是振荡回路非常稳定,没有频率漂移,但是一般的电感,电容三点式很难做到,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如果扫描三角波是线性的,使用锁相环鉴频后其输出应该跟扫描电压是相同的,假如输出在中心频率点过零,这个比较容易做到,则输出一个频标,然后再检测输出三角波的四个电压点作为频标,只要四个电压点是均匀对称分布在过零点附近,扫描线性就可以得到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们用的是电压检测法,每个电压点对应一个频率作为频标,前提是振荡回路非常稳定,没有频率漂移,但是 ...

在这里,基本的原理是这样的,扫频利用的是锯齿波的上升段,期间的每一个电压点使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值都有一个对应值,也就是跟振荡频率有一个对应值。即便锯齿波的线性不好也不会影响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

楼主:
节后准备可以定制PCB了,抓紧时间做修改,最新的设计公布一下。

网友C:
只是设定的电压点不能准确反映输出频率,属于间接检测频率,我想目黑的不会这样做,否则没有办法保证每台扫频仪的准确性,频标实际上是时间的问题,f=1/t,检测频率才能对准时间,使用锁相环可以准确对准时基,我看过目黑内部并不复杂,里面没有使用这么多运算放大器。

楼主:
30#的电路只画了两个频标点,实际上,LM339连同TL082余下的一个运放,一共可以做5个频标点。电路整体仿真仍然会出错,但分开成锯齿波和频标检测两部分则可以很好地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设定的电压点不能准确反映输出频率,属于间接检测频率,我想目黑的不会这样做,否则没有办法保证每台扫 ...

30#电路图中的S1开关切换到对应频标点时,接在扫频振荡器输出端的频率计将显示出该频标点的频率。操作起来应该比目黑等要麻烦一些。

网友C:
我的目黑,买来时继电器氧化导致触点接触不良,所以比较便宜,因此一直没有研究过扫频仪。
按照我的想法,如果是仪器 ,应该有一定的准确性,否则做出来,自己用倒没有什么问题,别人制作就成问题了。要说简单,只要对准中心频率,像宽带扫频仪一样,采用混频方式得到一个菱形频标也可以了,比业余调试稍微准确,只是这样比较难判断偏调时曲线的对称性。现在打版和电路设计都比以前方便了,改用先进的电路设计简单的中频扫频仪应该不是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目黑,买来时继电器氧化导致触点接触不良,所以比较便宜,因此一直没有研究过扫频仪。
按照我的想法, ...

菱形频标在465kHz扫频仪中宽度太大,其它类似方法解决频标问题难度都不小,请看相关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62183-1-1.html

网友C:
这个是坛子里面的图,估计是搞不定那个继电器,因此使用国产继电器改装,我那个跟这个也是一样的,机器上面有两行中周,就是用来做频标的(marker generator),左中下是扫频发生器(sweep oscillator),右中部是频标整形( marker wave shaper),右下角是锯齿波发生器(sawtooth generator),如果光看内部结构不是很复杂,要不我回去画个图纸,到时你再打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坛子里面的图,估计是搞不定那个继电器,因此使用国产继电器改装,我那个跟这个也是一样的,机器上面 ...

从图上看,其复杂程度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能看到电路图就更好了。不知道那两个晶振分别是多少频率的?

楼主:
电压检测型频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灵活设置频标点。

网友C:
今天在火车上看了一下有关的资料,还是应该从振荡输出检测频率点,这种方法最可靠,木黑可能使用5个滤波器获得频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在火车上看了一下有关的资料,还是应该从振荡输出检测频率点,这种方法最可靠,木黑可能使用5个滤波器获 ...

从实物图上看,5个频点还是使用了LC谐振电路,后面的频标处理电路可能有过人之处。还特别想知道那两个晶振的参数。

不过,电压检测型频标我已经想了很久,这次无论如何都要尝试一下。因为电路比较复杂,不想用洞洞板做了,想直接向厂家定制PCB,又担心有错,所以先发帖征询能人的意见。

网友C:
刚回深圳,过两天吧,我画个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回深圳,过两天吧,我画个图纸

先谢谢了!“工程”蛮大的,相信感兴趣的人不少。

2010年8月19日,Galzg坛友曾经说过:
(目黑MSW-7124)我把它全部拆开了,已经搞清楚。是分时工作的,也就是一个时钟内产生一个频标。五个时钟产生五个不同的频标。

网友:
7124和721不同的

网友:
扫频仪有两种,一种是用于测试系统频率特性的,大概跟统调有关,一种是中频扫频仪,专用于测试接收机的中频特性的。

网友C:
你有没有看过在无线电和电视-收音机特辑里面的扫频仪,它的频标是用500k和扫频信号混频,得到5个较低频率的频点作为频标,不知道稳定性如何。从目黑扫频板功能分类上来看,外部连接线一是电源,二是调整,三是输出控制,扫频输出应该是和晶振振荡信号混频再通过lc选频,得到5个频点的,它没有使用特辑里面使用的双T滤波器。
我看过大家做的扫频仪,都是以简单抬头,只是用于测试的设备太过简单,会不会失去意义,比如从电子技术应用上讲,小日本没有使用电压检测做频标必然有原因,不是他们没有想到,而是早就验证过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看过在无线电和电视-收音机特辑里面的扫频仪,它的频标是用500k和扫频信号混频,得到5个较低频率的 ...

看过那篇文章,2010年的时候做过(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27738-1-1.html),最近也在研究那篇文章,甚至都想采用其中的锯齿波产生电路。但我更想做一个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扫频的仪器,可以随意地扫扫陶瓷振子,晶振,LC回路等等。

网友:
我已经画好了721扫频板的图纸,跟我们常见的不一样,扫频输出跟555k和102050k两个晶振混频后用lc滤波器选取5个频标,sweep osc采用了稳幅控制,并且带有音频调制,sawtooth generator采用的电路比较特别,和我们想的不同,私信给我邮箱发给你。

网友C:
我将目黑721图纸和特辑扫频仪图纸比较了一下,特辑的图纸稍复杂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将目黑721图纸和特辑扫频仪图纸比较了一下,特辑的图纸稍复杂很多

目黑721的图看见了。不过,电压比较型频标我还是要试验一下,昨晚已经下单定制PCB,再过几天就可以开工焊接了。
一方面,有了电压比较型频标扫频仪,再去研究滤波器形式的频标也就更方便一些。电压比较型频标比较容易实现,频标位置也更灵活。

网友C:
如果使用单片机或者数字电路直接控制osc,设置多个振荡点,在一定的扫频速度下osc轮流输出不同的频率,扫频的速度可调的,这样就可以实现慢扫描了。同时还可以将扫频信号积分后输入到示波器的外接触发功能来同步,连频标电路都省掉.我昨晚想的是比如使用CD4017以10HZ的速率,输出9个脉冲控制osc,产生9个不同的中频信号,10HZ的扫频信号采用计数器整形后送入示波器的外接触发端以实现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使用单片机或者数字电路直接控制osc,设置多个振荡点,在一定的扫频速度下osc轮流输出不同的频率,扫频 ...

最近第五届DIY大赛的两个作品可供参考:
①66718,【参赛】为了验证多年前的设想,用16*16点阵屏做了个465KHZ中频扫频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483615

②不老神鸡,【参赛】 用单片机做小工具--扫频仪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4109-1-1.html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压检测型频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灵活设置频标点。

是的,道理上讲可以在主振荡器能工作的范围内设置多个频标点,但现在还不太确定能不能做到像仿真效果那样。只有等过几天PCB到货之后才能知道了。

谢谢shiuyipyuen版主加分!

楼主:
已经下单的印版:

楼主:
印板的下部是扫频振荡器,是以前做过的10管振荡电路,有点复杂,但优点是输出幅度比较恒定,而且输出信号幅度比较高,能带动数字万用表的频率档。

网友C:
做好,带一个给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带一个给我试试

好的,等货到就开工,那时就不是纸上谈兵了(可能会移到工具区)。

网友:
好的,先谢了

楼主:
PCB到货了,准备开始焊接,但发现三极管的脚孔偏小了,大家有什么简便的办法处理吗?

网友:
初次打版易犯的错误,为了生产插件方便,一般将元件孔做大一点,这个不好搞

楼主:
只好用细的电线来接续管脚了,发现新型小电阻的引脚合用。

楼主:
板子基本焊好了,通电一次成功!

网友C:
公司搬了 ,到时给个新地址给你,留一套给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搬了 ,到时给个新地址给你,留一套给我试试

好的,等我全部装好,看看有些什么还要修改。

楼主:
锯齿波部份也跟仿真效果相近。

网友:
只关心测试的效果

楼主:
30#电路可能还有些问题,当切换开关S1切换到各频标点时会造成电压下降达零点几伏。

楼主:
看来只好取消第5个频标点,用多出来的那个运放作为电压跟随器了:

网友(2014-10-29):
强帖,楼主接着来啊。

网友(2014-12-12):
扫频仪用的锯齿波电路,好贴!

网友(2015-09-18):
不错,真的做成品板了。却没见套件或成品。看来要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