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玩丙类,不发射,DIY高频无极灯

楼主(2014-01-08):
    市场上有一种高频无极灯,与LED并称为第四代电光源。工作在2.3~3MHz非通信频段。据说此灯靠线圈产生的高频磁场引起气体放电,产生紫外线激发荧光粉发光,由于没有电极,寿命很长。
    我很怀疑这种说法,根据常识:
    1.气体放电的条件是要有足够强的电场而非磁场;
    2.高频磁场产生足够强电场的条件是形成空间谐振腔,对于尺寸小于百分之一波长的灯是不可能的;
    3.因此高频无极灯不可能没有电极,灯的光效和寿命还是要受电极制约。
    于是就想DIY一个高频无极灯验证一下。
    市场上高频无极灯产品线圈在灯管的凹洞中,增减圈数不便。我改用日光灯管,线圈绕在灯管上。
    频率选用2.65MHz,高频功率30W。市场上高频无极灯产品用场效应管开关产生,优点是寿命长,缺点是开关电路谐波干扰大抗过载能力差需要复杂的保护电路。如用电子管丙类振荡,优点是比开关电路谐波干扰小抗过载能力强不需要保护电路,缺点是寿命只有几百小时。
    我一直想玩一下丙类。一个甲类只能输出几瓦的电子管丙类却能输出几十瓦,确有吸引力。
    电子管选用6P13P接成三极管,屏极+帘栅极最大耗散18W,丙类屏极效率>70%,输出30W屏耗13W,还有5W余量。
    市电入口设置电磁干扰滤波器,防止干扰其他用电设备。
    6P13P灯丝用节能灯电子镇流器改制的电子变压器供电。高压用220V市电倍压整流取得。
    为了保护阴极,上电时用单稳态电路给栅极加-200V固定偏压使6P13P截止,延时半分钟后撤去偏压使6P13P导通起振。起振后栅偏压由栅流流过栅极电阻产生。
    利用高频变压器正反馈产生振荡,频率主要由高频变压器初级电感和6P13P输出电容确定,以2.65MHz为目标增减圈数调频率。
    6P13P输出电容和灯管线圈及其并联电容以及高频变压器初级构成π型谐振网络,灯管线圈圈数在很宽范围变化时,只须改变并联电容即可保持谐振。
    开始灯管线圈圈数为均匀绕416圈,并联电容如图为18p时谐振,电压200V,屏极输入43W。
    然后改为均匀绕270圈,调并联电容使之谐振,测电压仍为200V,屏极输入灯光亮度都没什么变化。
    然后改为均匀绕135圈,调电容谐振时测电压还是200V,屏极输入灯光亮度都没什么变化。
    最后改为均匀绕67圈,谐振时灯亮,电压200V,几分钟后熄灭,电压>200V。
    灯亮时灯管线圈电压保持200V,电流反比于线圈电感,即反比于线圈圈数的平方。磁场强度正比于电流*圈数,即反比于线圈圈数。
    也就是说,圈数愈少,磁场强度愈大,67圈时磁场强度远大于几百圈时,却反而维持不住放电。
    显然,灯管放电不是由磁场而是由电场维持的,产生电场的电极就是线圈两端。
    灯管中间比两头亮,270圈时曾试过将线圈两头绕得密,中间绕得疏,结果中间亮度下来了,而两头亮度并没有提高,电压却提高到了250V,说明电极压降提高了50V,电极损耗增加了。
    看来线圈还是均匀绕较好。
    可以看出,线圈磁场的作用就是通过电磁感应增强放电电流,减少电极损耗,提高光效。

补充内容 (2014-1-10 14:39):
    因制作时还没有参赛这回事,制作过程没有留下图像资料。但可以对制作流程作文字说明。
    1.利用一盏灯丝已断的40瓦日光灯,在灯管上用0.3铜线均匀间绕线圈,两端用粘胶带固定,用胶质电线引出,主帖图像左边即是灯管的一端;
    2.在灯具一端固定一块胶木板作为电路板的基础,电路板也用尺寸与之相仿的胶木板,两块胶木板用螺钉连成一体;
    3.高频变压器用三个G26磁罐线圈骨架(两个单格一个双格)胶合,中间插入10*33磁棒,屏极线圈0.27线70圈占2.5格,栅极线圈0.1线37圈占0.5格,主帖图像中电路板上部中间即是高频变压器;
    4.6P13P灯丝电子变压器用节能灯电子镇流器改制,电路位于主帖电路图左下部,灯丝线圈用0.27线在镇流线圈外穿绕20圈,主帖图像中电路板右上部即是灯丝电子变压器;
    5.电磁干扰滤波器共模电感用G14磁罐,双格骨架,分别用0.2线绕10圈,差模电感用10*5*2磁环,用胶质线绕2圈,主帖图像中电路板右下角即是这两个电感;
    6.按600V耐压选电容;
    7.因电路比较简单,所有元器件分布在电路板两面打孔安装,直接用导线连通焊接。

网友:
很高端,不明觉厉,支持

网友:
我们这的车站广场前些年建了一个很高的大灯伞,装的就是无极灯,非常亮。后来一个个的噢啦,等全部牺牲后就换成了钠灯,重复过去的故事。

网友A:
这个对短波的干扰应该不小吧?

网友:
上段视频瞅瞅

网友B:
请老师完整一下制作过程的图片~坛友们都喜欢学习哦~~~您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老师完整一下制作过程的图片~坛友们都喜欢学习哦~~~您辛苦了

    因制作时还没有参赛这回事,制作过程没有留下图像资料。但可以对制作流程作文字说明。
    1.利用一盏灯丝已断的40瓦日光灯,在灯管上用0.3铜线均匀间绕线圈,两端用粘胶带固定,用胶质电线引出,主帖图像左边即是灯管的一端;
    2.在灯具一端固定一块胶木板作为电路板的基础,电路板也用尺寸与之相仿的胶木板,两块胶木板用螺钉连成一体;
    3.高频变压器用三个G26磁罐线圈骨架(两个单格一个双格)胶合,中间插入10*33磁棒,屏极线圈0.27线70圈占2.5格,栅极线圈0.1线37圈占0.5格,主帖图像中电路板上部中间即是高频变压器;
    4.6P13P灯丝电子变压器用节能灯电子镇流器改制,电路位于主帖电路图左下部,灯丝线圈用0.27线在镇流线圈外穿绕20圈,主帖图像中电路板右上部即是灯丝电子变压器;
    5.电磁干扰滤波器共模电感用G14磁罐,双格骨架,分别用0.2线绕10圈,差模电感用10*5*2磁环,用胶质线绕2圈,主帖图像中电路板右下角即是这两个电感;
    6.按600V耐压选电容;
    7.因电路比较简单,所有元器件分布在电路板两面打孔安装,直接用导线连通焊接。

网友C:
这种灯算得上是工作原理很复杂的灯了,技术难点很多,工作频率高达2.5MHz,楼主别具匠心利用电子管做功率输出理论深厚!在灯具发展使上这种灯也是为了把气体灯的最大优势发挥到极致才应运而生的,但是造价高昂,led的出现让无极灯更加感叹“既生瑜何生亮”的无奈与情何以堪,一段时间内将是LED灯主宰照明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亮的效果图吗?

放在乒乓桌上点亮效果

网友:
好思路,6P13的功率可不小

网友E:
电磁污染严重阿,30瓦!

网友:
还有这等东西,长见识

网友F:
估计周围收音机是没办法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短波的干扰应该不小吧?

高频无极灯工作频率不在短波频率范围,只要注意抑制谐波就不会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污染严重阿,30瓦!

30瓦就电磁污染严重,那广播电台多少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周围收音机是没办法听了

高频无极灯工作频率不在收音机频率范围,我点灯的时候,收音机照听,电视照看。

网友G:
有电路图能贴上来吗?看看到底怎么弄的。

网友:
长见识.非通信频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电路图能贴上来吗?看看到底怎么弄的。

见1#主帖。

网友E:
引用 楼主:
30瓦就电磁污染严重,那广播电台多少瓦?

广播电台到你家还有30w?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广播电台到你家还有30w?

不得不讲一些无线电常识:
30W的灯,尺寸仅为波长的百分之一,辐射功率远低于30W,更远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规定》管理范围。
而广播电台肯定位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规定》管理范围。

网友:
30W功率大部分被灯管吸收转换为光能,辐射功率没有那么大。手机的最大辐射功率还有2w.

网友:
这个灯弄起来可不省油啊

网友(2014-02-14):
为什么用这个频率?实验时,是怎么测量频率的呢?

网友(2014-05-11):
高人!太厉害了!牛!看看这个,长见识。

网友:
做的玩玩可以,试车注意辐射伤人!

网友:
您的谐波都得翻了天了何况主频呢,碰到电路上皮肤都可能冒烟呢

网友:
在隔壁借来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算得上是工作原理很复杂的灯了,技术难点很多,工作频率高达2.5MHz,楼主别具匠心利用电子管做功率输 ...

一段时间内将是LED灯主宰照明世界
太阳已把这个牛吹破

网友:
注意这个灯要远离人或人群,维修调试要在有防下进行。

网友H(2014-06-28):
对讲机能点亮节能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讲机能点亮节能灯?

能点亮节能灯

网友:
国外很多工厂都用这种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