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51单片机DIY的锂电池容量测试仪

楼主(2014-01-08):
   在学校里无聊 ,做了几个移动电源,因为电池是旧的有几颗电池有问题,结果坏了一个电源 ,于是乎就想DIY了一个锂电池容量测试仪,这个是基于51单片机DIY的,今天来不及画电路图,明天把电路图和程序打包送上 。

   作品原理:利用51单片机为主控芯片,先把电池接上,然后再接上5v电源,给51单片机供电,然后单片机利用LM358检测检测锂电池的电压,如果锂电池小于4.2v(就是锂电池电没有冲满),然后报警器开始隔1秒响1次共30次,然后接通继电器给锂电池充电(因为这样测出来的才是比较精确的容量)。。。。。。
   然后一直在测试锂电池的电压,如果LM358检测到锂电池电压高于4.2v(说明电池已经充满),然后51单片机驱动的继电器失电,电池通过你们看到的很多的很多的一排电阻放电(不是为了好看,学校里条件不太好就只有这个了),数码管开始计时, 那个红色的波码开关 向上波一个是50ma放电,4个就是200ma,如果8个全部波上就是400ma;然后呢。。
  然后LM358一直检测,当电压小于3.7v(锂电池电全部放完了,不能够再放了 ,不然电池坏了),放电全部结束,数码管保持数据开始闪(2秒1次)报警器开始报警(连续响30秒)然后数码管长亮。然后呢,然后比如数码管上是08:30 你数下你的波码开关向上有几个比如4个就是 你锂电池的容量就是(8.5小时*4波码开关数量*50一个波码开关50mah)mah
说明一下图片上 那个白色的是报警器 红色的是波码开关,控制放电电流,接线柱是锂电池的接线柱,白色的10w水泥电池是充电的限流电阻(不是为了装B,学校里没有其他的了),  一排电阻是放电电阻。。。。
  绿色的led是外接的5v电源,蓝色的led是锂电池在充电指示灯,绿色的led 是容量测试中的指示灯。

  第一次锂电池电没有满,所以在充电,明天上数据。

说明下这个只是粗略的测容量,不可能很精确,我要回家才能够有元器件做的很精确。本来想用LCD1206结果自己的LCD1206坏了,没办法只有这样了,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补充内容 (2014-1-9 19:23):
程序已经发上来,

补充内容 (2014-1-10 13:35):
程序在8楼

QQfor iphone

QQfor   iphone

调节上限电压

调节上限电压

鸟瞰图

鸟瞰图

现在已经全部做好了,在给锂电池充电呢。

现在已经全部做好了,在给锂电池充电呢。

下限电压3.7v

下限电压3.7v

充电电流

充电电流

网友A:
充电器看似简单,但做好了很难,还是祝小朋友成功

楼主:
  hex文件已经放上了,电路图已经有了

开始放电2分钟了

开始放电2分钟了

刚电冲满跳转成放电了

刚电冲满跳转成放电了

难看 将就看吧

难看 将就看吧

中饭

中饭

放电32分钟了,,结果在6个小时的时候,我同学把我充电器拔了,测试数据全部没有了

放电32分钟了,,结果在6个小时的时候,我同学把我充电器拔了,测试数据全部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看似简单,但做好了很难,还是祝小朋友成功

什么叫小朋友

网友B:
请提供相关原理图、软件、调试过程说明,感谢!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提供相关原理图、软件、调试过程说明,感谢!

  工作过程和调试过程图片和文字中已经有了,因为图片有上限所以图片少了点,然后程序和电路图也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过程和调试过程图片和文字中已经有了,因为图片有上限所以图片少了点,然后程序和电路图也有了

软件以附件形式上传论坛

楼主:
  工作过程和调试过程图片和文字中已经有了,因为图片有上限所以图片少了点,然后程序和电路图也有了

网友:
3.7V能持续的时间最长,可以放到3V。

网友:
电池只放电到3.7V,好像电没有完全放完吧?这样会造成电池容量的极大浪费吧?

网友:
这个真不好弄啊。。。。。。。。。。。。。。。。

网友:
这个东西很有用,我手上有很多锂电池,就是不知道好坏,容量还有多少,有这个的话就好了

网友:
这个玩意很不准啊,放电没有恒流不能使用单纯的计时,很入门的设计

网友:
充电放电貌似只能测量电解电容

网友(2014-03-25):
锂电池放电电压不应该限制在3.7V。不过,也很难能可贵。

网友:
制作得很规整。点赞。

网友:
18650电池的放电截止电压是在3.3V左右。这种利用冲满电再恒流放电 的方法可行,容量只要算时间就行了!但是充满电最好等电池冷了再放!

网友(2014-05-04):
18650一般都是放到2.9-3.0V,据说三洋18650电池放电截止电压是2.75V.

网友:
学习了  做得很好。话说 能否上传原版c程序阿

网友:
测电池容量没这么复杂吧,直接接灯泡放电不就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
这个很强大

网友:
学生时代,动力无限!出来社会这十来年,有时想动,动不起来了!

网友(2014-07-23):
不错。鼓励鼓励。

网友C(2014-10-27):
兄弟 能帮我整一个么 我需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能帮我整一个么 我需要呀

100一个。。。。。。。。。。。。。。。。。。。。。

网友(2015-12-01):
截止3.7V确实值得探讨下。

网友(2024-04-22):
通行的办法是,放电用恒流源放电,然后单片机测出放电时间,计算容量,显示。
只电阻放电的话,U是变化的,R恒定,I也是变化的,计算容量时候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