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间发现了输入变压器的替代品!效果绝好!

楼主(2014-01-09):
我翻腾出两个很久以前买的小变压器,是在广州二手电子市场碰到的。不晓得是什么进口设备上的,输入电压为110-220V两种电压,输出是24V,40毫安的。测量初级直流电阻为6K,电感万用表20H,超出量程。次级为35欧姆的直流电阻。我用6N6做阴极输出,推动这个变压器,次级为两只6P3P,做推挽输出。输出变压器是20WP-P7K的变压器,那震撼的效果以及优异的音质表现,让我激动不已!后来我又找出1只以前打算做2P2的单端输出变压器,参数是0-110-220V输入,12V输出,3W变压器。把其中一只进口的替换了下来,结果两个声道,使用国产变压器的音量明显增大,但是中频和低频响应明显下降,显得干涩。事后仔细查看变压器。进口的铁芯是0.2毫米的灰色片,国产的是银白色,0.5毫米片。上述试验,要是能找到铁芯为0.2毫米,高质量矽钢片微型电源变压器,带有110V和220V端子,次级为12V以上的变压器。代替推挽电路里的输入变压器,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用阴极输出,使用电容耦合,巧妙地解决了阻抗匹配和变压器过直流 引发的磁饱和问题。阴极输出也可以使频响得到延伸。不过阴极输出,电路的电压增益为1,因此增加一级电压放大,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哥经常能给我们带来惊喜。这次也不例外。  用简单的元件装出好声音才是DIY患者的最佳福音  加 ...

想方设法,使劲地低矮外!!!!!!

网友B(2022-05-08):
引用 网友C:
兄好!
那个红线,确实是初级中间的线,两边的圈数一样的
但10K牛从中间分开,两边的阻抗不能是简单的5 ...

10K分开,就是2.5K+2.5K

楼主(2014-01-09):
我昨天的试验,可能会触动有些JS,但是为我们这些口袋不算丰满的人们是一种廉价的HI FI途径。哈哈哈!!

网友A:
激光哥经常能给我们带来惊喜。这次也不例外。  用简单的元件装出好声音才是DIY患者的最佳福音  加分鼓励

网友C:
俺是JS
猪动不了俺哈哈

看到激光兄的帖子就想顶
因为是真实可信的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是JS
猪动不了俺哈哈

不好意思,触动了老兄的敏感了,不好意思!不过也给你带来商机。可以制作这样的输入变压器嘛。另外询问一下,你的10K输出变压器,初级中间的红色线,是不是初级绕组中心抽头,如果是的话,那就有得玩了,你的变压器音频效果肯定比我以前找的进口微型变压器好!老兄的10K变压器,又有了新玩法了!!!!!!!!!!!

网友:
恭贺老乡实验出好成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触动了老兄的敏感了,不好意思!不过也给你带来商机。可以制作这样的输入变压器嘛。另外询问一 ...

兄好!
那个红线,确实是初级中间的线,两边的圈数一样的
但10K牛从中间分开,两边的阻抗不能是简单的5K+5K了......

网友:
这个肯定会出声想出好声音恐怕很难耦合度,漏感,分布电容等诸多因素

网友:
我早已是如此了: 用的是一個200V轉600V有中心抽頭的升壓變壓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昨天的试验,可能会触动有些JS,但是为我们这些口袋不算丰满的人们是一种廉价的HI FI途径。哈哈哈!!: ...

以前的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噐(C型). 输出17--18v. 一次绕组是两组110v串联. 您用这种试试效果如何. 我好像有两只. 如效果好我就费劲找出来用上. 我静等您的试用结果.

网友:
祝贺老乡,激光老乡总给我们带来新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好!
那个红线,确实是初级中间的线,两边的圈数一样的
但10K牛从中间分开,两边的阻抗不能是简单的5 ...

我用来做输入耦合倒相,你的变压器,用在这里,正好合适,耦合系数和频响,肯定比我以前找的小变压器好得多。而且留有防止磁饱和的缝隙,直接用6S6的阴极输出电路中,把变压器的0-8欧姆串联到6S6的阴极里,效果肯定好。回头我把我的电脑小功放上的输出变压器拆下来,试验一番(以前在你那里邮购的小变压器6N2,6N1功放)。到时候我再汇报试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噐(C型). 输出17--18v. 一次绕组是两组110v串联. 您用这种试试效果如何. 我好像 ...

这种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好像小于5H呀。我以前有这样2个变压器,本打算用于6P3P的推挽输出,考虑到电感量的原因,就没再考虑他。最后做了2部TDA1521的单电源功放。效果也是不错滴。5WX2的输出功率。在胆机里没用上,用到石机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好像小于5H呀。我以前有这样2个变压器,本打算用于6P3P的推挽输出,考虑到电感量的 ...

我记得我那两只220v空载电流只有13-14mA电感应该远大于5H吧!

楼主:
我测过这种变压器,就是因为电感量小,就放弃了。我的一个200W胆机电源变压器,初级电感为5.5H。空载电流18毫安,初级直流电阻8.3欧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来做输入耦合倒相,你的变压器,用在这里,正好合适,耦合系数和频响,肯定比我以前找的小变压器好得 ...

兄好!
别拆来拆去折腾了
给俺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好!
别拆来拆去折腾了
给俺地址...

不用了,谢谢!!我只是试验效果,试验完了还是要装回去的。求是兄,等我把试验结果出来后,你可以把这种输出变压器,稍微改一下次级匝数,也就是改为32欧姆/10K,做阴极输出 推挽倒相 输入变压器,是很好玩的。32欧姆的输出,中间的线不扒开,做耳放变压器。扒开后,调过来,做6N1,6C6B,6K4,的阴极输出,非常不错。要是就现在的10K/8欧姆,做6S6,6N6的阴极输出,正好合适。后面推挽功放管就多了。6P1,6P14,6P15,6P3P,6P6P,FU-7,KT88,KT100,FU50,FU-29等管子。(2A3和300B管子需要大的推动功率,用10K/8欧姆的变压器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在周末也捎带着试一下我的300B)这些管子的推挽输出功率从8W到20W不等。用这种变压器,不存在板阴分割倒相电路的波形不对称,不用调试等特点。我在周末抓紧时间摆弄一番,届时汇报结果。哈哈!!!

网友E:
谢谢激光老师。
但目前想找您说的那种0.2mm厚片子的小变压器几乎不可能了。
市场上出售的绝大多数变压器都是0.5mm厚的白铁片。而且骨架都是上下抽屉式的,同心式的都极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激光老师。
但目前想找您说的那种0.2mm厚片子的小变压器几乎不可能了。
市场上出售的 ...

我晚间把求是兄的10K /8欧姆的变压器拆了下来,试验了一下6n7p的推挽,零栅偏压,竟然非常震撼,在8欧姆的扬声器两端电压为9伏!达到10瓦的输出功率。阴极输出为6s6

楼主:
周末试验一下6s6阴极输出,求是兄的10K /8欧姆的变压器做推挽输入变压器,功放管子用6P 3p ,预计输出功率在10到15瓦。阳极电压270伏。我已经准备好了变压器,管子以及求是兄的输出变压器。第一张照片里,左边的是求是兄的输出变压器。右边的是我在2005年在广州的二手电子市场购买的两只进口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晚间把求是兄的10K /8欧姆的变压器拆了下来,试验了一下6n7p的推挽,零栅偏压,竟然非常震撼,在8欧姆 ...

激光老师手里存的管子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光老师手里存的管子不少啊

不算多,大概1000多只。型号很杂,有国产,苏联,再就是USA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多,大概1000多只。型号很杂,有国产,苏联,再就是USA 的。

这么谦虚,1000多个 已经是“超级大国”了,
俺这第四世界库存量不超过100....

楼主:
晚间用求是兄的输出变压器,6s6和6n 7p 推挽放大,音质非常不错,很好。比进口的小电源变压器好的多。我两次倒换试验音质,求是兄的输出音质非常出色。最后用现在的那种小变压器,音质很明显的差了。照片左面的是现在的微型变压器,音质很差,右面的小变压器是我在广州淘换的进口变压器。今天晚间的试验,求是兄的变压器音质最好,我认为达到发烧级别了。我听的是邓丽君的《淡淡幽情》

网友:
恭喜激光老师6N7P推挽成功!我也准备做,早已经绕好了输入变压器了,输出变压器还没绕,资料上说输入变压器是1:2×0.8的(6N7P两三极管并联推动),初级阻抗11k,输出变压器屏对屏阻抗8k(一只6N7P两个三极管部分做推挽),供您参考

网友:
感谢激光老师的不断探索,我认为测量用微型互感器也是一个选择(两个无中心抽头的,可以代替一个推挽)。

网友:
真是高人出高招!

网友:
不错。每天进来都有收获。

楼主:
昨天晚间用求是的小输出,做推挽的输入变压器,效果很好,音质很棒!但是遭到了邻居的反对,家里老虎的发威,险些元件遭受灭顶之灾!我的耳朵,发生耳鸣一晚上!虽是君歌,但是音量太大,就没有了邓丽君的温柔之美了。听歌,要音量适度!

网友:
又学了一招 谢谢光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4-11-15):
引用 楼主:
昨天晚间用求是的小输出,做推挽的输入变压器,效果很好,音质很棒!但是遭到了邻居的反对,家里老虎的发威 ...

我想看看
你用求实兄的小输出牛
做输入推挽的完整电路图
谢谢

网友:
此类变压器的双110伏是内外分层绕制,匝数也不准确,不宜采用

网友(2015-01-11):
好声音,支持。

这才是玩儿的真谛。

严重支持。

网友:
支持动手!丰衣足食!呵呵!

网友:
激光兄弟在技术区,满满的正能量!
但不知道为何在生活区那么多负能量?

网友:
好帖子,探索无休止。

网友:
不是电感越大越好,一字铁芯拆下一部分,效果要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间用求是的小输出,做推挽的输入变压器,效果很好,音质很棒!但是遭到了邻居的反对,家里老虎的发威 ...

搞这行的常会遇到乖猫变老虎的、、、不怪、不怪、、、呵呵!

网友:
我手上正好也有对“求是”的10K输出变压器,等改天也用来试验下作为输入变压器的效果。

网友:
激光兄弟的帖顶顶顶

网友:
这个。。。好么

网友:
蛮佩服这种实验精神~厉害~

网友E:
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啊。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啊。  哎.....

幸好我认识的伙计比较多,各行各业的都有。喜欢把一些希奇古怪的东西给我,让我摆弄。所以我很幸运地找到了输入660V的矿用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的试验,可能会触动有些JS,但是为我们这些口袋不算丰满的人们是一种廉价的HI FI途径。哈哈哈!!: ...

只要是实用验证有郊的干m不顶花小钱顶大钱的

网友:
朋友,硅钢片质量差对高音影响大,对中低音影响小。问题不在硅钢片,而在24v绕组电感量太小所致,有次级36v的同类变压器即可满足要求,硅钢片都很好,用劣质硅钢片是做不了1w左右变压器的

网友:
敢想敢干,羡慕……

网友:
顶一下,好技术!!

网友:
实践出真知!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DIY患者的最佳福音??哥们,你确定这不是某男士医院专科的广告词??

  一年前的回帖 你现在来评论好坏? 博众一笑,有何不可?

网友:
这种变压器我这不少,找找看,,要发才

网友:
激光兄也是爱折腾的。。。。。。。。。。。。。。。。。。。。。

网友(2022-05-08):
这样的话,用150欧或者600欧输出的耳放输出牛岂不是更好?

网友:
好久不见激光兄了,咋一看以为激光兄又回来了。

网友:
就像这种耳放输出牛,就非常好,次级5K+5K,初极600可以并也可以串。

网友:
山东激光怎么好久不见了啊

网友:
以为激光兄又回来了

网友:
在音频变压器方面,哪有什么捷径好走哦!
仪表电牛我也买过,矿山牛我也买过,到手结果就呵呵了。
如果电牛、互感牛能用来当音频牛,那探戈、伦达、何以成名立足这么久!
想想以前上过得当走过的弯路掉过的坑,还真是图样图森破,有的时候太草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0K分开,就是2.5K+2.5K

倒相信号牛所连接的电子管(负载)为甲类工况时:标注600Ω:5K+5K是正确的;
只有倒相信号牛所连接的负载为乙类工况时:才有600Ω:2.5K+2.5K的可能。
但是,倒相信号牛所连接的电子管(负载),通常都是甲类工况,所以标注600Ω:5K+5K,才是正确的!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倒相信号牛所连接的电子管(负载)为甲类工况时:标注600Ω:5K+5K是正确的;
只有倒相信号牛所连接的 ...

这样啊,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倒相信号牛所连接的电子管(负载)为甲类工况时:标注600Ω:5K+5K是正确的;
只有倒相信号牛所连接的 ...

不对啊 ,变成2个线圈后,阻抗Z明显变化,功率应该和原来不同吧,你的计算是在功率相同情况下计算的吧

网友:
如果只有一个次级线圈接负载,也就是只有了单臂工作,那它就是600欧:2.5K了;两臂都工作(即推挽),那就是600欧:5K+5K!能量守恒,这是它的实质,这问题必较绕,慢慢思考!

网友:
做电压传递时只考虑变比就行了。做功率传递时再考虑多绕组阻抗的问题。

网友:
非双线并绕,凑合玩,不会有好效果,听个响罢了。

网友:
变压器无论用于电压传递(升压或降压),还是功率传递(升阻或降阻),其能量守恒的实质是不变的,这正是只会机械的用变比推导阻抗者的困惑所在!

网友:
支持这样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