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皂盒两管机

楼主(2014-01-09):
买了香皂很久了,当初就是看上那个盒子才掏饼仔滴。
一直想做个枕边小机每天睡觉前听听。要求:(一)要省电,睡过头也不要紧;(二)外壳圆滑,不然睡觉时容易硌着;(三)要把调节拨盘内置到盒子里,防止睡觉时无意中压到把可变电容搞坏。
根据以上要求,选择1.5V供电的两管机比较合适,外壳则挑选合适的香皂盒。
从《耳塞式晶体管收音机制作》 ( 陈有卿编)中选了一个简单的两管机电路。顺便从百度百科查了一下陈有卿先生事迹,有意思的是这位编写了不少无线电制作类书籍的先生原来是搞艺术设计和纺织工程的。
书上说两只晶体管共用一枚电阻调节偏置电流,因此放大倍数的选择很关键。我用9018+3DG201的组合。
纸皮电路板,不要浪费。
可变电容是拆机品,没穿衣服滴。
没有高阻耳机,用MP3的耳机也可以。
偏流电阻调到约100K左右时,整机电流0.5mA,音量适中。电流过大音质恶劣明显。灵敏度还行,如果加一只3AX31在后面,弱台也能很好的收听。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和以前制作的单管机相比这机的音质是硬伤,失真明显。可能是三极管检波的缘故吧?计划换成1.5V驱动的68-1电路试试。

网友A:
俺有跟楼主差不多的要求,我用的是7642装的,电流也就零点几毫安,灵敏度比单管机高,用灵敏度比较高的普通耳机加个电容接在7642的输出端,音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收音機,如果做得好,靈敏度和音質都很不錯:同樣的電壓,單管636和68-1集電極有高阻耳機,高阻耳機的直 ...

谢谢岛主的指点,我好好琢磨一下,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有跟楼主差不多的要求,我用的是7642装的,电流也就零点几毫安,灵敏度比单管机高,用灵敏度比较高的普通 ...

7642我也装过,在我这里用MP3耳机收听声音比单管机小,可能是个别现象。但只有一只7642,不好比较。

网友:
很好啊,拉芳牌收音机!

网友:
楼主做的好这机俺也做过,感觉灵敏度,响度比单管机略差.

楼主:
发现问题所在了!是高频变压器端子接错了。把次级两端互换一下后音质变好,不过音量还是不行。根据冰岛兄的建议,将前后级分别通过一枚电阻调节偏流,高放级0.6mA,检波级0.2mA。现在声音嘹亮,音质也很不错。相当满意!具体电路如下图。此电路和原电路相比仅增加了一枚电阻和一只电容,但效果好得多。

另外此电路我以前曾经做过,不过遇到严重的自激一直没法解决。这次发现自激其实就是高频变压器端子接错的问题,换了一下接线端子自激马上消失啦。

网友C:
有特色!
没看出怎么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特色!
没看出怎么关电源

忘记了!
改了一下电路,拔下插头就可以切断电源。改装后音质似乎没有变化。

补充内容 (2014-1-11 09:59):
电路图画得有误,高频变压器初级端应该是90T,次级端是45T。

网友:
40多年前经常用最小型的香皂盒做收音机,做的最多的是调频台感应机

网友D:
呵呵,2014一开始不到10天,楼主就做了两个小鸡!高产啊!

楼主除以高产闻名,对鸡窝的功夫也是相当有一套!

刚好我自己手里有一些9018和3dg201、9011,也想来试一把。

有几个问题问一下:
(1) 调谐盘用的拉线盘,但是没看到拉线机构,莫非就是普通的方式直接用手拨动它?调好台再盖肥皂盒后盖子?

(2) 看过楼主很多作品,高变都是拿小磁环绕的。手头有很多材料啊?是废旧镇流器上拆的那种,还是买的?磁环的规格是多少?线径多少?

(3) 这个小鸡跟你做的68-1和636等经典小鸡比起来,除了音质外,灵敏度、选择性等效果怎么样?

(4) 密封双联很特别,这背壳没见过,哪儿整的?

(5) 好像没加再生?不知道加上效果会怎样?

期待楼主个多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2014一开始不到10天,楼主就做了两个小鸡!高产啊!

楼主除以高产闻名,对鸡窝的功夫也是相当有一 ...

谢谢兄弟关注!就像你说的,调谐盘没有安装拉线装置,调好后盖上盖子 。自己的机械加工能力不足,对复杂的调谐装置有心无力啊。我用的磁环就是废旧节能灯里的那个东东,非常易得的材料,而节能灯里变压器的拆机线可以用来绕天线线圈和高频变压器。在都不加再生的情况下,这部两管机我感觉灵敏度与68-1差不多,而636收高频电台的灵敏度明显低于低频电台。选择性都差不多,有混台现象。密封双连是拆机品,外罩丢失 。由于我这里离转播台近,电台信号很强,每个强信号都占据相当大的频段,加再生除了使音质变劣外没有其他好处,所以就没加。

网友:
爱生活,爱拉芳

网友:
楼主专爱造假,作出的东西体现了中国山寨劣质产品文化的最高境界,呵呵

网友:
废纸板也能搭棚焊接,手艺不错,佩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关注!就像你说的,调谐盘没有安装拉线装置,调好后盖上盖子 。自己的机械加工能力不足,对复杂 ...

楼主说磁环的取材来源于废旧的节能灯。是下面这类节能灯吗?

节能灯

节能灯
(图片取自百度百科)

是的话我就太郁闷了,前阵子家里换了好几个,废的都扔了!

网友:
不错,硅管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磁环的取材来源于废旧的节能灯。是下面这类节能灯吗?
(图片取自百度百科)

对了,就是这种节能灯。

网友:
我也看到没有设置开关了 呵呵  支持楼主的DIY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特色!
没看出怎么关电源

拔下耳机插头即可切断电源!

网友:
楼主第一张自画图确实有误,低频三极管的基极上缺一个电阻。它应当有自己的调整电阻,是控制静态电流的。呵呵!

楼主:
4700~22000?范围挺大啊。

网友(2014-02-26):
拉芳牌两硅管机。

网友:
不知道在哪里关电源的朋友都是年轻人,没玩过老的3.5毫米耳机插座
其实现在的耳机插座很多一样可以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