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博m700u 音箱的问题

楼主(2014-01-10):
刚刚弄来个麦博m700u ,连在电脑上,想拔了两个卫星箱单听低音试试,结果箱体发出的低音旋律中带有好像是喇叭撞到东西时发出的那种声音,声音也不大。没有遥控器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样正常吗?

网友A:
喇叭撞到东西不是打底就是檫磁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撞到东西不是打底就是檫磁钢

拆开后面能发现吗?晚上回家拆开试试

网友:
我电脑音箱也是麦博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B:
开小音量会不,检查箱体的密封,喇叭附近是否有电线跟纸盘接触,打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小音量会不,检查箱体的密封,喇叭附近是否有电线跟纸盘接触,打开看看吧

昨天晚上一不注意喝高了,今天晚上打开看看

网友C:
这类档次的低频箱在单独听的情况下基本都这样,除非小音量。带上中高频就听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档次的低频箱在单独听的情况下基本都这样,除非小音量。带上中高频就听不出来了

是啊,把两个卫箱接上 就听不出来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要是可以改的话?怎么改?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这个就得和卫星高音一起用才能听出来重低音的。

网友:
没必要改吧?这种卫星式多媒体箱基本就这样了。如果你非要改,说明你离严谨的科学发烧不远了。
首先要确定一个低频目标值,根据目标值选定线性冲程合适的单元,当然单元的其他参数如Fs、Qts、Vas等也要合理,根据单元参数确定合适的箱体,精确调谐导管谐振频率,使音箱瞬态最佳,调整上限截止频率与斜率,获得与中高频最佳交叉点使他们融合理想,全频一气呵成

楼主:
AudioCAT 发表于 2014-1-12 03:22没必要改吧?这种卫星式多媒体箱基本就这样了。如果你非要改,说明你离严谨的科学发烧不远了。首先要确定 ...
太专业了,把我弄晕了啊,再说也不会弄。谢谢!这么专业的告诉我!要不就改天来给我改,海鲜管够!

网友D(2014-03-05):
这只是低频出来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只是低频出来的声音。

的确是,单独听就没法听了,还是配合两个高音听就顺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