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MF14万用表破裂胶木接线柱座的修补。

楼主(2014-01-10):
一块配件老MF14万用表,发现前脸胶木接线柱座破裂了一半。因为老表的接线柱座与表壳是一体的,只有想办法修补。决定使用堆积法修理:首先用日本安特固的110胶涂抹一点,然后撒上电木粉(使用老表废外壳打麼的粉末),不等干,再滴上110胶,--然后再撒电木粉---直到原接线柱的高度。  两小时后,使用锉刀慢慢锉平,整形,然后使用不同型号的砂纸打磨,最后使用牙膏粘牙粉抛光。   使用502胶干的太快了,而且比较脆,粘接能力也不太好。当然也可以使用。     具体见照片,完全一样比较难,比不修时好看多了!谁让咱喜欢破烂呢?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楼主:
其他老表如:MF10,MF12都可以参照此法修理。此法优点是强度高!比较美观,接近原来的颜色,如果加工手法好基本看不出。

网友A:
这个水平真不是盖的 我说怎么恢复的那么好 原来是废的壳子磨碎了

网友:
这方法好,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

总统先生好!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水平真不是盖的 我说怎么恢复的那么好 原来是废的壳子磨碎了

电木外壳的许多部位都可以这样修理,使用其他粘接剂要考虑与电木粉的溶解性。可以先做试验。

网友C:
最好是把修补周边的部位用宽透明胶带粘上,以免打磨时伤及无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把修补周边的部位用宽透明胶带粘上,以免打磨时伤及无辜。

这可是好主意,当时没有考虑周全!

网友:
好办法,用502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把修补周边的部位用宽透明胶带粘上,以免打磨时伤及无辜。

楼主手艺高,你的主意妙,锦上添花,珠联璧合。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慢工出细活!!楼主 不错!

网友:
俺是用雕刻机修复的,先画图、再生成G码,再上机雕刻、砂纸300#、800#,完工之后: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