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VD机改造准“零”噪音、一拖二多功能HTPC

楼主(2014-01-11):
  早年购买的“新天利”游戏DVD机,因光头老化,已尘封多年了。该机宽428mm高105mm深305mm刚好可装下标准ATX电源,主体银色,左右各有一个内藏小门,机壳材料厚度达到1mm,外型比较好看。把它改成客厅电脑,放在音响柜上,可以很好的融入器材之中。
改造思路
  使用ITX主板,低功耗CPU,集成显卡,SSD硬盘,PWM风扇。通过技嘉软件,控制风扇转速。在保证散热的情况下,使CPU风扇、电源风扇控制在1250转左右,以达到“零”噪音效果。
  通过DVI转VGA插座(技嘉H77N-WIFI主板没有VGA输出),自制VGA连接线、HD音频线和USB连接线(带开关控制端),利用暖气管道穿墙,连接到卧室的19寸显示器、2.1音箱,和改装的带开关4口USB HUB(插有USB接口的键盘、鼠标)来实现准一拖二功能;即客厅的50寸长虹等离子电视,通过HDMI接口看高清、唱卡拉OK。卧室那边的显示器,可同时上网、玩QQ等,解决和LP争抢电脑的烦恼。
  从板载声卡输出5.1音频,连接到狮龙6030R AV放大器,及5个音箱,看高清时重现DTS、AC3音效。同轴输出到TDA1541解码器,再连接到胆机,用于欣赏高保真的APE音乐。保留原机卡拉OK功能,配合点歌软件唱歌,并更换电容简单摩机,以提高信噪比。利用狮龙6030R遥控器、电视遥控器、本机键和手机,安装相关遥控软件,综合遥控电脑,控制FABOOR2000和POTPLAY实现播放音乐、看电影。用IPAD安装Splashtop2,控制电脑上的礼光后羿点歌软件,触摸无线点歌,达到了与歌厅相媲美的使用效果。为保证工作稳定可靠,单独使用一个500G硬盘,只安装32位WIN7操作系统和点歌软件、歌库。
  另外一块128G SSD固态硬盘,安装64位WIN7作为主系统,以提高性能。充分利用板载无线网卡的蓝牙功能,使用诺基亚BH-217蓝牙耳机,结合飞信、QQ软件实现了,无线、无障碍语音聊天。
改造要点:
  ㈠  完全利用原机按键,并对应所标识的功能, 10个数字键定义为:鼠标、上下左右、左键、右键、打开POTPLAY、全屏、关闭电脑等功能,以完成本机端,播放音乐,看电影的基本操作。
  ㈡增加硬盘开关,用于转换不同操作系统,及打开、关闭硬盘,达到静音、节能目地。特设锁定电路,防止开机状态下误操作,保护硬盘。并在面板安装红、绿、蓝三个发光管,指示3个硬盘的工作状态。
  ㈢左边小门,增加联动开关,控制卡拉OK电路。插话筒时,打开小门接通,面板发光管亮。拔下话筒,关上小门开关断开,发光管灭。
  ㈣右面小门,去掉游戏杆插座,增加前置USB3.0插座及复位键。
  ㈤后部电源线卡槽,用串口插座,扩充板载USB插口和HD音频输出、MIC输入及开机信号。结合DVI转VGA插座,用于连接另外房间的音响、显示器,和USB HUB连接鼠标、键盘,及改装的开机按键,达到一拖二的目的。
  ㈥机箱后部开槽,增加ESATA插座,和串口硬盘电源插座,方便接入外置硬盘。
  ㈦机箱后部开一直径10mm圆孔,增加RCA插座,扩充主板同轴输出。
  ㈧把长城电源风扇换成AVC PWM调速风扇,并连接到主板SYSFAN插座,通过软件控制转速,达到静音目的。主滤波电容换成松下680UF 200V,+5V、+12V滤波电容换成化工的,以增加可靠性。
㈨把原长城电源风扇,安装在硬盘支架旁边,与硬盘开关联动(单独使用固态硬盘时,风扇不转),接+5V电源,使其低速旋转,冷却硬盘。
㈩利用旧VCD遥控器电路板,把发射管安装在新天利DVD接收头旁边。并把PT2222相关管脚,连接到面板各开关,组成键盘矩阵,实现本机键控制。
电脑配置:
主板:技嘉H77N-WIFI  ITX小板
CPU:酷睿i33220T低功耗处理器
硬盘: ①PLEXTOR固态128G ②西数500G蓝盘 ③西数2T绿盘
内存:三星DDR3 1600 4G X2
电源:旧长城300瓦电源
所用材料:
1、一个硬盘支架(旧复印机拆机+旧光驱外壳改装)。
2、一个华硕USB3.0扩展接口板。一个带串口电源插座的ESATA扩展接口板。
3、一罐银色自喷漆。两个2*3直键开关,12V电磁铁(旧录音机拆机)。
4、一个步步高VCD遥控器。一个串口插座。一个RCA插座。
5、二个微动开关,二个3.5插座(旧声卡拆机)
6、一个爱国者4口USB 集线器。一个化妆品盖子。
7、8芯网线、5芯屏蔽线、普通连接线若干
最终结果
  经过几个月的连续奋战,终于完工。电源、硬盘散热、CPU风扇控制在1200转左右,噪音几乎没有,CPU温度在20-40度左右。只能听见西数蓝盘的声音,单独使用SSD硬盘工作,基本达到了“零”噪音,如果在卧室上网,则完全达到了零噪音。也实现了准一拖二功能。电脑本机键、狮龙6030R遥控器结合手机,使用IRctrl红外遥控软件,都可以控制FOOBAR2000。实现了不开显示器听音乐,及播放、暂停、快进、快退、上一首、下一首、停止等控制。
  用IPAD也可以控制电脑,实现播放视频、音频、卡拉OK等操作,本机键和狮龙6030R遥控器、电视机遥控器,在使用POTPLAY时,也可以控制播放、暂停、快进、快退、停止等功能。插上话筒就可以唱歌,并可以用IPAD点歌,非常方便,达到预期目的。
下面是改装过程:

补充内容 (2014-3-8 15:36):
再把相关电路图补上,在28楼

网友A:
非常好的DIY,我喜欢其中的两个亮点,第一点是保留原有的ok电路使用硬件混响系统配合普通声卡实现k歌目的;第二点是,改造键控功能使原机的按键功能名符其实不至于形同虚设来达到控制鼠标和兼容多媒体软件功能是难能可贵的改造。以上两点使家用HTPC的多媒体应用功能变得广泛和拓展。第三个独特的硬盘切换及切换带保护功能也很独具匠心,一般diy对保护的设计不够重视和很少有应用,从这点看您是个攻防兼备的全面设计人员。对于机内的两个硬盘的切换和关闭功能的设计,本人观点是可有可无因为两个硬盘的优势是互补的,另外固态硬盘耗电发热不大几乎不用关闭。双系统切换,可以再主板热键选择启动设备选择菜单中键盘切换,简单安全。所以可以不用物理切换。最后建议在对布线进行整体改造,比如超长的电源24针线可以截短使到主板的长度刚刚好,会更漂亮有利散热通风。如果在设计个蓝光光驱整体托架,日后有光盘时候升级安装BD-ROM看BD也不错!

网友B:
二楼的朋友评价很专业,楼主改造的很全面,整体做工不错。再安装USB无线网卡会更爽。

网友:
折腾了不少时间吧,配置好,手艺高.

网友:
做得很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DIY,我喜欢其中的两个亮点,第一点是保留原有的ok电路使用硬件混响系统配合普通声卡实现k歌目的; ...

老兄点评很到位!用开关控制2个系统盘,是因为礼光后翌点歌软件很脆弱,容易崩溃。加歌时还会把其他硬盘设成共享,所以干脆让它单端一个硬盘,省得它不好好干活,还连累别人。平时上网玩都是单独开SSD,只有下载、看电影、听音乐,才打开仓库盘。改线太麻烦,不愿意干了,呵呵!我主要是下载大片看,蓝光光驱开始就没考虑。况且4个SATA进口也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朋友评价很专业,楼主改造的很全面,整体做工不错。再安装USB无线网卡会更爽。

呵呵~~老兄有板载网卡呀。看看后部两个金色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点评很到位!用开关控制2个系统盘,是因为礼光后翌点歌软件很脆弱,容易崩溃。加歌时还会把其他硬盘设 ...

这么一说,属实得当,不错!不错!

网友:
手艺不错,,支持折腾!!!

网友:
手艺真不错,介绍好详细。

网友:
另一类更高级别的发烧,赞一个。

网友:
布局合理,手工真不错。

网友:
肯动手就值得表扬,现在大多数人都懒了,就是不想动手。一切都是在动手中成长。

网友:
都市高手啊!!!

网友:
好手艺,不错的设计,佩服!!!

网友:
强大的动手能力。现在htpc好像冷了好多,都买安卓盒子了。

网友:
另类发烧DIY  值得学习

网友:
多功能OK电脑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闹个更小巧的机箱,如果可以的话再紧凑一些,建议闹个2T硬盘+固态,固态装系统,硬盘装东西。很多情况下硬盘的读取是不大的,难得的是楼主闹的卧室也能听歌,这个好牛。

网友:
有恒心 有设备!很不错!性能也够用了

网友(2014-02-11):
高手,做得真不错,一个多功能电脑。

网友:
相当不错,这个改造真心爽。

网友:
手艺真好,具备量产级的精细了

楼主:
电磁铁是从旧录音机拆的,原用于电脑选曲,是瞬间吸合的。用到HTPC锁定硬盘开关是长时间吸合,所以又加装了电磁铁保持电路,这样电流就很小了,能保证长时间稳定工作。

网友(2014-03-13):
精品啊,我也想整套类似的电脑用在客厅的液晶上面

网友:
估计改这个机器,怎么也得一周时间吧,

网友:
做工不错!支持一下!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楼主好专业,做工也很棒。

网友:
外壳还好,基本保持原貌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2014-06-26):
非常的精致 、111!!!!!!!!!!!!!!!!!!

网友:
学习了,字数你妹

网友:
改造的很有用心,投一票。

网友(2014-08-02):
好像是dvd功放一体机啊,够大

网友:
帮老乡投一票。

网友:
手艺不错,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