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618975@163.com的帖子】我的68-1也基本调试好了

楼主(2014-01-11):
历时两个星期终于把我的68-1调试好了,之间反复焊接了四五次,线圈,耳机,电容都尝试过好几种,目前的效果比较满意,但是还有改进的余地。后面准备尝试用双磁棒,再加磁棒屏蔽,等找到合适的漆包线再重新绕下高频线圈。
三极管用3dg4006,检波管用2ap9,c1用瓷封纸电容CZM-C,C3的电容类型我也不清楚,耳机用SHH-1(350R)
再生用发射再生,图纸上没有画出来。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虽然板子非常简陋,但很有成就感,学到很多知识,整个过程有非常好的体验。

网友:
不错!动手有益!赞一个!

网友A:
那个磁棒很好,羡慕,多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磁棒很好,羡慕,多长的?

20cm,是从旧收音机上拆下来的

网友:
黄金耳机漂亮,高频変压器不咋的。

楼主:
高频变压器是自己绕的,找不到够长的漆包线,是用两种线绕成的,勉强200,300,电感还没有测,焊好了,电感脚没法插到表里面去

楼主:
这两天又重新焊了一块洞洞板,用新买的透明玻璃泡2ap9替换了老的黑管2ap9,感觉选择性和灵敏度都有提升。0.01u的电容改为0.022u纸质密封电容。高频变压器换用了一个拆下来磁杯磁芯,耳机并联的电容换用了2400p的云母电容,绕组仍然是200X300,磁棒和线圈没有变化。整体感觉比前一个焊的板音质要好,选择性和灵敏度略有提升(大概的感觉,不一定准)

网友B:
高频通路,检波滤波电容由.01U增加到.022U可以增加不少音量,并可减少检波失真.电容再大音量反减同时高音放不出.我的单管机就是用的.022U电容.

楼主:
,谢谢详细讲解,我是因为找不到第二个0.01才用的0.022,现在知道道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通路,检波滤波电容由.01U增加到.022U可以增加不少音量,并可减少检波失真.电容再大音量反减同时高音放不 ...

这次焊接板整体元件都比较高,2400p的云母和0.022u的纸电容因为都是老元件,舍不得把长管脚剪短,明后天准备换新电容,2400p有一个小的涤纶电容可以替换但是0.022u的纸电容暂时还没有合适的替换,看来得买几个无极性的电解电容做替换了。慢慢试验吧,尽量把这个68-1做到极致

网友:
2200P的旁路电容最好接上,可以消除高音频噪音,消除耳机收听时的人体感应,并可在原来的基础上适当的增加再生量,提高单管机灵敏度.单管机性能有限,每个零件都要用到恰到好处不容易哈.

楼主:
嗯,收到,耳机的旁路电容接了2400p的,云母电容体积有点大,如果换用涤纶电容就会小巧不少。电容脚短些可能也会有利于提升整体效果。

网友C:
楼主的的那个白色的两头金属圆的电容,我在40年前的小时候玩过。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类型的电容  高频陶瓷介的还是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收到,耳机的旁路电容接了2400p的,云母电容体积有点大,如果换用涤纶电容就会小巧不少。电容脚短些可能 ...

如果具体点;电流0.3mA. 0.7mA. 1.2mA. 各收多少台

未加再生收多少台.加再生最好收多少台

这样就好了. 有利于以后DIY有个思维方向.发展容易沿学术方向.

也会摸到不少高频放大电路的门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的那个白色的两头金属圆的电容,我在40年前的小时候玩过。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类型的电容  高 ...

陶瓷密封纸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具体点;电流0.3mA. 0.7mA. 1.2mA. 各收多少台

未加再生收多少台.加再生最好收多少台

好办法,周末具体测试一下

网友:
恭喜,出声了。

楼主:
吃完晚饭,把之前的电路图整理了一下,又尝试绘制了高频交流通路和低频交流通路,因为无法量化几个电容高低频的耦合情况,所以绘制交流通路时把电容都保留了,感觉通路有点别扭,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各位老师多多指点。R3给检波二极管提供一定的临界导通电路,检波效率是否和这个R3会有关联。至于谐振和检波的阻抗我就是一头雾水了,哪位老师给科普科普。希望能专注一点把68-1彻底弄明白。

楼主:
【R3给检波二极管提供一定的临界导通电路】打错字了,应该是【R3给检波二极管提供一定的临界导通电流】

网友:
这个R3取值很重要,一般制作往往取图纸给出的数值,不一定能达到最好效果.主要取决于放大管的高频性能,
用9014,管,或用9018管在同等的HFE值下,可能相差悬殊.

楼主:
牵扯到高频恐怕理论计算就比较难了吧,3dg4006的资料很简略,关键不知道如何量化检波管的临界值,明天先把交流通路画明白,然后把R3换成可变,用主观感觉来找找最合适的R3阻值

楼主:
用早上时间再重新焊接了一次电路,这次焊接比较整齐,元件位置做了调整,左边留有次级线圈接头和调谐线圈接地,右下留有电池接头,右边留有耳机接头,基本上比较规矩了。和前面电路的区别就是检波电路的22k电阻改为20k可调电阻。试听效果未加再生收听央广相当清楚,不知道晚上能收到几个台。检波电阻调整时发现电阻变小反而耳机音量也变小了(也许是可调电阻的调整方向弄反了)。晚上再具体测试测试。
上图,通过做这个电路收获很多,有时间继续深挖68-1.

网友:
您所说的那个20K可调电阻调小时音量变小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电阻调小会引起基极电位的降低,使得集电极电流下降。呵呵!

楼主:
基极电位的变化略有复杂,一条支路通三极管发射极到地,一条支路通电阻检波管到地,应该怎么算?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在同等工作电流的条件下试听调整.即电池正极线中串接万用表电流档,改变一次R3,调整一次R1+R2,比如原来工作电流在1MA,那您换R3电阻后还要调整到1MA.这样一来才能比较效果.硅管机的基射偏压在0.65V左右.锗管机基射偏压在0.3V左右.检波二极管的偏压0.1V,对于高截至频率的放大管子,R3要大,反之要小.一般要使二极管的偏流在3-10UA较好,过高的偏流使小检波效率下降,同时机器的背景噪音大.在实际的锗管样机中,R3从10K-150K,试用的管子有3AG1E,3AG28,3AG96D,管子的截止频率为60M,,200M,600M.管子HFE都在100-120.以3AG96D机器灵敏度最高.
与3AG96D管子接近的有硅管9018,您可以试下.
实际的调整如下,在频率高端接受一弱台,调整R3最响即可.从几百K大往小调.您会发现小信号声音变大,再往下不变大了,R3即调好了.

楼主:
明白,下午我就试着调整。我之前测试过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大概不到10微安的样子,4006的放大倍数大概100的样子,ft好像是100m

楼主:
昨晚做了调整,在射极加10r和0.047u电容后,感觉声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调整完基地电流后,在调整R3时也会影响到基极电流的大小,需要反复调整,最佳位置很难确定。灵敏度、选择性和音量互相制约,看来调试真是个很专业的技术活。

网友:
昨晚做了硅管68-1线路机,试用了3DG6,9011,2SC1674,3DG80,以用9011,2SC1674管效果最好,两种管的HFE都在90左右,低端灵敏度足够,高端收一弱台,1674比9011响一倍不止.电池6V.二极管偏压电阻100K.高频变压器双线并绕200T,电感量2.2MH.工作电流1MA.可收11个台,比用3AG13草帽管装的68-1机效果要好.
9011管在IC=1MA时,实测值FT=130MHZ.1674无测,手册参考值500MHZ.

楼主:
能收这么多台,太强了,200X300的绕组我感觉特别容易自激,加再生不宜。我也绕200X200高频吧。现在就动手了。

楼主:
这种电路板我是第一次见,不是叫什么名称,有洞洞的板子叫“洞洞板”,这种可以称为“块块板”了

楼主:
我刚才用乐达lodestar ld9805a测量下高频变压器的初级,电感16mh,wow,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300圈的是38mh

楼主:
重新绕了高频变压器,2股同绕,150匝,电感4.16mh。电路工作良好,电路其他部分未做调整,声音略大。将3dg4006改为3dg918b(放大倍数类似,ft=400M),音量明显增大。看来3dg918b更适合。晚上再继续测试。(还有一个管子3da5109,ft=750M)

楼主:
刚才关了电脑试听了一下,可以收到好几个台,音量很大,但是好像有点串台。看起来目前这个68-1电路板基本调试到位了,电阻r1还可以加大一点,现在的工作电流是1.2ma,感觉略大。再焊一块板,把这些元件搬个家,再测试

楼主:
重新焊了板,改了两个电阻,重新布局,刚才试听收到八九个台(未加再生),似乎通过调整R3(加大)可以减弱串台。具体改动我都写在图纸上了,声音洪亮,工作电流大约1ma的样子。这个电路做了两个星期,让大家见笑了,感觉68-1的电路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对我来说已经合格了,期间因为有木子老师的指点,电路性能得到不少改善,同时也学到了不少知识,磨练了焊接技能和简单电路的布局经验。下周有时间还准备耐心的把这块板好好调整一下,看看R3的变化到底会给收音带来什么影响。与经典电路区别比较大的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三极管,3DG918B的效果最好,另一个是来自木子老师的高频变压器1:1绕法(目前我是150:150,电感大约4.2mH),后面上图。知识与能力的贯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沉淀。感谢木子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焊了板,改了两个电阻,重新布局,刚才试听收到八九个台(未加再生),似乎通过调整R3(加大)可以减弱 ...

朋友您好,呵呵!

一直关注您的制作,也为您那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但有一点,也就是自己走过的路,我直说出来,希望不要见怪。

您说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得到提高,我觉得不过是胡乱改动的能力得到提高,更谈不上知识了。

一个成熟的电路,其中的每个元件都有自己的功能,且各种数值都是通过计算得到的,而非是胡乱换来换去试出来的。即便通过改动使得接收效果得以提高,但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这种心得也不能应用到其它的电路。

如果您真心想学习无线电技术,那就要踏踏实实地从基本知识学起。

电路图是“电原理图”,而不仅仅是一个“接线图”。

如果此帖引起您的不快,我诚挚地道歉。

祝您新春快乐!

楼主:
收到,谢谢你的提醒。冷在嘴上,暖在心里。能得到关心,我心里特别暖和!
我也是刚开始学习晶体管电路(学校也学过,但啥也没学到)。你所说的我认同,但我也认为持续学习的过程中必须要有一些具体成就来激励自己,提升信心。通过实践与理论结合来学习,当然最终的目标是能做出具体的东西,能用的东西,这个就是我的大致目标。我倒没有想过理论上进行设计,能看懂电路图,懂得根据手头的元件做简单的调整和调试,实现原电路预期的功能和效果,我的目标就基本达到了。

楼主:
老的电路图不一定适合现有的元件。比如磁芯,我用的是开关电源上开关变压器的磁芯,如果按照200x300绕,电路爱自激,也没法加再生。木子老师的电路用的是200x200,但电感不到3毫亨,我就绕150x150,电感4毫亨。检波分支的电阻我也加大到50k可调。最终的成品达到了与木子老师电路大致相当的效果,很有成就感。具体电路参数的实测实在是没有精力,没法在线测,焊电路确实不易,实践需要耗费比理论多几倍的精力,但可以看到实在的结果。

网友:
您没有生气就好,呵呵!

一定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如果没有理论知识,就看不懂电路图的工作原理,遇到问题便无从下手。

假如有一台8管的收音机不响了,您总不能将上百个元件一个个地来替换吧?

还是用上面说的8管收音机举个例子吧。

我会先测量电源是否正常,如果没有问题,再从前置低放送入一个低频信号,如果扬声器能发声就说明问题出在高频部分。然后再从高频部分一一地注入高频信号来测试。

如果扬声器不发声,那说明低频电路出现故障,这时可以依次地从各个低频放大器注入低频信号,以判断是哪一级的问题。找到故障的放大器后,就要开始检查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也就是说先要检查各个三极管的工作电压与工作电流,包括基极、发射极、集电极的电压与集电极的电流。

当发现某极的工作电压不正常,就要根据电路来分析引起不正常的原因,是晶体管的原因还是周围零件的原因。

假如您不懂得晶体管的基本工作原理,那就无法判断故障是什么,总不能将元件一个个地焊下来替换吧?

技术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随意地凭自己的感觉,更不是靠臆测。

楼主:
技术是很实在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是纯职业性的修理,经验就太重要了,很多电路状态是无法具体量化测量的。

楼主:
我认为如果把学习时间分成十份,纯理论学习至多占两成,其余三成实践,三成思考,两成阅读与讨论。知识不在于你学过多少,重要的是你领悟了多少掌握了多少。

网友:
楼主您客气了,老师当不上哈,共学共勉吧.恭喜您初装68-1机成功.单管机装响不难,但要达到各项满意指标实属不易.即使是一个成功的线路,每个人装出的效果也可能相差较大.举个例子,影响较大的有高频变压器[扼流圈]的摆位.我装机一般离磁棒4CM远,而且接入时试接初级两头,接收低端一电台,以声音最小接入,这样可以加大的再生量,以提高灵敏度.这些细节书上少写的.具体的细节还有很多哈.关于单管机选择性其实和R3是矛盾的,R3越小选择性越差,但自动音量控制作用越强.选择性差是检波后的直流分量通过R3加到放大管基极造成的.可以取消R3,二极管正极通过一大电阻接电池正极也一样能正常工作.但放大管基极失去了直流分量,无自动音量控制作用,大信号容易产生过载失真.可以根据所在地信号强弱变通调整.

楼主:
这两天我看了检波电路的介绍,有个名词“平均电压负反馈”,对于68-1电路的接法,应该是平均电压正反馈吧。请答疑

楼主:
如果将高放和低放分开是否能改善整体性能,不过这样就不是68-1电路了

楼主:
把高放低放分开,参照原电路绘制了电路图,可能这样会便于分析电路和调试电路。不知道这样绘制合适不?

楼主:
恭祝大家新年好,马年身体好,心情好,运气好。
这两天比较有时间,就把电路图重新画了,检波还是采用68-1的模式(略有变化),高放不变,高放低放间用10u电解耦合。昨晚把电路焊好了,试听了一下,感觉强台声音比原68-1要大,灵敏度似乎有所改善(听到一个英文台,可能是是XX之音),白天可以听到两个台,一个央广,一个湖南本地台。但是选择性不好,我怀疑是不是因为线圈谐振回路的Q值变大了。

网友:
高频变压器很有新意。

网友:
为LZ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到鼓舞!向你学习!你的高频变压器对我有所启发。

楼主:
这个高频变压器的绕法来自“木子”,双线同绕,我用的这个磁芯大约150匝的样子。之前用过200:300效果似乎不太好,如果有时间再绕个2:3的,看看升压变压器到底能否提高检波效果。我有把电路完善了一下,给检波二极管加了一点点偏置电流(同一个台音量略大),又给高放管射极加了10r的电阻,总体效果有明显改善,但是选择性还是不好,似乎没有原68-1单管电路的选择性好。上新图

网友B:
选择性不好,主要是磁棒天线回路的有载Q值不高,按照常规的绕法,采用7*0.07线.低端可以达200以上,高端可以达150以上,空载下选择性以能基本满足要求.为此只能采取减轻回路负载来提高有载Q值,可以把次级线圈少绕几圈,我试过最少2圈,6圈以上变得很劣.最后采用初级64圈,次级3圈,相距20MM.加上再生后,选择性与外差机可比上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高频变压器的绕法来自“木子”,双线同绕,我用的这个磁芯大约150匝的样子。之前用过200:300效果似乎不 ...

前后级如采用同一种管子,估算后级低放的输入阻抗在2K左右因高放管兼做低放管的输入阻抗也在2K光景.估计效果不大.参照书上的数据,在高频输入电压30-50MV数量级时,
检波器负载阻抗由2K提高到6K时效率提高约一倍[.06MV-,11MV].在2K的负载阻抗条件下,高频检波输入电压由30MV提高到50MV时,输出[.06MV-.094MV].在6K的条件下,高频检波输入电压由30MV提高到50MV时输出[.11MV-.174MV]仅供参考.手头如有9014之类的高倍管做低放管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后级如采用同一种管子,估算后级低放的输入阻抗在2K左右因高放管兼做低放管的输入阻抗也在2K光景.估计 ...

非常欣赏您的帖子,用数据来说话,而不是仅仅用概念、述语、参数来“打太极”,看似正宗却让人不知所云。

当年手中只有万用表,对电路也只能做简单的计算与定性分析,不象现在很多朋友们都有非常好的装备,那就更应当用实测数据来说话、来讨论。

日前一位朋友自装了一台超外差收音机,一直为啸叫而烦恼。朋友们也纷纷地建言,换这个、换那个,但就是没有人说这个本机震荡电压究竟多少为合适。呵呵!

楼主:
收到,检波电路负载太小,那我就把低频放大管的射极加电阻,手头找到一个110变12变压器,准备用到350欧的耳机做阻抗变换,这样就有余地给射极加电阻了

楼主:
晚上有时间就做做试验

楼主:
抽点空把电路改了,将调谐次级减了4匝,现在大约4匝(初级没有数,可能80匝的样子).另外给低放管射极加了个100欧电阻,输出加了一个120:12的阻抗变换变压器,喇叭还是350欧的SHH-1。
选择性改善了很多,音质变化说不清楚。整体性能又有提升,电路和实物如图,焊接水平略有提升。
用了很多非定量的形容词,希望笑眯眯老师莫见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点空把电路改了,将调谐次级减了4匝,现在大约4匝(初级没有数,可能80匝的样子).另外给低放管射极加了个 ...

我不是什么老师,再说网上无大小,您可以直呼我笑咪咪就可以了。呵呵!

看到您的执着,到是让我想到了当年很多的无线电爱好者,他们的乐趣在于动手,而不是在于弄懂。

楼主:
我倒是觉得不需要非得把“动手”和“弄懂”分太清楚,我更喜欢着眼于二者的共同点,说到底都是精神享受,享受过程中再能有所收获就很满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是平等的

楼主:
刚刚试听,效果满意。未加再生,可以清晰收到的台大约有七八个,比单管整体效果好的多,选择性比之前的电路大幅度改善。正在找合适的推挽变压器,老机拆下的线圈都断了

楼主:
尝试用推挽放大来推8欧小喇叭,采用常用小收音机单端倒相推挽放大电路。原电路可能为了节省成本用电阻,我这边改为二极管。电路在multisim中做了模拟,可以工作,但是有失真。用探针测了下负载电流最大值超过100ma,不知道会不会损坏三极管。
(我手头有不少金封npn管,实在不想用9系列的三极管)。请各位老师帮我看看电路。

楼主:
把信号输入的耦合电容取消,将原来连接耳机的线接到推挽初级线圈,喇叭出声,但声音还是比较小。低频放大的倍数还是小了点。将推挽的输出接到多媒体音箱,央广完美呈现。音频放大还需要继续研究

网友:
看你的坡形好像是交越失真,静态电流小了。

楼主(2014-02-12):
引用 网友B:
选择性不好,主要是磁棒天线回路的有载Q值不高,按照常规的绕法,采用7*0.07线.低端可以达200以上,高端可以达1 ...

我看了“硅管收音机设计”,里面讲解了有载Q值。降低次级线圈匝数,也就增加了匝数比,增加天线回路的初级阻抗。如果高放管放大倍数有余量的话,射极加个小电阻也可以增加有载Q值。

网友:
因单管机只有一个LC回路,远波道选择性全靠它,有载Q不能太低,只有靠提高管子的高频输入阻抗,或增加匝比,而且还有意失配LC回路与管子的高频输入阻抗来提高有载Q值.相比之下外差机可以按功率匹配要求设计匝比.

楼主:
如果用场效应管做高放,这些问题不是都迎刃而解了,而且只要一个线圈就足够。正在淘x上找便宜的场管

楼主:
把电路板和电路图发上来,另外还买了个铜空气可变,估计下周能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变压器是自己绕的,找不到够长的漆包线,是用两种线绕成的,勉强200,300,电感还没有测,焊好了,电感脚 ...

您好,我最近也迷68-1了,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了。有几个问题请教。1、68-1是裁印刷版好还是砸铆钉板好;2、手头已有四角工字磁芯,但没有0.08的线,有接近0.1的漆包线,不知两级线组匝数是相应增加还是减少,要是200、300怕绕不下,是否电感也不一样;3、9伏层压电池能否直接上机,市场都是9伏的电池。6伏少见;4、可否用3AG型草帽管。谢谢!

楼主:
我的经验也不多,借鉴吧。1.目前我是用铆钉板,电路和元件还再慢慢调整,用铆钉板方便些。2.高频变压器的匝数比我也是用1:1,电感大约6.4mH,大概150匝的样子就够了。3,9伏可以,但是基极偏置需要调整。4 草帽管我没有用过,我现在用的管子β大约是85左右的硅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电路板和电路图发上来,另外还买了个铜空气可变,估计下周能到货。

图中,检波电容.22U是否大了.另电源100UF旁路电解再并了一小电容貌似多余.

网友E:
楼主您的执着让人感动,呵呵!

您最后图中的那个230K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检波电容.22U是否大了.另电源100UF旁路电解再并了一小电容貌似多余.

收到,检波电容大了点,我准备改crc滤波或者clc滤波。大电容并小电容,我也是在书上看到类似电路,晚上回家查查看。上午同事帮我找到2个3DJ7,金色草帽,可以试试fet的威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的执着让人感动,呵呵!

您最后图中的那个230K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给检波管提供一个微小电流,可以稍微提升音量,具体多少合适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检波管提供一个微小电流,可以稍微提升音量,具体多少合适我也不清楚

原来是这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