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并测量一套USI甲板耳机

楼主(2014-01-14):
个周末可算是有点时间了,赶快将整套的USI甲板通话终端大致拆解了一下,特此汇报:
这套终端是一位老师送给我的,全套终端做工极好!结构很合理看上去也很结实,且拆卸容易,便于维修,耳机戴起来也很舒适。整套通话终端是由两个耳机单元、一只咪头、咪头壳、配线盒以及耳机架组成。甲板耳机为了在无电源的情况下仍能正常通话,所以耳机和咪头都是灵敏度很高的舌簧结构,这副耳机和咪头的内部结构完全一样,只是外形不一样大,咪头的个头比耳机外形小一些,所以咪头的音膜比耳机的音膜也小一些,由于舌簧结构的电声转换的可逆性,故咪头做耳机使用其性能也是非常好的。
下面照片中就是这套甲板通话终端,只差一个原配的插头。

在耳机、咪头和接线盒的背面都有相同的商标图案:

耳机架结构简单,轻巧且有效:

咪头很容易拆出壳体中拆出:

咪头壳子上有按钮开关,控制咪头的接入或断开:

咪头背面有“1614”字样:

打开咪头和耳机可以看出,咪头和耳机的内部结构一模一样,只是咪头的直径小一点,所以咪头的音膜也小一些:

经测量两只耳机,一只直流电阻62.6欧,电感量是175.7mH:

另一只直流电阻是63.2欧,电感量是201mH:

咪头的直流电阻是12.4欧,电感量是16.9mH:

打开接线盒可看清耳机和咪头的接线关系,还有两只电容:

将耳机和咪头都断掉,通过接线测出两只电容并联值是0.212uF:

查清接线盒内的连线关系绘出电路图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出:两只耳机和咪头是并联的,还并联了两只耐压200V的电容,电容上标有“663F”字样,实测两只电容并联后的容量是0.212uF,咪头上有开关控制咪头是否接入。
由于耳机与咪头是并联的,可以想象如果戴着耳机对米探头喊话时的侧音肯定很大,所谓侧音就是通话者对着耳机说话在耳机中听到自己说的话。侧音不能没有,如果一点侧音都没有,耳机里过于安静,通话者会有通话断了的感觉,但是侧音也不能大了,大侧音会使通话者感觉很不舒服,在电信行业中对这一现象俗称“咬耳朵”,严重时会使通话者怕自己说的话震耳而不敢大声说话。这两只电容并联后的容量高达0.212uF,对通话中的高音有较大的滤除作用,使通话中的高音成分大大减少,因此降低了声音的“嘹亮”感,但低音减少的不多,故感觉声音低沉,音量减小不多,可能由此降低了侧音的影响。

如有时间下一步打算用声级计实际比较这副耳机和咪头以及与其他型号结构耳机的灵敏度比较。

网友A:
  李版:好文!下次如发现有USI甲板耳机卖,请第一时间通知我,谢谢!

网友:
好帖子,分解详细,有图有真相。 向楼主学习。

网友B:
如此好的耳机,斑竹有福气,恭喜!

网友C:
李版老师的USI耳机的磁极结构几乎和DYNALEC(戴纳莱克)的耳机磁极结构几乎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李版:好文!下次如发现有USI甲板耳机卖,请第一时间通知我,谢谢!

向线圈加矿石朋友提供线索DYNALEC(戴纳莱克)的甲板耳机套件现在有

楼主:
感谢99版主、梁兄、胆石兄和线圈加矿石兄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李兄的帖子向来尽心尽力,佩服之余还要向您学习,坚持:一丝不苟!

多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好的耳机,斑竹有福气,恭喜!

多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李版老师的USI耳机的磁极结构几乎和DYNALEC(戴纳莱克)的耳机磁极结构几乎一样

这两种耳机的结构很相似,灵敏度也差不多,性能都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得的宝物,李老师冒险拆解我等都捏了一把汗,耳机上那两个砖黄色的物体是磁铁吗?

黄色的是磁铁,拆开了是为了测试,否则也舍不得拆。
下面的测试主要是对几种矿友手中常见的的耳机与极品舌簧耳机灵敏度的比较,测试方案已经确定,仪表也齐备了,就是不知道何时有时间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李版:好文!下次如发现有USI甲板耳机卖,请第一时间通知我,谢谢!

矿友海边的沙知道甲板耳机的货源,据说是现货,您问问他便知,那种甲板耳机与我这套不是一个品牌,但是结构、性能、质量都差不多。

网友F:
多谢分享,第一次看到甲板耳机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好的耳机,斑竹有福气,恭喜!

这种耳机国内很少见都,是一位老师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分享,第一次看到甲板耳机的电路图。

呵呵,不客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种耳机的结构很相似,灵敏度也差不多,性能都非常好!

期待李版老师用仪器测的结果使我们长知识促提高分享快乐,俺是用耳朵听的笨办法1,2 差不多。 1,2稍优于3

反面图

反面图

1USI,2DYNALEC,3田737

1USI,2DYNALEC,3田737

网友:
感觉灵敏度很高 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向线圈加矿石朋友提供线索DYNALEC(戴纳莱克)的甲板耳机套件现在有

谢谢您提供消息!站内短信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

网友H(2014-02-28):
甲板耳机,矿机耳机中的极品,如能拥有一副,将是极大的幸福!

网友:
强贴要留名。做工真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甲板耳机,矿机耳机中的极品,如能拥有一副,将是极大的幸福!

效果是没的说,就是很难找到,从国外买回来很贵。
如果有老版的SC2-300,打开好好标调一下,效果也很好,或是SHH-1耳机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细心的解析!

网友H:
引用 楼主:
效果是没的说,就是很难找到,从国外买回来很贵。
如果有老版的SC2-300,打开好好标调一下,效果也很好, ...

手里有sc2-300耳机,主要想要一副大罐头甲板耳机,想利用孩子出差的机会能否给带回一副。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H:
手里有sc2-300耳机,主要想要一副大罐头甲板耳机,想利用孩子出差的机会能否给带回一副。

你好,大罐头耳机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