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两块板子选哪一个好一点呢?

楼主(2014-01-15):
手里现有一个24v100w环牛、6.5寸的50w 4Ω的低音喇叭一支和3寸15w 8Ω的全频喇叭组2.1音箱。
新人,第一帖只因正纠结于选哪块合适一点。
一、板子一
店主介绍:
DIY发烧TDA7293低音炮功放板2.1声道纯3声道后级80W*2+150W带保护

新款2.1声道纯后级TDA7293功放板,低音采用并联设计。可以接4欧姆喇叭。

电源电压:AC24V-0-AC24V

扳子尺寸:165X99MM 合适全铝机箱安装。

功率:2X80+160W

一、板子二
店主介绍:
闲置全新发烧纯2.1声道功放板/不带音调前级板/纯功率放大板/纯2.1后级放大板,此板用料全部发烧补品电容,低音炮和主声道独立电源供电,低音炮采用了2只IBGT1081管作放大输出,前置放大采用了模块设计,主声道用了2只原装2030作放大输出,电路同时也设计了开机静噪保护电路,避免开机瞬间对喇叭冲击.此板声底干净,耳朵贴近喇叭也听不见沙沙声.音质非常好,超越市面上80%以上的2.1功放板的音质效果。

推荐使用电压:低音炮双组AC15V-20V  2A(3线).   主声道双组AC12V-15V  2A(3线).

输出功率:低音炮50W,主声道20W*20W

成品板尺寸:长152MM*宽87MM*高48MM

网友:
如是欣赏音乐,不推荐2.1功放,低音指向性差,但仍有指向性的,在听音时能明显感觉到的,2.1相比2.0只是更易于摆放,更适合桌面使用,其它无任何优势。

网友:
只能2选1,我选7293

网友:
功率不需要太大,适合喇叭就好,不要一味追求大功率输出。个人意见选择第2块,低音输出还是大功率管扎实,2030没20w,只有15w,作为主声道推小全频也足够了。

网友:
你的变压器只适合第一块板。

网友:
装这东西没必要,加上机壳,接插件,电位器等也得几百元,效果也不定咋样,不如直接买二手功放实惠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不如花100-200元买一个二手的分立元件功放,比它强多了。

网友:
我用的电脑功放是2.1的,三个LM1875,平时开两个小音箱就足够用了,低音炮可以不开的,如果想开的时再打开,功放这个东西,功率储备大一些一定会好,建议用上边的那个,价格要高一些,做一回做个好点的吧,心里也平衡。

网友:
楼主如果连百度都懒得用,那这里说的再多也没用

网友:
第一款    我不怎么喜欢2.1

网友:
还是直接买二手功放实惠

网友:
2.1用来玩玩游戏还可以,要是用来听,还是第一套吧。

不过单元要重新添加了。

网友:
现在二手的功放价格很低的了。到二手区去看下总能找到身价比高的。

网友:
二手功放挑选的余地很大,不过硬是要用上你的变压器的话,也只得选第一块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