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了一部单管机

楼主(2014-01-17):
外壳为重手工打造,面板待装饰,旋钮边缘磨牙口防滑

外壳为重手工打造,面板待装饰,旋钮边缘磨牙口防滑

内部状况,采用3伏供电效果好

内部状况,采用3伏供电效果好

此机电路图

此机电路图

网友A:
那只热缩套管的扼流圈不是旧物件,机子做的很不错

楼主:
此机磁棒方向感强,在窗台边声音洪亮,能收2个台。此机有几个问题求教坛友,一是手碰旋钮中心螺丝有严重啸叫声;调可变旋钮个别位置有啸叫声;以上问题能否解决?

网友B:
看到您的这个线路图,想到早年自己做的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也是这个。呵呵!

再生式、倍压检波,最简单的单管机。

如果发生啸叫,那可以试着减小反馈电容。再生式机器的灵敏度与稳定度本身就是矛盾的,很难求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热缩套管的扼流圈不是旧物件,机子做的很不错

有一只空心蜂房线圈(2.5MH)稍大,非常喜欢,实在是放不下了,也选用两节7号电池节省了些空间,那只有机可变旋开实在是占地方啊。

网友:
摸到金属部位有啸叫声是因为电路的工作状态改变了,原来就处于临界点,调电路,改管子,改电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您的这个线路图,想到早年自己做的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也是这个。呵呵!

再生式、倍压检波,最简单的 ...

这个电路是80年版《单管收音机》中登的,比636多了再生,声音果然很大,啸叫声也大。矛盾的确很难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听效果如何.。

10楼窗台边,调整好角度,能清晰、洪亮收到2个台

网友B:
如果是人碰到金属部分发生啸叫,有一种原因是人等效一个地线、或一个天线,使得输入信号大幅加强,这样再生就过了,发生了自激或阻塞。这在再生式半导体中是经常发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80年版《单管收音机》中登的,比636多了再生,声音果然很大,啸叫声也大。矛盾的确很难平衡。

还要早,在60年代就有这个图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人碰到金属部分发生啸叫,有一种原因是人等效一个地线、或一个天线,使得输入信号大幅加强,这样再生 ...

看来实属正常现象。下一步装饰面板时把它处理一下

网友:
有关接收的方向性可就无法了。呵呵!

早年我也曾装过一台两管的再生式半导体收音机。我兴冲冲地戴着耳塞走到马路上,很快就扫兴了,原因是方向性太强,根本就无法正常收听。

后来自己组装了超外差式,才明白这其中是缺少自动增益控制。如果您装一台超外差式收音机,那基本上就可以走到哪听到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早,在60年代就有这个图了。呵呵!

这是我实践的第4部单管机了,性能、工艺大幅提高,以后有时间了体验2管机。手头还有些古董元件一定得用上。

网友D:
外壳很漂亮,能介绍下怎么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很漂亮,能介绍下怎么做的吗?

外壳是网上买的一种对讲门铃外壳,因为正面有突出圆形喇叭口,影响旋钮的布置,十分别扭,随用锯条延面板平行锯掉面板,找来一块橘色塑料板裁成合适面板,打磨好用AB胶粘上,收口处打磨,完工,非常漂亮!我准备面板再设计加工装饰一下,使其更具古朴。

网友D:
谢谢,我很喜欢这个外壳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很喜欢这个外壳的颜色!

感觉旋钮如是白色的更有层次感了,这机子需要装饰,不然有点太过现代,呵呵

网友E:
DIY单管机的贴,必须顶一下!

单联很不错,这个现在越来越少见了!

网友F:
楼主制作的小鸡子不错!关于再生啸叫,本人认为:①把线圈的再生抽头向地端移几圈也就是减少几圈。②更换beita值小一些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此机磁棒方向感强,在窗台边声音洪亮,能收2个台。此机有几个问题求教坛友,一是手碰旋钮中心螺丝有严重啸叫 ...

由于机壳选得太小了.电池太过于靠近磁棒.所以只得两个台.要是重排把电池调离.灵敏度才可提高;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建议可改用一种体积极小的3.7V. 280mA的充电无外壳电池〔或废手机的电池〕

很多人没注意到;有些位置有啸叫声.但如果减去再生量;这些啸叫声变为电台声.这最好不过

建议一个另类的玩法;加大磁棒的负载.这方法本来对磁棒调谐回路的Q值不利.对收音机的灵敏度不利

但在再生式机里却可以用这方法.去掉啸叫声.使本来不能利用的太高的再生量成为可能.稳定工作.

方法是逐步增加次级圈数.并把再生调至最高.而不啸叫.看收台能否增如

还有一个方法是把电流逐步调大.改变管子高频放大能力.与依赖再生量这两者比例

调大电流可增加前者.这在再生量没法再调高的基调上.有效增加灵敏度

网友:
保持传统本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DIY单管机的贴,必须顶一下!

单联很不错,这个现在越来越少见了!

就是考虑用这个单联,所以地方都被它占了,盒子小,很多想法无法实现,甚至违背有些装机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制作的小鸡子不错!关于再生啸叫,本人认为:①把线圈的再生抽头向地端移几圈也就是减少几圈。②更换be ...

线圈调整了好几个位置选了个最佳,用蜡封了,始终有啸叫的点,调整再生与偏流始终达不到指标。看来在小单管机用传统线路与元件做到最好很难,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由于机壳选得太小了.电池太过于靠近磁棒.所以只得两个台.要是重排把电池调离.灵敏度才可提高;

在没有办 ...

感谢老师的详细指点。这机子很多地反有被装机原则,记得装机原则磁棒天线在机盒最上,电池在最下方,磁棒也不可竖于机箱左右两侧,扼流线圈远离天线线圈等等。这机盒地方太小,反复设计元件位置,都不理想,不是电池碰可变就是天线碰可变,一节5号电池电压又不理想,耳机插座无法安排。制作小机子的最大感受是:性能与设计美学要兼顾,尺寸设计与测量很重要,一点想不到将破坏整体,元件上机前的测量太重要了!焊接一定要规范保证质量,一个小地方出问题,查找起来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的diy

谢谢!当小鸡子发出电波的声音,一切辛劳都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很好,那个可变很有意思。您的反馈电容放的很远,不知道啸叫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也许不是,我吓猜的 ...

设计之初想到过此问题,都说扼流线圈要远离磁棒,可调电容最好也远一些。只是地方太小了。如果机子太大,又失去单管机的特点与魅力。让人头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很好,那个可变很有意思。您的反馈电容放的很远,不知道啸叫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也许不是,我吓猜的 ...

感谢老师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热缩套管的扼流圈不是旧物件,机子做的很不错

感谢老师的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加分鼓励

对不起!严重的看漏眼;比半可变电容还【大锅】

可变电容定片是最高阻抗/最灵敏的大面积元件.但扼流圈是经管子放大后高频发射磁/电最强的元件.现在两个奸夫X妇勾结在一起了.

重焊吧.决不会只收两个台的.我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机磁棒方向感强,在窗台边声音洪亮,能收2个台。此机有几个问题求教坛友,一是手碰旋钮中心螺丝有严重啸叫 ...

再生太强,减小一点。如调半可变不行,建议把扼流圈移到半可变旁边,以减小寄生再生。

网友J:
第四部了,产量挺高啊,这电池怎么和磁棒线圈弄一块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机磁棒方向感强,在窗台边声音洪亮,能收2个台。此机有几个问题求教坛友,一是手碰旋钮中心螺丝有严重啸叫 ...

单连应该动片接地,看看是否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四部了,产量挺高啊,这电池怎么和磁棒线圈弄一块去了?

电池防哪里都不合适,盒子、磁棒、可变大小决定了这种布局,一点遗憾吧。不过收听效果还不错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池防哪里都不合适,盒子、磁棒、可变大小决定了这种布局,一点遗憾吧。不过收听效果还不错

几乎都是老元件,不容易啊!最喜欢这样的“老”机了,空气单联,棕色电木铆钉板。那对电池如果能换换就更有更有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几乎都是老元件,不容易啊!最喜欢这样的“老”机了,空气单联,棕色电木铆钉板。那对电池如果能换换就更有 ...

今天有装饰了一下面板,感觉如何.

网友:
机子做的很漂亮,学习了

网友L:
做得有模有样,就磁棒放下面可能跟湿度高的桌子有感应

网友M:
单联可变电容不错,LZ在那淘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单联可变电容不错,LZ在那淘的,谢谢!

这个小可变是在当地一个电器维修部老师傅那里35元买的,是个拆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得有模有样,就磁棒放下面可能跟湿度高的桌子有感应

盒子太小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左右都碰零件啊

网友N:
从系统传递函数上来讲,如果单管机开环增益已经很高,增加再少只会导致系统自激,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你使用的管子放大倍数必须符合要求,不是什么管子都可以放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从系统传递函数上来讲,如果单管机开环增益已经很高,增加再少只会导致系统自激,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你使 ...

机子很小,零件少,学问却很大,谢谢您的分析与解答。还发现单管机的一个问题,室外天冷时,机子凉收不到台,回屋里暖一暖就好了。是否是三极管对温度的反映

网友:
没错,你选用的二极管其温度系数比管子的大,温度下降后导致偏流不正常,其实单管机加再生,如果引入AGC控制,接收管子工作状态改变后再生反而不稳定。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小可变是在当地一个电器维修部老师傅那里35元买的,是个拆机件。

这个类型的老式收音机薄膜单连可变电容现在价格已经高得离谱,我等只能在网上看看了,拥有它已是奢望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个类型的老式收音机薄膜单连可变电容现在价格已经高得离谱,我等只能在网上看看了,拥有它已是奢望了。 ...

还有家卖的便宜点的,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有家卖的便宜点的,80左右

我还收藏了一个圆形的可变,旋轴很长,不知可以用到单管机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类型的老式收音机薄膜单连可变电容现在价格已经高得离谱,我等只能在网上看看了,拥有它已是奢望了。 ...

有些东西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有时偶尔能碰到,特别是旧货摊上,而且也不贵。我上次在修电器的老人那里一堆电子管堆里找到了一只苏联EM80,2元给了我,起先我以为是老化的,上机性能非常好!值了!网上炒得很贵。

网友N:
其实也没有什么用,我有三个从来不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其实也没有什么用,我有三个从来不用

您好 朋友,您说的三个从来不用可变电容是这样的吗:

网友O:
元器件的合理布局至关重要。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此机磁棒方向感强,在窗台边声音洪亮,能收2个台。此机有几个问题求教坛友,一是手碰旋钮中心螺丝有严重啸叫 ...

可变地线接错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此机磁棒方向感强,在窗台边声音洪亮,能收2个台。此机有几个问题求教坛友,一是手碰旋钮中心螺丝有严重啸叫 ...

单连动片要接地。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您好 朋友,您说的三个从来不用可变电容是这样的吗:

这个好,铜的,不易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元器件的合理布局至关重要。

老师说的对,技术讲的就是一个严谨、科学。我也是不断在实验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变地线接错了

老师您说的地线是定片的那个接头吗?您是看了我的图发现的问题吗?可书上的确是这样画的,我也严格按此图装的。如何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M:
您好 朋友,您说的三个从来不用可变电容是这样的吗:

我一直想要个红色的。漂亮!最近想买一个圆形的可变,就是636机里的那种,发现那种可变用在单管机上不好安装旋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单连动片要接地。

动片我好像只接了线圈抽头?那么如何接地?电子管收音机有公用地线(铁壳)那么单管机如何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好,铜的,不易氧化。

小物件看着挺可爱的,听说是大空气可变向密封可变过度的产品,不知道那是此种可变主要用在哪里?没有发现老晶体管收音机里用这种可变的。还有想购入一只圆形的可变(636机里用的那种)不知性价比如何?没有见过实物,好像那种可变不好安装旋钮啊。